一个TA8207K的双声道功放,出现一个喇叭几乎不响

楼主(2019-01-30):
一个TA8207K的双声道功放,之前是正常的,突然出现一个喇叭几乎不响,而且电压不高,TA8207K发热严重,另外一个喇叭正常,已排除喇叭损坏,不知道应该怎么检查啊?

楼主:
使用过程中都没超过电压使用,是怎么损坏的啊?

网友:
TA8207K发热严重已排除喇叭损坏  TA8207K坏掉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A:
集成电路老化受供电瞬时脉冲影响局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老化受供电瞬时脉冲影响局部损坏

会不会是外围原件损坏啊?

网友:
双声道功放外围电路是对称的,可以正常的一个声道外围元件和电路为参考查另一个声道外围元件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外围原件损坏啊?

测量功放块静态电流及各脚对地电压 ,左右声道对比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在正常情况下不输入信号不热或者很少,如果异常发热多数已经寿终正寝了,原因各方面都有,过压,自激,输 ...

应该是IC坏了,外围的电容都没被击穿

网友C:
查故障声道的输出电容。
最近修了一TA7233的功放部分,故障也是一个声道声音小且失真、集成块烫手、整机电流近400mA,
拿掉故障声道的扬声器,整机电流40mA,换了输出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故障声道的输出电容。
最近修了一TA7233的功放部分,故障也是一个声道声音小且失真、集成块烫手、整机电 ...

是的,输出电容击穿的毛病我在维修夏普575收录机遇到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输出电容击穿的毛病我在维修夏普575收录机遇到过一个。

90年代维修了大量的收录机,功放集成块损坏的很少见,记忆中就换过几块TA7240、TDA1521、BA5406,BA5406损坏的相对多一些。

网友:
应该是TA8207k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在正常情况下不输入信号不热或者很少,如果异常发热多数已经寿终正寝了,原因各方面都有,过压,自激,输 ...

古董车机两片功放块碰到过,大声自激,小音量可听,芯片热后,自激没有啦,块了Ic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