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偏压功率管屏流下降后,是否意味着工作点在下降

楼主(2019-01-31):
新的功率管,当使用一段时间后 屏流变少后,比如从原来的77ma下降到60ma ,而栅压固定不变 是不是静态工作点q点已改变。如果这样的话 是应该降低栅压把屏流提上去?还是要换新管?或者不用理呢。

网友:
调整栅压,让屏流恢复到指标值。如果无法调到指标值,就该换管了。

网友:
    功率放大管在极限值参数状态下工作,比较容易老化,而老化的标志就是阴极发射能力减弱,内阻增大,屏流下降,以前国产的电子管扩音机就是这样,功放管最容易老化。
    更换功放管必须一起换,不能新旧混用,否则新管子内阻小,与旧管一起工作板极就会过流发红。

网友A:
上面两位老师说的好。我的意思是,能凑副听就听,不行就换管,调栅压麻烦,换管后还得再调回来。

楼主:
一些老管贵呀 如果能调的话 调整后又可以听一段时间了

网友:
如果是推挽电路,上下管应尽量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老师说的好。我的意思是,能凑副听就听,不行就换管,调栅压麻烦,换管后还得再调回来。

没什么麻不麻烦,固定栅压严格来说,要有监视屏流表和方便的栅负压调整电位器。因为电子管的特性随着使用,会变化的。

网友:
换管彻底解决问题,如果想再凑合一段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