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大师们帮我看看这个线路怎么样

楼主(2019-01-31):
如图所示

网友A:
个人觉得有两个地方需要小改,1、按照图中的供电和输出牛的情况,建议帘栅压适当减低,串个35V稳压管比较合适,阴极电阻适当减小,使阴极电位在13-14V。2、R2是消振电阻,应该就近接在串接在末级管子的栅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有两个地方需要小改,1、按照图中的供电和输出缪的情况,建议帘栅压适当减低,串个35V稳压管比较合 ...

谢谢jupeter老师!

网友:
类似电路很多:

网友A:
白版提供的两张图是200B的静怡一代和二代图纸,输出牛的阻抗没有标上。很多人不假思索就习惯于用3.5K的牛。其实到曲线图上一看就知道,这个工作点用3.5K的牛是很难收获足够的最大不失真功率的。因此我怀疑200B原型机是特意定制的阻抗较高的输出牛(4.5K-5K),在图纸上特意没有标明的。这里用高阻牛的目的是在提高阻尼的同时,降低输出管的非线性失真度,能够更好地跟前级管配合,使整机的表现更好。
所以既然楼主采用的输出牛是3.5K。还是降低些帘栅压,降低些阴极电压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提供的两张图是200B的静怡一代和二代图纸,输出牛的阻抗没有标上。很多人不假思索就习惯于用3.5K的牛。 ...

谢谢jupeter老师!
因我个人没有分析能力,只能组装,打算买TB套件,这个图是套件配套提供的。他建议的是3.5K牛。如果买功率比较大的3.5K牛比较合算吧?将来继续折腾升级更大功率的话,这个牛还能用。这个想法对不对请老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jupeter老师!
因我个人没有分析能力,只能组装,打算买TB套件,这个图是套件配套提供的。他建议的 ...

套件没有提供输出牛?那就买市面上流行的品牌输出牛吧。常见的适用于多极管的3.5K就行。适用于6P3P的5K牛需要定制,价格会高一些,也没必要。另外一点是专牛专用,别想太多。能兼顾太多用途的牛只会让你提前多花钱,最终你也可能没充分利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没有提供输出牛?那就买市面上流行的品牌输出牛吧。常见的适用于多极管的3.5K就行。适用于6P3P的5K牛 ...

套件有牛的。感觉他的牛来路不明,打算牛另外买。

网友:
2楼4楼电路都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