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数字电容表

楼主(2019-01-31):
题记:
本来电容表成堆,

命中注定缔一回。

年初正值十届赛,

记向矿坛舒情怀。

做为电子爱好者,经常用到电容表来测量电容容量,手上好几块数字电容表精度都不好,尤其是小电容档,误差大到怀疑人生,让人无所适从。模拟电桥也有,就是用起来太麻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必须要亲自动手做。

通过对手上几块电容表的全面统计,发现它们尽管测量原理多种多样,但工作频率均未超过1KHz。DM-6243为25Hz、250Hz三角波,DM-6013为8Hz、80Hz、800Hz特殊波形,DT890A为200Hz的电容充电波形等。所以测量信号频率过低,对于小电容测量就需要复杂的放大电路,不利于业余制作。我自制的数字电容表采用了较高的工作频率,工作稳定,精度较好,制作简单,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完全能够满足业余测量小电容的要求。

基本参数见表1:

一、电路的由来:

本数字电容表是在《简易直读式电容测量仪》(见《青年无线电手》)的基础上,通过修改、优化电路和元件参数,大大提高了电容表的实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此电容测量仪存在的最大问题有2个,一是25P档不能正常工作,按照书中最后指出的措施,将使线路变得非常复杂,与其它各档不能兼容。二是25P档最高校正电流只有30μA,且为非线性,导致该档无实用价值。经过多次实验,对该电容测试仪进行的改造取得成功,所做的修改和优化如下:

1.将原指针表头改为数字表头显示,消除了读数误差和分辨率,提高了最小量程的实用性。

2.降低了各档的振荡电容,采用大电流充电测量,提高了工作频率6倍,提高了电容的测量精度。

3.去掉了Q1基极电阻,提高工作频率,使最小量程与其它档位工作在相同的电路中,简化了电路。

数字电容表电路图见图3。

二、工作原理:

本数字电容表是通过测量被测电容的充电电流来测量电容容量的,由振荡器、反向器和数字电流表组成。

Q1~Q3、R1~R3、C1~C5、W1+W2组成互补多谐振荡器,当K3闭合的瞬间,Q2得电饱和导通,由于振荡电容C1两端电压为0,R4上的电压很低,Q1、Q3均截止,电源通过R4和W1、W2向C1充电,当C1两端的电压达到Q1发射结的导通电压时,Q1导通,并推动Q3导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为0,Q2截止,这时电源通过Q1发射结向C1反向充电,并维持Q1、Q3的饱和导通。当C1反向充电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时,充电电流变得极小,Q3首先退出饱和状态,集电极输出高电位,并与C1的反向充电电压叠加,导致Q1截止,此时Q2又已经导通,电源又开始向C1充电,这样周而复始形成振荡。Q2的作用就是在C1反向充电时,切断Q1的偏流,确保C1反向充电结束时,Q1和Q3能迅速从饱和状态转为截止状态,从而提高的电路的振荡频率。振荡电路从Q3集电极输出方波信号。

Q4等组成反向器,对Q3输出波形进行进一步整形,输出方波。C7~C11为半量程校正电容,当方波的上升沿到来时,C7通过D1、R8充电并迅速充满,当下降沿到来时,C7通过Q4、D2将电完全放掉。

如果用方波对电容充电,在高电位的时间内,完全充满,低电位时间内再完全放电,那么,就可以统计单位时间的充电量,换算成电流,间接测量出电容量。

Q=C×U,Q=I×t,则I=C×U/t,且t=1/f,方波幅度为V1,C7的充电电流可表示为:

I=C7*f*V1

可见,C7的充电电流与电容量、振荡频率和电源电压成正比,调整电位器W1、W2,改变工作频率,就可以使电容值与数字表的指示值相对应。因为数字表溢出后不便校准,应选择较小的满量程数字,电容数值系列中,15系列较为合适,但手上的数量太少,挑选不出较高精度的量程电容,所以选择10系列电容。

因为所有晶体管都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电路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不存在其它电路的非线性影响,测量精度取决于校正电容的精度,但10PF、100PF小电容档仍然受到分布电容的影响,分布电容在数字表上显示为底数,可以通过工艺措施和仪表结构来克服。

三、元件选择:

C1~C5为振荡电容,C1、C2选择高频瓷片电容,C3~C5为绦纶电容,C7~C10需要用电桥测量,精度最好小于±0.5%,我是托朋友用电桥选出精度优于0.2%的,以保证电容表的测量精度。C7、C8的损耗越小越好。W1、W2选用小型碳膜电位器,不能使用线绕电位器。电源采用锂电池两节串联,我用的是一次性锂电池,如果用普通5号干电池,要用5节,因为该电路最低工作电压为5.6V,以保证电池耗尽时仍能正常工作。数字表仍需要一节9V叠层电池。C12漏电小于1uA。K3使用2×2开关,同时控制数字表电源。测量插座用双排插针座改制,以便测量两只电容并联容量。其它元件无特殊要求。

四、制作:

该数字电容表也可以做为数字万用表的附件来使用,可以简化制作,只需测量部分,配合数字万用表的200uA档(去掉R8)使用。我因为经常要测量电容,所以加了数字表,数字表是拆了一块旧钳形电流表,去掉外围电路改成的。表壳用了一个腾达的路由器外壳,布置好元件,确定了基本结构。

BY1$@O[WE13E)6D{KQFBP(5.png YS0K]4F49RDAF}W(X6NW~`L.png

在底壳上用AB胶粘上塑料片给电池定位,

数字毫伏表:数字钳表去掉外围电路,只保留200mV基本功能,切去多余PCB,飞线建立工作条件。四角钻孔上了塑料柱待用。

显示窗:在面壳上量好位置,开好显示屏口,再切一小条硬质有机玻璃嵌入,502粘固。

将数字毫伏表四个塑料柱饱满地涂上AB胶,对准数字屏对准显示窗,细细调整位置,面板向下,胶自动流到塑料柱和面板接触处,静止十几秒钟胶凝固即可。

最后,在面板上进行热转印,把表名、功能标识、量程印上去。先用脱漆剂擦去面板上的黑字,拆下波段开关和电位器、开关帽,数字窗用美纹纸贴好,自喷清漆用热水升温到40度,薄薄喷上一层,晾十分钟,镜像打印了面板文字到黄蜡纸上,对正贴在面板上,用手压实,垂直用力,不可倾斜,再用吹风机加热,再压,冷后轻轻揭下黄蜡纸,再喷一层清漆,放置两天自然干透。这个过程手上沾的都是清漆,只拍了零星照片,整理时又因误删了几张,剩下的效果不好,只上个最终重拍的效果图吧,这些都不是重点。

数字毫伏表和波段开关之间可以放置线路板,切割一块27×50mm的覆铜板,按元件布置钻好孔,改正液简单描版,干后略做修改,三氯化铁腐蚀即成。PCB图丢失,元件只好标在描图板上了。最初D1、D2处用的是桥式整流,后来发现底数过大,废弃了成为冗余件留在了板子上。

8Z))PUZ(NO`A_~N%J~NS6.png  $%(X[NGNCX}1}ACT@307{KR.png

和数字毫伏表一样的方法固定。

振荡电容和校正电容都直接焊在波段开关上。

全部安装后试机,检查电路无误,上电试机。发现10P和100P档底数过大,无法测量。经反复分析实验,确定原因有三,一是分布电容大,150KHz经分布电容传入毫伏表,二是桥式整流过于灵敏,且与电路位于同一板上,三是测试排母针座间距太小。

针对以上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参照《简易直读式电容测量仪》的介绍,给交流部分做了屏蔽盒,用0.2mm的铝箔裁成六面连体,折制成盒状,拆下电位器和波段开关,铝箔上开好孔位,再装回去,这样电位器和波段开关都一体接地,防止高频的散射,使用时还能避免人体感应。

将桥式整流改为半波整流,并移到屏蔽盒外部,直接搭棚焊接,PCB上的桥式整流电路废弃。

将测量插座中的两个插孔接地,下图中最底部的一条红色线即是。

通过以上措施,将10PF、100PF档底数控制在2~3个字,非常有效,其它档均无底数。

五、调试:

此电路工作于开关状态,非常稳定可靠,所以波形不用调整。下图是从电容测量插座上输出的10PF档(150KHz)、1500PF档(150KHz)和1nF档(15KHz)波形。

只需检查各档校正是否正常,如果电位器位置靠近极限,可以调整相应档位的振荡电容,电位器阻值太小,减小电容量,反之加大电容量。校正数值不稳定,是振荡电容热稳定性不好,或瓷片电容损耗大;如果数值连续下降,则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变化。

精度主要由量程电容的精度决定,特意托朋友用Quadtech 1692高精度电桥(误差±0.05%),挑选的量程校正电容,还有几只精密电容和瓷片电容,温度稳定性都很好,留下来做为土基准。用这块数字电容表测量精度,10PF档误差小于1%,其它档均小于0.5%,已经非常可靠,但考虑长期稳定性和温度影响,分别取2%和1%,能够满足一般测量要求。

楼主:
临近新春,方有空闲。整理发贴,才好过年。

祝各位版主、坛友们新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电路简单,调试容易,容易制作,很给力!点赞1

网友:
        小小数字电容表,测量小电容比较好,电路也不很复杂,容易仿制。

网友A:
这个200mV的数字表头还应该改造一下,用的可能是X7R积分电容,会导致线性不好,比如200mV和100mV不能同时调准,一个标定准确了另一个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00mV的数字表头还应该改造一下,用的可能是X7R积分电容,会导致线性不好,比如200mV和100mV不能同时调 ...

我用的是100毫伏满度,所以不用改。你说的对,有的数字表因为积分电容导致线性不好而增加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面板热转印技术:
先喷一层清漆是为了在其没干的情况下把蜡纸上的碳粉粘下来是吧?用吹风机加 ...

对的,就是在清漆未干透前把碳粉粘下来,再用请漆封固。用普通清漆和油漆都可以,油漆可以给机壳改色。但不要用电熨斗,会烫坏机壳的。只需微热,清漆就会发粘,碳粉不需要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把字转印到铝合金面板上,材质类似平板外壳,怎么弄您能给点建议吗?

以前也在铝表盘上成功转印过,和pcb制板一样,最后喷清漆,但漆面不太好看。在铝板上也是可行的没有问题,但铝板的处理不能用打磨的方式,否则划痕很难看。表面如果不是特别光,可以汽油擦拭后直接热转印。

网友C:
          十届回望绣成堆
        簇锦团花次第开
        更有北极电容表
        构思奇巧贺岁来

      北极兵老师的作品无一不是构思奇巧、功夫老到,实用性强的好作品,期待能获得评委的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届回望绣成堆
        簇锦团花次第开
        更有北极电容表

赞先生的好文釆,真的是,信手拈来即成章,字间行里意飞扬。祝福您及家人新春佳节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网友:
外观做得不错。

网友:
制作简单,方便实用

网友D:
樱桃好吃 树难再,仿制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樱桃好吃 树难再,仿制不易

这是最简单的电容表了,而且精度比较高,如果去掉10pF档,还可以使用指针表头。

网友E:
这个电容表简单易制,
成本低廉,
非常好!
建议楼主出套件,
让坛友们也分享一下。
(我也想要一台)

网友C(2019-03-13):
这是一款值得投票的好作品!期待北极冰老师再搞一块电感表,凑一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款值得投票的好作品!期待北极冰老师再搞一块电感表,凑一套呵呵。

谢谢先生的大力支持,电感表正酝酿中,希望能做好它,和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表简单易制,
成本低廉,
非常好!

好想法,但量程电容很难搞,有条件的时侯组织些套件。

网友:
非常好的工具!很眼馋啊!

网友:
好久没来,报个到,

网友:
支持,测试一下电容试试,看看图片

网友:
很给力!祝贺参赛。

网友(2019-04-16):
上电子技校的时候做过一个,非常好用。只是测不了大电容。

网友F(2020-05-07):
请问怎么测量10uf以上的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测量10uf以上的电容呢

这个表专门测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