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要去下载,洞洞板软件LochMaster_V4.0完整板(带汉化)

楼主(2019-01-31):
在网上找到一个“洞洞板软件LochMaster_V4.0完整板(带汉化)”,不想画板或不会画板子,做个小实验,想要用洞洞做板子,创客们,电子爱好者们做个小制作,先用这个软件将要安装的元件排版一下,做起来会更漂亮,希望对一些人有用,放错了版块请版主帮忙删除好了。
网盘地址://yun.baidu.com/share/link?uk=3926197557&shareid=2912492388&errno=0&errmsg=Auth%20Login%20Sucess&&bduss=&ssnerror=0&traceid=  前面加上 https: 就可以下载了。

洞洞板的焊接方法 对于元器件在洞洞板上的布局,大多数人习惯“顺藤摸瓜”,就是以芯片等关键器件为中心,其他元器件见缝插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边焊接边规划,无序中体现着有序,效率较高。但由于初学者缺乏经验,所以不太适合用这种方法,初学者可以先在纸上做好初步的布局,然后用铅笔画到洞洞板正面(元件面),继而也可以将走线也规划出来,方便自己焊接。 对于洞洞板的焊接方法,一般是利用前面提到的细导线进行飞线连接,飞线连接没有太大的技巧,但尽量做到水平和竖直走线,整洁清晰(图5)。现在网上流行一种方法叫锡接走线法,如图6所示,工艺不错,性能也稳定,但比较浪费锡。纯粹的锡接走线难度较高,受到锡丝、个人焊接工艺等各方面的影响。如果先拉一根细铜丝,再随着细铜丝进行拖焊,则简单许多。洞洞板的焊接方法是很灵活的,因人而异,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即可。

洞洞板的焊接技巧 很多初学者焊的板子很不稳定,容易短路或断路。除了布局不够合理和焊工不良等因素外,缺乏技巧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掌握一些技巧可以使电路反映到实物硬件的复杂程度大大降低,减少飞线的数量,让电路更加稳定。下面就笔者的经验谈谈洞洞板的焊接技巧。 1、初步确定电源、地线的布局电源贯穿电路始终,合理的电源布局对简化电路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某些洞洞板布置有贯穿整块板子的铜箔,应将其用作电源线和地线;如果无此类铜箔,你也需要对电源线、地线的布局有个初步的规划。 2、善于利用元器件的引脚洞洞板的焊接需要大量的跨接、跳线等,不要急于剪断元器件多余的引脚,有时候直接跨接到周围待连接的元器件引脚上会事半功倍。另外,本着节约材料的目的,可以把剪断的元器件引脚收集起来作为跳线用材料。 3、善于设置跳线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多设置跳线不仅可以简化连线,而且要美观得多,如图7。 4、善于利用元器件自身的结构图8是矩阵键盘电路,图9是笔者焊接的矩阵键盘。这是一个利用了元器件自身结构的典型例子:图9中的轻触式按键有4只脚,其中两两相通,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简化连线,电气相通的两只脚充当了跳线。读者可以对照图10好好体会一下。 5、善于利用排针笔者喜欢使用排针,因为排针有许多灵活的用法。比如两块板子相连,就可以用排针和排座,排针既起到了两块板子间的机械连接作用又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这一点借鉴了电脑的板卡连接方法。 6、在需要的时候隔断铜箔在使用连孔板的时候,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必要时可用小刀割断某处铜箔,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空间放置更多的元器件。 7、充分利用双面板双面板比较昂贵,既然选择它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双面板的每一个焊盘都可以当作过孔,灵活实现正反面电气连接。 8、充分利用板上的空间芯片座里面隐藏元件,既美观又能保护元件(图11)。

网友:
谢谢分享!试试看好用不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用过这种软件。

楼主:
谢谢 wsh2981 的加分!

网友:
好像缺少汉化包。

网友:
下载试用了一下,和画印刷版的软件大同小异,没有洞洞板的特点啊。

网友:
软件下载了,使用中。
楼主总结洞洞板的使用方法很好,平时也是这样使用洞洞板的,就是缺乏总结。

网友A(2019-03-05):
其实用protel设计洞洞板电路就挺好,把栅格设置成2.54mm,正反面都可以拉线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protel设计洞洞板电路就挺好,把栅格设置成2.54mm,正反面都可以拉线

我在proteus里找了,不知道在哪里设栅格2.54mm,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
确实不带汉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proteus里找了,不知道在哪里设栅格2.54mm,可否告知,谢谢!

不是proteus, 是protel 99se / AD / Altium的栅格设置  快捷键 Ctrl + 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proteus, 是protel 99se / AD / Altium的栅格设置  快捷键 Ctrl + G

哦,知道了,谢谢回复哈!

网友(2019-05-15):
感谢分享了,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