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冠声电子电器厂的 BT-830GR功放故障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31):
机器能通电,保护继电器能吸合,故障现象:
1、音量调节始终不能调大,基本在0-1-2,机器刚刚开机自检完成后音量显示在17左右.
2、MIC调整显示错误信息ERROR.
请教各位老师:1、是否MP8052A单片机有损坏?
                         2、如果是MP8052A损坏,如何改为纯后级功放?
                         3、谁能提供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既然能显示不像是CPU坏,按键开关、旋钮开关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显示不像是CPU坏,按键开关、旋钮开关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按键开关、旋钮开关都没问题,挨个试了一遍,仅仅是音量不正常,始终在0-1-2-0,开机自检完成音量显示在17左右

楼主:
我也是怀疑呢

网友:
音量旋钮问题,更换或拆开清洗就行

网友B:
修理的过程就是不断的缩小故障范围的过程; 1 ,要找一张线路图,  2,测各级的电压,尤其是前级的处理系统, 3,要一个信号寻迹器,或找一个耳机串一个电容,逐级的找信号。祝你成功。

网友C:
开机后转一下编码器,如果不随着加大或减小,有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转一下编码器,如果不随着加大或减小,有可能坏了。

谢谢,功能切换正常,效果切换正常,仅仅是音量调节不正常,开机自检后显示音量在17左右,之后调节音量只能在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的过程就是不断的缩小故障范围的过程; 1 ,要找一张线路图,  2,测各级的电压,尤其是前级的处理系统 ...

承蒙指教,缺少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功能切换正常,效果切换正常,仅仅是音量调节不正常,开机自检后显示音量在17左右,之后调节音量只 ...

如果只有这一个功能不正常,建议换件或查周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显示不像是CPU坏,按键开关、旋钮开关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正如你在另一个帖所说的,得到哪么好的机子,

                                                        却不介意内部象放在养猪场三万年的样子,

                                                                       却照个照片;这怎整,这么整.

                                                                                   楼主你就让机子内部这样去参赛/选美得了

一个贴是这样,好几个贴是这样

楼主:
找个话筒插上,不显示error,混响、延时貌似可以调节,没有图纸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