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N1如何实行低阻抗输入

楼主(2019-02-01):
6N1输入,C D输入很保真,细节全部出来了,但接手机播放无损就不能听了,请教怎么样改才能输入低阻抗才能得到高保真

网友:
    这不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放大器高阻输入对音源的阻抗要求就比较宽松,一般音源阻抗不高于放大器输入阻抗都可以。手机的输出是对应低阻耳机,输出电平不够高,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电位器上并联电阻啊,阻值接近耳机的直流电阻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上并联电阻啊,阻值接近耳机的直流电阻值就行。

电位器左右两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位器左右两脚吗?

是啊,最好再加上一个双刀开关,切换高阻和低阻输入。如果加开关不方便,那还可以单独做一根信号线,在线路上并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最好再加上一个双刀开关,切换高阻和低阻输入。如果加开关不方便,那还可以单独做一根信号线,在线 ...

好的,今晚回去试试,手头有1T的无损无法子听,2百多M一支歌的在朋友家的石机听真正那个好听!朋友的石机才一千多元,当回到自己的胆机听,朋友说就是听收音机没什么分别!但我的推挽唱CD己经很保真了,怎播放手机其它音源就不行了!想必是阻抗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变换器  金砂片的

又牛入牛出呀!

网友:
似乎加电容隔离,前面再加几个电阻就行。以前看到的,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这最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专职和兼职的区别。 楼主别再为难手机了。 阻抗匹配的什么,不存在的。

网友:
恐怕问题就出在音源上,要知道放大器输入阻抗都是高了比较好。。。

网友:
输入阻抗越高对前级的信号损失越小。晶体管放大器输入级多采用场效应管来提高输入阻抗。所以说:音质不佳与手机16Ω输出没关系。

网友:
手机音频输出是经过处理的, 由于目的就供耳机用.所以失真度较大,由其频率失 真,那是-带通电路专调到耳塞用。所以无损音乐只好听点而已。前几年我就干过,不得行不好听。
输入阻抗不是主要原因,要不调低手机音量输出试试?

网友:
电子管的输入阻抗非常的高,现在的音源的阻抗都非常的低,一般音源阻抗不高于放大器输入阻抗都可以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音源的输出电压比较低,需要一个电压的提升。

网友:
并个电阻就行,50欧到几百欧都行。但音质肯定不如CD,手机本身的性能可能会影响较大,耳机是功率输出,失真要比线路要大多了。要求不高还可用,发烧就不行。建议买个好点的无损播放器。

网友:
其实,真正 专业低阻抗电路,有专门的电路形式——共栅极(共基极)放大电路。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x宝上买个篮牙音频接收器,还能控制输入幅度,但高保真就不能包了的。

网友C: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电流互感器的特殊用法。就是阻抗变换。注意不要过直流。我试过用手机播放,和我的无损播放器播放,没有任何问题。我这个播放器,是128G的存了1500首邓丽君的无损歌曲,就剩余不到100M了!无损歌曲太占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电流互感器的特殊用法。就是阻抗变换。注意不要过直流。我试过用手机播放,和我的无损播 ...

能够教我用什么材料绕制,圈数比例?

网友:
简单的办法参考扩音机的高阻与低阻话筒放大两个插口的接入方式(同一6N1或6SN7;6H8C),复杂方法接入射极跟随器或阴极输出器。

网友D:
要加电压放大器,输入的电压不够,不是降低阻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电压放大器,输入的电压不够,不是降低阻抗的问题。

我加前级只是好大声,但声音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加前级只是好大声,但声音一样,

音质的好坏,在于放大器的性能,主要是输出变压器,要尽心的制作,初级的电感要足够的大,加一级可以有足够的余量加负反馈,可以展宽频带,大幅的提高音质,不加负反馈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质的好坏,在于放大器的性能,主要是输出变压器,要尽心的制作,初级的电感要足够的大,加一级可以有足 ...

我播放C D声音己经很满意了,但是用其它播放器播放无损声音不如C D,但其它播放器在石机播放放那声很好,

网友:
按图片上的试试,接一个50-100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晚回去试试,手头有1T的无损无法子听,2百多M一支歌的在朋友家的石机听真正那个好听!朋友的石机 ...

你的手机在别人家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