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线性可调电源,改变了一些电路,还请大家指出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2019-02-01):
1我一直想制作一台自己的线性电源,参考了矿坛的大作之后便跃跃欲试,结合自己的材料画出了初步电路,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合理的地方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2.因为我的变压器只有两个18v输出绕组,功率100w,因此决定自己的目标是制作0~22v/0~3A恒压恒流电源。两个绕组做成两个独立电源,之后可并可串提高输出电压电流。

3.由于没有多余绕组给运放等供电,因此只有使用18v绕组整流供电,现在有两个方案,1是直接使用调整管的电,2是重新用二极管整流滤波。

4.不知是我的lm358的质量原因还是什么,当有几毫安电流流入运放输出端时运放无法拉低输出电压,导致恒流时无法将输出电压拉低到0,因此我使用了一个pnp三极管扩流。这个电路在寒假之前我已改进过两次,但短路时这个pnp三极管和调整管还是经常会烧,若各位大师找出问题所在还请指出。

5.风扇使用的是24v电脑无刷风扇,用一个mp1484开关电源模块加热敏电阻调整风扇电压来调整风力。虽然风扇额定电压是24v,但实测5v左右就会转并且风力较小。

6.因为投板子10*10以内只要35,因此整个电路除了功率稍大的几个电阻都使用的贴片元件,整个pcb大小大约为6*10cm。

7.请大家不吝赐教,电路将会改进完善直到二月二十多号去投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单电源输出到不了0,最低20-30mV。

嗯,要是能输出这么低也能用,但是我的lm358一有电流流入就变成几百毫伏甚至一两伏,没办法只能加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单电源输出到不了0,最低20-30mV。
U1A 工作在开环状态,C16起什么作用?

U1A是恒流控制的,和INA282电流采样芯片配合,是闭环的。之前用358运放时在输出电压很高的情况下恒流让电压降低时电路会震荡,加一个电容就不会了。谢谢大师!

网友B:
不知是我的lm358的质量原因还是什么,当有几毫安电流流入运放输出端时运放无法拉低输出电压,导致恒流时无法将输出电压拉低到0,因此我使用了一个pnp三极管扩流。这个电路在寒假之前我已改进过两次,但短路时这个pnp三极管和调整管还是经常会烧,若各位大师找出问题所在还请指出。

您这个电路好像有个“坑”,参照下图:

CC动作后,U1A的1脚拉电流,但您看看红线的电流路径是不是有点问题?U1A不仅要拉取7脚电流,还有一股更“强大”的电流,如图上红色箭头所示。这个电流支路阻抗很低......

您加了Q3,只不过是增强了拉电流能力,但某些工况下,例如输出电流猛增超过设置值时,U1A输出状态翻转造成Q3全开,此时会出现OUT`通过D4、Q3直接短路到地的情况,后果是Q3先扛不住,烧毁。Q3烧毁后调整管CC控制失效,如果此时输出端短路,调整管也就跟着烧毁了。

取消D4和Q3,在ADJ这条线上串个十几、几十欧姆级别的小阻值电阻,试试。

另外,最好给运放加个负压,单绕组获取负压参照闻太师的做法,不麻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我开始也想自己做,后来偷懒了,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A同相端接电流设置的电压值,反相端接电流采样电压值,当输出电流大于设置值时U1A输出低从U1B输出端拉 ...

大师您好,若要输出电压到0,Q3只需要把基极电压拉低到1.2V一下就行了,在实际电路中Q3基极的二极管采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仅0.3v左右,加上Q3发射极和基极间电压大概算0.7V,这么算下来差不多能够达到关闭调整管的电压。倒是之前做的电路中我的R17取的几千欧的电阻,现在怀疑是他上面的压降导致调整管不能关闭,从而烧坏调整管的。如有错还请继续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我的lm358的质量原因还是什么,当有几毫安电流流入运放输出端时运放无法拉低输出电压,导致恒流时无 ...

谢谢大师指出,当初加D4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调整管电压过高被击穿,现在看来差点误了大事。不过我现在已经做出来的板子上并没有这个D4,然后短路几秒钟恒流正常工作,然后Q3冒烟,调整管也烧了。下午重画pcb时计算了一下U1B输出接的电阻的功率,发现该电阻在输出高电压的情况下当恒流电路把电压拉低时,电阻功率超过了贴片电阻的额定功率,会不会是这个电阻烧毁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无奈放假没有把坏掉的板子带回来测试,现在也只是一个猜测,还请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358做了个CVCC  电源,恒流是也会自激,我把防自激电容加在了恒流运放反相端对地。

我做的电源 ...

谢谢大师指点,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讲解运放自激,说运放振荡可以通过在反馈环路并联电容来减弱,没有提到在反向端加电容到地,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就都加一个焊盘以防万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出,当初加D4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调整管电压过高被击穿,现在看来差点误了大事。不过我现在已经做 ...

取消D4后,Q3的负载电流只能来自R18,最大不过20mA左右,不足以引起Q3烧毁吧?R18烧断,调整管失去驱动,后果只能是调整管关闭、输出电压为零,烧不了什么件。
您再查查板子上的布线,是不是存在某些低级错误?查查引起Q3烧毁的电流到底是哪来的?
如果有示波器,检查一下两个运放的反馈脚,看看是否有高频震荡。

建议您分级调试,先调CV,从您的描述上看,CV模式应该已经没问题了。
确认CV模式没问题后断开R18,VCC1至D882基极接一只供电电阻。取消Q3,直接用U1A拉电流,看看恒流能否实现?如果不行,查布线是否有错误、元器件是否正常。分级后电路简化,一定能找出原因。

还是建议您给运放加个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用法我也说不好理论上行不行,我按你的接法试了一下,1uf的电容还是有轻微自激(看样子应该有效果 ...

嗯,谢谢大师啦,我看到的防自激的电容一般都是nf,pf级的,那篇文章截图已上传,里面有一节讲运放自激的。(图片发倒啦,不知怎么发大文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D4后,Q3的负载电流只能来自R18,最大不过20mA左右,不足以引起Q3烧毁吧?R18烧断,调整管失去驱 ...

嗯,谢谢大师啦!确实感觉没有足够的电流让Q3烧毁,考虑会不会是短路时Q3基极突然拉低让发射结击穿了导致。这个电路在正常模式下能实现恒压恒流的功能,只是在突然短路时不能工作,正常恒流时用示波器看过,运放都没有震荡。最初设计电路时就是考虑要简化电路才使用的单电源,另外18v滤波后最高电压实测能达到25v左右,而运放电压是32v的,负压还要整流滤波再加一个lm7905,光是滤波电容就是一大堆。所以优先考虑单电源,到时候实在不行再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大师啦!确实感觉没有足够的电流让Q3烧毁,考虑会不会是短路时Q3基极突然拉低让发射结击穿了导 ...

Q3用的是什么型号?电源输出端短路时U1的1脚电压能低到多少?
换个思路分析,Q3如果是硅管,要求U1的1脚最低电平要低于这个值才能保证Q3有足够的下拉能力。如果因为U1的低电平不够低造成Q3的下拉能力不足,输出端短路时调整管的电流就控制不住,时间稍长造成调整管烧毁,大电流经过烧毁的调整管窜入Q3,造成Q3也烧毁。瞎分析的,不一定对。

R17应该有一定阻值起到限流所用,最高输出电压时进入CC模式,需要下拉的电流最大大概25mA,Q3的HEF设为100时,Ir17只需0.25mA,R17取值1K时Ube+Ur17=0.95V。单电源供电时358最低输出能低于这个值吧?如果低于这个值,R17用1K也不影响CC控制。

哈哈,说到这还是感觉没个负压怎么都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用的是什么型号?电源输出端短路时U1的1脚电压能低到多少?
换个思路分析,Q3如果是硅管,要求U ...

嗯,谢谢大师指点!U1A的最低输出确实是关键,怎么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测一下电压,惭愧惭愧。现在手边没有运放也无法测试,若坛内哪位大师能够抽空测试一下lm358运放的拉电流到地轨的能力将万分感激。要是运放拉电流不行的原因的话看来真的需要搞一个负压试试了 。另外这个电路最初是没有D12的,当时觉得Q3的发射结也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当U1A输出高电平时不会影响到CV的控制,但测试时发现空载时CV无法将电压调到最低。难道三极管中的pn节漏电流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有错,一般消振电容取nf、pf级足够了,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现在的应用场景跟书上有点不同?
我 ...

谢谢大师讲解!对于您所说的CV状态下的容性负载我理解了,我说说我的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整个U1B和调整管可以等效为一个运放,采样电阻等效于反馈电阻,该运放输出阻抗很低。按照之前我发的那个资料所说,这个阻抗乘以负载电容应该几乎等于防振电容成乘以反馈电阻的值,因为输出阻抗很低所以这个防振荡电容也可以很小。刚才我仿真了一个电路,这个电容取1nf就够了。

但是在CV状态下的我还没理解到防振荡的电容应该加在什么地方,此时反馈的是电流信息但输出的又是电压,搞糊涂了 。按刚才仿真的结果来看在控制电流的运放反相端并联电容的效果并不太理想,而且我猜测即使加了足够大的电容抑制了自激,过大的电容也会导致电源的瞬态响应变慢,不知是否正确?在仿真中我使用了一个运放做差分放大来采样电流,无意间发现在这个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并联一个1nf的电容即可解决自激,不知大师电路是否相同?若有作用大师能否分析一下原理,让我们学习学习。

此次仿真还发现一个问题,这种电路当输出突然短路时不仅CC运放会下拉,CV运放还会上升为高电平。若运放采用lm358,他的压摆率只有0.3V/us,在这时会有大约40us的时间调整管基极电压反而上升的时间,电流更是突增,不知这种瞬时的大电流是否会有烧毁调整管的危险?

仿真电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鼓捣了大半天,我的处理方式确实不理想,瞬态大电流控制不住,还没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顺便说一句 ...

嗯对,这种差分放大电路用在高端检测电流时对电阻匹配十分敏感,只要共模电压一高,电阻有一点差异就会造成很大的误差,低端检测时输出和控制部分又不共地,因此我没有用运放直接采样而是使用的ina282,淘宝买的拆机件三块一个还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你的防振电容用法是对的,我的用法不够理想。
我把102防振电容接在CC运放输出端和反相端之间 ...

看来以后画电路都得在输出和反相端加一个焊盘以防万一 ,谢谢大师验证!

楼主:
嗯,358压摆率确实太小了,我现在用的lm7332,15.2V/us的轨到轨运放,拆机件就是便宜才两块多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大师指点!U1A的最低输出确实是关键,怎么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测一下电压,惭愧惭愧。现在手 ...

您说的D12是指D11吧?有看了一下您的图,D11最好用4148这类开关管。
358手上没有,没条件帮您测试,印象里358就不是轨到轨的运放。

个人感觉那个Q3最好别用,如果对U1A的电流拉取能力信心不足,可尝试增大D882的HFE值,这样就有条件把R18再增大些,把需要拉取的电流降下来一些。您的电路运放电源与主电源共地,高压输出时驱动电压也高,R18用小了U1A负担大,用大了驱动能力又可能不足,有点难取舍。

下图是前几个月弄的数控电源的调整部分,U1高端电流检测,U2电压检测。C6和下部的Cx是运放的消震电容,这俩电容调试时确定容量,图上只是示意。ADJ那条线接调整管栅极,调整管用的是场管。CV控制U3A,CC控制U3B,恒流时就是俩运放打架,U3B把D1这个“门”拉开。需要下拉的电流最大十几毫安,OPA2277应付自如,不需要再加个管子。

下图是今晚修电源时实绘的一个图,WYK-3010成品电源的CC、CV控制,也是靠运放直接拉电流。

以上两个电源的控制方式与您的图基本相同,都没有您用的那个Q3。WYK-3010用的运放是741,0.5V/μs,没比358好多少,随便短路也没烧过什么管子。烧管子的根源应该不在358身上,当然,换个好点的运放更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D12是指D11吧?有看了一下您的图,D11最好用4148这类开关管。
358手上没有,没条件帮您测试,印 ...

感谢大师的详细讲解,麻烦您画图了!

起初想省事使用单电源,外加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很成熟,真是贻笑大方了。现在正在考虑加一个-5V的负压给运放供电,提高运放拉电流的能力并期望能够直接取消Q3,但有了负电压运放的供电电压也差不多快接近极限了,总是有害怕运放烧掉的担忧,没有多余的绕组真是问题多多啊 。再次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
我自己做的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不外乎以下几部分:

基准电压、恒流稳压控制、调整管驱动和调整管。

这是我做的恒流稳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