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19-02-01):
【参赛】晶体管测试仪
60代自己上小学,喜欢上了矿石收音机,之后又开始试装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当年经济条件有限,晶体管是非常昂贵的原件之一,记忆中一只正品3AX1低频三极管就要3元钱,几乎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生活费。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济来源的穷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天价。无奈之下,只好四处寻找业余品便宜的三极管。那时真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晶体管测试仪”,来检测三极管的好坏。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实现。
今天参加大赛,也就同时圆了儿时的梦想,自己制作一台“晶体管测试仪”。虽然现在各种仪器健全,但是依然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童年的乐趣,也是一种怀旧吧。下面就开始制作,切入正题。
1、制作主导思想
利用手头现有材料,尽可能物尽其用,“晶体管测试仪”要简单实用,设计小巧。
2、所用元件清单
1MA表头一个,内阻30欧,(穿透电流,放大倍数显示);四刀两掷拨动开关一只(用于PNP,NPN三极管测试转换);钮子开关一只(转换电流挡);微型按钮开关一只(放大倍数测试);
7号电池一节(仪器所需电源);仪表盒一个(三合板自制)
3、电路图设计
三极管业余使用,主要是2个参数,一是HFE 放大倍数(即β值),另一个是穿透电流Iceo。
本测试仪Iceo的测试范围在0-1MA之间,直接利用表头的1MA灵敏度。HFE放大倍数测试,电流表并联一只3欧分流电阻,量程扩展为10MA,放大倍数测试范围0-250倍。
晶体管直流放大倍数就是集电极电流和基极电流之比。本测试仪设计基极注入电流为40微安,当集电极电流在10毫安时,放大倍数就是250倍。
因为采用1.5V电源,所以基极电阻选为37千欧。为了简单,PNP和NPN共用一只电阻,为了减少误差,NPN测试,基极电阻还应偏小一些。
4、使用方法
首先确定管子是PNP还是NPN,将拨动开关选择在对应的位置,再将被测三极管插入管座,这时将β和Iceo钮子开关搬到Iceo位置,这时电流表显示即为穿透电流,再将开关搬到β 的位置,按下β按钮开关,电流表显示即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
不错,一直也想鼓捣一个,还想加上BVceo的测量功能,和场效应管的测试功能

网友:
赞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要制作这个测试仪表头和晶体管都是拦路虎。现在的九零系列晶体管Hfe动辄就得三四百啊

网友:
几十年前这就是神器,现在用来挑选老管也足好用,毕竟是针对老管设计的,现在物质丰富,新管一万只都挑不出来一个废品。

网友A:
真不错 我也想做一个

有两个问题请教 1 表头这么精致  用的是普通的直流安培表吗?

2 图纸里的"方块A" 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 我也想做一个

有两个问题请教 1 表头这么精致  用的是普通的直流安培表吗?

有些像一个低档万用表的表盘?

楼主:
图中的A ,就是直流电流表的意思,我用的小表头,是一个报废的进口仪器上拆下来的。原来是准备做一个万用表的,表盘是后换上去的,因为灵敏度不太高,满度电流1MA,就搁置了。这次大赛就旧物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