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800收录机声音现在不太好。

楼主(2019-02-01):
      上半年在网上购得一台8.9成新的夏普800收录机,故障现象不通电,经过论坛多位网友的指导,昨天终于搞好了,但是感觉声音不太好,有一点点沙哑的感觉,,收音机和磁带放音效果都是差不多。请各位论坛高手继续指导一下。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在此预祝各位新年快乐全家幸福安康。谢谢。

网友:
电位器处引信号,外接功放,这样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检查一下喇叭音圈是否擦边发紧。

网友:
换一对音箱试下,以便确定部分再下手

网友:
功放药问题了不是喇叭的

网友:
800的音质本身就不太好,主要是两个分体音箱很一般,

楼主:
音质一般拿

网友:
夏普800 喇叭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夏普GF-800收录机,音质确实一般,主要是音箱设计问题,还有就是喇叭比较差(尤其是后期针对中国做的缩水版888、999之类的)。
      声音沙哑无外乎以下几种情况:1、喇叭擦圈,通过外接其他音箱或喇叭能对比出来;2、功率放大集成电路有问题,或相关的电解电容,漏液、失效造成;3、夏普GF-800收录机在线路设计上有低放级电路,是一个单列直插的集成块,收音头和磁带前置放大器输出信号均经过该集成块再次放大后送往后一级电路。该集成电路若损坏则导致声音失常。4、功能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相关的插接件接触不良,特别是耳机插座和外接音箱插座的转换接点接触不良极容易导致放音失真故障。可采用短接的办法应急修复,能更换新的插座或插接件最好(老机子配件不好找)。5、电源故障造成,收录机的交流电源引入插座及外接电源插座,均有电池与电源引入的转换接点,若接点接触不良,则造成收录机的实际工作电源电压下降,容易造成放音失真故障。此外,电源开关的触点接触性能要检查;一般万用表R×1Ω 档测量开关,良好的开关,表头指针应直接指示为0Ω 。有问题的开关,表头指针指示不稳定,表示有故障。电源开关的修复比较困难,若找不到配件,可采取短接的办法应急恢复使用;或在机器后盖板隐蔽位置开孔,另装一只KCD1小船型开关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普GF-800收录机,音质确实一般,主要是音箱设计问题,还有就是喇叭比较差(尤其是后期针对中国做的缩水 ...

谢谢版主亲自指导,谢谢。

网友:
800录音机音箱的高音喇叭设计的怪 只留个防尘罩的小孔  对比三洋的 差很多

网友:
555555.师傅们,小弟这个真不懂,没接触过这东西。我是不是脱轨了。55555

网友:
实际上本来就一般化,好只是在过去那个时代还觉得可以,放在现在随便一个有源音箱都能比的它满地找牙,玩它只是一种情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