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胆机电路板制作

楼主(2019-02-01):
PCB胆机电路板制作,在电脑上用电路图制作软件把电路制作出来,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热转印纸上,用烫斗就可以把电路图转印到PCB覆铜板上。把转印好的覆铜板放入铜板腐蚀剂中,腐蚀完成擦干净抹上绿油,用菲林片打印焊点覆盖在绿油上面,用紫外灯照射凝固,撕开菲林片用酒精擦干净。背面元件标识也是用热转印方法。然后打孔焊接元件制作完成

网友:
等待楼主上传图片,看看胆机PCB板的制作精髓。

网友:
裁剪好线路板尺寸,将元件需要摆放位置的相应部位开孔,然后用油性记号笔画连线并反复涂抹,待连线晾干后你懂得。

网友:
这和其它电路的PCB制作有什么不同点吗?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和数字电路的板子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
胆机电压高点,线路最好圆滑点,间距大点。

网友(2022-07-07):
不知楼主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