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制作有图

楼主(2019-02-02):
PCB胆机电路板制作,在电脑上用电路图制作软件把电路制作出来,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热转印纸上,用烫斗就可以把电路图转印到PCB覆铜板上。把转印好的覆铜板放入铜板腐蚀剂中,腐蚀完成擦干净抹上绿油,用菲林片打印焊点覆盖在绿油上面,用紫外灯照射凝固,撕开菲林片用酒精擦干净。背面元件标识也是用热转印方法。然后打孔焊接元件制作完成。
可以上图了

网友:
喜欢搭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制板只适合低压的使用, 做胆机线路高压走飞线最好.

您说的非常对,搭棚焊才是正宗。。。

网友B:
楼主这台机器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位置不合适,容易造成感应交流声,实际听音效果如何?
PCB板装机看着是很漂亮,但对电子管来说却不是最佳的方法,推荐搭棚焊。

网友C:
线路板走线间距太小了。尤其你使用的是纸质基板(看图好像不是环氧板)更容易出故障。实验完成后、建议重做PCB 板。

网友:
线路板间距大一些,减少尖角,避免爬电

网友:
        PCB板做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D:
楼主,制图用的啥软件

网友:
不玩胆机不知道啥是交流声

网友:
设计印刷电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覆铜板走线与地端或者其它线路间隙太小,由于工作电压高容易漏电出故障,尤其是南方霉雨季节。

网友:
先给楼主顶一个,还是要提个建议,你这个电路板上和线不圆滑,应适当圆过渡下才好。

网友:
机机做的不错,线路板也挺好,但是线与线间的距离太小,容易爬电。这不是晶体管线路。

网友E:
真空管的PCB不光是考虑走线的连接,同时要把线路走线的线间电容(可能会造成不良耦合,反馈)及高电压的放电间隙(使用气候,环境等条件影响,电路可能产生短路放电。)放在首要地位,所做的PCB并不符合技术要求。

网友:
猛一看电路板还以为是雕刻机做的,很工整。间距再大些就更好了。

网友F:
请教涂绿油和焊点的详细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台机器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位置不合适,容易造成感应交流声,实际听音效果如何?
PCB板装机看 ...

机箱太小了没有位置放,机箱下面有一张铝板用来安装变压器和电路板,把铝板接地一点噪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板走线间距太小了。尤其你使用的是纸质基板(看图好像不是环氧板)更容易出故障。实验完成后、建议重做 ...

受教又学习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空管的PCB不光是考虑走线的连接,同时要把线路走线的线间电容(可能会造成不良耦合,反馈)及高电压的放 ...

又学习技术了

网友:
很好的制作,楼主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涂绿油和焊点的详细制作过程

电路板蚀刻完成后先不要钻孔,擦干净在上面均匀涂抹上绿油,用菲林片打印焊点,焊点也是在电脑上制作的。把菲林片和电路板上的焊点对整齐均匀抚平绿油,用紫外灯照射,干了后撕掉菲林片,菲林片是透明的被焊点遮住的地方的绿油不会干,用酒精擦干净就可以了。然后钻孔焊接元件

网友:
线路间隙太小,尖角太多注意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制图用的啥软件

altiuM designer

网友A:
印制板只适合低压的使用, 做胆机线路高压走飞线最好.

网友:
不错,刚好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爱好者以动手为主!至于效果,问题则装好才晓得.并且还有调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