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拆解,UC3843芯片控制

楼主(2019-02-02):
用了近10年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坏了,便随手拿了一块10--24V可调电源适配器充电源用,心中忐忑这电源肯定没有本本原配质量好会不会出问题,但心中有个声音告诉我,本本用了10年就是不坏,如真有不幸,刚好有理由扔之。果不其然用了半月,某晚一声暴响,层内空开跳电,复位后用了10年的本本一命乌呼。笔记本电脑电源标称19V 4.5A,这个可调 电源适配器标称在19V时可输出4A,为何会暴,随打算拆解看个就竟,发现此电源还是比较缩水,EMI防干扰和防雷电路己完全省略,散热就一8CM*5MM左右铝片,电路基本为3843标最简电路.19V下输出4A有点困难,3A可有差不多,之所以暴掉可能主要还是散热不够 ,超温所至。外观看场管5N60C烧坏,0.33R 1W电流取样电阻烧暴,随后检测UC3843完美归西,3843的6脚驱动输出上的二极管1N4148烧坏。春节将至买的原件只能节后发货了。总结:仔细查阅了UC3843的IC 资料,期实UC3843功能还是比较完善,一般用于150W以下的小功率开关电源上,外围电路简单,各种保护功能完备,只要做好散热不过度缩水能满足需求。 IMG_9041 (复制).JPG

补充内容 (2019-2-25 11:55):
昨天网上买的器件到了,换上所有元件,通电从12V到24负表测电压都正常,不带载放置了一会发现外壳发热较大,估计空载电流可能大了,用功率表一测,12V电压空载3.4W比另一个12V电源2.2W,大了许多!

找了一同款电源,除调压部份外,基本相同

找了一同款电源,除调压部份外,基本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换了大的MOS当然不会烧坏手机,但是你要考虑开关变压器的绕制参数,大的输出电流是由PWM的 ...

您的理解好像有点问题,MOS管的最大电流是S极的检流电阻决定的(当然也要考虑初级电感量)。芯片的驱动能力足够,换更大电流的管子不会导致峰值电流上升。
主要的担忧是来自管子的导通电阻RON,高耐压的管子导通电阻较大,开关管的功耗会上升,原有的散热可能压不住温度。
相同耐压,电流大的管子导通电阻更低,更换相同耐压、电流更大的管子有利无害,只是成本高一点。更换耐压高的管子(其实是高RON)后测测壳温,不超过100度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这种电源本身就不靠谱,可调的就更不靠谱了。
原配的修好比这个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本身就不靠谱,可调的就更不靠谱了。
原配的修好比这个强啊

就为了图个乐,原配台达电源拆开后密密麻麻,看的头疼,大概看了下有一自恢复保险烧开路,太复杂不想修,这个简单修着玩!

网友:
这个好修,电路简洁,有图,关键方便,能施展开,讨厌那种密密麻麻的贴片元件,再加几个小板,不好下手

网友C:
随便用个可调电源,就把笔记本废掉了,这样很不值得啊。

可调电源的可靠性不高啊,保护电路不够,出问题,很危险。

笔记本电脑对电源的要求很高的。你想啊,几千上万的电脑,能随便用个低廉的电源吗?

那个5N60感觉功率有点小,有散热风扇吗,换10N60可能好一些。

网友:
10年本本也算“高寿”了,修还不如买台新的,旧的难适应新的软件和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用个可调电源,就把笔记本废掉了,这样很不值得啊。

可调电源的可靠性不高啊,保护电路不够,出问题 ...

不能换10N60,因为电流的大小不光由场管决定,还要看开关变压器的参数,变压器只能过4A你换上10A,到时烧变压器,可调 开关电源保护功能是不稳定,如果是定压的,会在输出上有一保护元件,比如输出19V,这个保护器件会在21V时软击穿短路使电路保护,当电路恢复正常时,此器件又正常工作,因为是可调输出,输出值不定,无法用此器件做保护,所以超压烧笔记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换10N60,因为电流的大小不光由场管决定,还要看开关变压器的参数,变压器只能过4A你换上10A,到时烧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换10N60,因为电流的大小不光由场管决定,还要看开关变压器的参数,变压器只能过4A你换上10A,到时烧 ...

你这理论不敢苟同

网友:
笔记本电源选择慎之又慎,毕竟属于贵重物品。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俺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换10N60,因为电流的大小不光由场管决定,还要看开关变压器的参数,变压器只能过4A你换上10A,到时烧 ...

你的理解不完全正确,不能随便换更大参数的MOSFET,主要是考虑PWM IC的驱动能力,只要栅极电容不比设计值大太多,换成电流余量大,耐压高,Rds更低的管子安全余量会更大,那肯定换了更好啊。
举个例子,你原配手机充电器是5V 2A的,换成5V 10A的会烧坏手机吗?显然不会啊。因为手机吸取的电流由手机决定,而不是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不完全正确,不能随便换更大参数的MOSFET,主要是考虑PWM IC的驱动能力,只要栅极电容不比设计值 ...

你理解错了,换了大的MOS当然不会烧坏手机,但是你要考虑开关变压器的绕制参数,大的输出电流是由PWM的驱动能力,MOS的额定电流,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线径粗细等参数,不是单单换大MOS 就可以了,在此电源中,PWM驱动电流达到1A,驱动更大的MOS 都没有问题,瓶颈在开关变压器太小,所以不能冒然换大MOS!当然换大了MOS也没有什么问题,按原电路的设计工作更安全!

网友D:
就这个板子还想输出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理解好像有点问题,MOS管的最大电流是S极的检流电阻决定的(当然也要考虑初级电感量)。芯片的驱动 ...

按照 此电路检流电阻0.33R,最多输出只能到3A,当电流检测电压大于1V时,3843会保护,当然换了大        MOS 输出电流不会增大,如此小的铝片散热成问题,当然换了大点的MOS 也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板子还想输出4A

呵,不要小看此电路,如图电路除了输入的EMI电路缩水外,就是一个3843的标准开关电源,市面上卖的100W以下的许多电源适配器都是这样的电路,只是在输入EMI电路上做到完善,并且用足够大的散热片,UC3843本身还是不错的片子,功能还是较完善的!

网友:
老师语文学得不错,电源烧毁了能用上"一命乌呼,完美归西"来描述

楼主:
昨天网上买的器件到了,换上所有元件,通电从12V到24负表测电压都正常,不带载放置了一会发现外壳发热较大,估计空载电流可能大了,用功率表一测,12V电压空载3.4W比另一个12V电源2.2W,大了许多!随调到24V测得空载功耗达到了8.4W,有问题,再带了一车机试试,一开机一声暴响,打开一看,检流0.33R的电阻烧了,功率管烧了,其它器件还没测。奇了怪了,为何空载各电压正常 ,带载就烧了?

楼主:
0.33R电阻烧坏说明过流了,为何电源没有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3R电阻烧坏说明过流了,为何电源没有保护?

MOS管品质差导通电阻大,开关损耗上升。或者是芯片的VCC不足,驱动不足造成开关损耗上升。开关损耗上升导致静态功耗偏大、壳温高。
过高的温度导致MOS管烧毁,进而把检流电阻烧毁。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烧毁的原因大概率是开关管导通不利索,而不是过流。
玩电源,最好备个示波器,看看G、S、D波形,一目了然。

从楼主实绘的图看,这电源比较省料。6脚出来再用两只管子做个图腾柱驱动比较好,能把开关损耗降低些,对开关管型号的“容忍度”也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品质差导通电阻大,开关损耗上升。或者是芯片的VCC不足,驱动不足造成开关损耗上升。导致静态功 ...

对开关电源一直有惧怕的心理,示波器到时有,只是只是不知MOS驱动信和怎么的状态下为正常,照楼主说功耗大是MOS的质量有问题了?PWM芯片我测过电源电压为8.4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开关电源一直有惧怕的心理,示波器到时有,只是只是不知MOS驱动信和怎么的状态下为正常,照楼主说功 ...

给示波器接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放心的用了,测量时轻易不会出问题。
D极波形,网上有很多图片资料,多搜集些看一看,看得多了自然心里就有数了。G极就是方波,基本判断原则是上升、下降沿干净利索,斜率大会导致开关损耗大。幅值不足会造成驱动不足,开关损耗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我个人感觉是MOS管的问题,比如说您换了高耐压的管子,RON会比原配管子大。或者管子品质不好,本身RON就比较大。RON增大开关损耗就会增大,温度就会上升。

您的开关管与散热片之间既没有用螺丝或簧片压紧,也没有涂导热硅脂,热阻太大,几瓦的开关损耗短时间就能让管子超温。带上负载后工况更恶略,爆了也不稀奇。

以上只是推测,您最好再测测VCC够不够。这个电压低了也会造成开关损耗上升,其最好能到15V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开关电源一直有惧怕的心理,示波器到时有,只是只是不知MOS驱动信和怎么的状态下为正常,照楼主说功 ...

“PWM芯片我测过电源电压为8.4V,是正常的”

这个不正常吧?15-17V或以上才算正常。VCC才8.4V,驱动脉冲的上限也就被限制在8.4V以下了,8.4V不足以让MOS完全开通,开关损耗自然也就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我测过电源电压为8.4V,是正常的”

这个不正常吧?15-17V或以上才算正常。VCC才8.4V,驱动脉 ...

图上是没有涂散热硅脂,胆实际装好后是有涂散热胶并装了固定螺丝,MOS管原来用的是5N60我换成了10N60,PWM芯片如图,8.5V就导通了,应该是正确的吧

UC3843 ,在8.5V时导通

UC3843 ,在8.5V时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是没有涂散热硅脂,胆实际装好后是有涂散热胶并装了固定螺丝,MOS管原来用的是5N60我换成了10N60,PW ...

10N60代换5N60没问题,散热也没问题

一般的MOS管在实际使用时都把驱动电压设到10V以上,这样可以尽量使其导通电阻更低,发热更小。
您贴的芯片资料,低压锁定门限的意思是芯片最低在8.5V开始工作,7.6V时停止输出,是对电源电压的最低要求。能否将电源电压降到低限,取决于MOS管的参数。比如您用的10n60,其RDS给出的测试条件是Vgs=10V。8.5V驱动电压下MOS管对应的RDS可能达不到标称值,这样会引起发热。3842的资料里给出的测试条件,VCC一般也是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N60代换5N60没问题,散热也没问题

UC3842导通门限16V,UC3843导通门限是8.5V,10N60的Vgs是2到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3842导通门限16V,UC3843导通门限是8.5V,10N60的Vgs是2到4V

您对资料给的参数有些误解。
先说MOS管,Vgs(th)这项参数的意思是指大于这个电压mos管才开始导通。
下图红框内的参数的意思是此管Vgs大于2-4V时开始导通,开始进入线性放大状态。而开关电源内管子是工作在开关状态,Vgs要远高于红框内的值,才能使管子充分进入饱和区,这样才可得到尽量小的开关功耗。Vgs为2-4V时,管子处在线性放大状态,这个状态下管功耗大,会因发热太大而烧毁。
绿框是Rds典型值的测试条件,Vgs=10V。

再看下图,VGS为2-4V时管子才刚刚开始导通,处于红圈标出的区域。用作开关管时,要工作在绿圈标出的区域,Vgs要至少大于6V才完全导通。实际设计电源时,Vgs取值要远离6V这个点,一般最低也取到10-12V,保证其可靠导通、Rds尽量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UC3842导通门限16V,UC3843导通门限是8.5V,10N60的Vgs是2到4V

再说芯片,“低压锁定门限”的意思是低于此值,芯片将锁定,不工作了。这是芯片能正常工作的最低值。
3843的锁定门限较低,配低开启电压的MOS管能完成低压DC-DC转换,例如12V蓄电池。
您这电源用的是普通的MOS管,芯片的供电电压要高一些才保证管子充分饱和。VCC低了,管子导通的不利索,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对资料给的参数有些误解。
先说MOS管,Vgs(th)这项参数的意思是指大于这个电压mos管才开始导通 ...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指导,明白了怎么回事,现在UC3843供电只有8.4V,虽然芯片能正常工作,但由于其工作电压限制,输出的MOS驱动电压不可能高过8.4V,而10N60或5N60一定要驱动电压达到10V以上才能工作在开关状态,现在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功耗增大导致烧管。此电源目前还是要查芯片供电外围电路,使供电电压达到10V以上!,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
要是外围元件正常的话,换个OB2263代换3842,2263比3842更简洁;

网友:
笔记本电源不敢用这种电压可调的不安全,维修临时用用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指导,明白了怎么回事,现在UC3843供电只有8.4V,虽然芯片能正常工作,但由于其工作电压 ...

大概是这个意思,根据您描述的情况瞎蒙,不一定这就是病根。
您可以给芯片外接一个15-20V供电,来验证是否是因VCC太低引起的静态功耗上升、带载烧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个意思,根据您描述的情况瞎蒙,不一定这就是病根。
您可以给芯片外接一个15-20V供电,来验证是 ...

老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有一个成品开关电源,用全桥电路,开关变压器初级有三根相同直径引出线,但其中有一根是不通的,跟屏蔽一样。请问有没有见过类似的,这个变压器是好还是坏。

网友:
俺从垃圾佬那里捡了好几个笔记本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有一个成品开关电源,用全桥电路,开关变压器初级有三根相同直径引出线,但其 ...

没见过,半桥、全桥拓扑一般都是每组输出3个抽头。
您查查板子,看看怀疑有问题的那根线接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半桥、全桥拓扑一般都是每组输出3个抽头。
您查查板子,看看怀疑有问题的那根线接哪了?

谢谢,是初级( 输入端 )  一般是两个接头。

网友:
这个是一个高大上的电源,估计上一个工程师也当变压器坏,把外侧胶纸给撬开,没有伤到里面漆包线。
是0---60伏,0---47安的。
现在还没有修好,我把那个空线头接到300伏上,也不知道对不对,原理也不懂。

网友:
你的电源送我都不要用。没有维修价值。还是买个原配实在。现在技术不值钱。解决问题是根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是初级( 输入端 )  一般是两个接头。

抱歉看错了,初级的话,一般是屏蔽层,接热端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抱歉看错了,初级的话,一般是屏蔽层,接热端地。

感谢。当探讨一下,让这个变压器误导了。因为  1:三根引出线都一样3*1mm漆包线,2:  屏蔽层已用小线接到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当探讨一下,让这个变压器误导了。因为  1:三根引出线都一样3*1mm漆包线,2:  屏蔽层已用小线接 ...

搞不明白怎么回事,碰到这种情况,老老实实把电路图反绘出来再分析吧。

网友(2020-02-10):
版主解释的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