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塑料盒3DQ短波机

楼主(2019-02-02):
小八一空气可变电容,10-330p,有43:1的大减速比的蜗轮蜗杆,特别适合短波段密集频率的调谐。用有机玻璃牙刷柄做了摇杆,利用这个可变制作3DQ短波机。
工具只有锥子、剪刀,为了好加工,这次用了PP材料的透明盒,大小正好装下所有零件。照旧连线节点使用小号鳄鱼夹,便于更换不同的线圈。元件很简单:R40C1磁环,线圈10uH,3DQ场管,3.7伏纽扣锂电,2K欧电位器,耳机46欧串联,省略滤波电容。频率范围:2.7-16MH
试机,不加电矿机状态,白天收到2个中国之声,晚上多了NHK,朝韩台,选择性一般。加电再生状态,电台增加很多,小八一可变的减速蜗杆将调谐展开的很宽,很好用,摇杆转动一点儿一个啸叫一个台,随时调节再生使其在临界点,低端再生需要少,高端需要多,临界点随频率变化。在日落时电离层E层消失,术语叫做晨昏线传播,5MH授时台清晰出现,这是我标定刻度的好帮手,我玩短波矿机一定要频率覆盖5MH。
在此建议大家,3DQ玩短波一定要加电试试再生,很有乐趣,能收好多台,而且没有家电干扰噪音,但锣鼓台是有的,再生临界点选择性很好,灵敏度高。

网友A:
恭喜透明版矿石机制作成功,在试听完成后,把夹子去掉,连接整理一下,会更美观大方,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网友B:
恭喜楼主,电路图中有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一,只有天线没有地线,声音会不会很小啊,二,R40C1磁环用的线圈是什么规格?三,电路图中,2K是什么??谢谢,这几天春节假期,很想仿制楼主一样的加电矿机,,,顺祝坛里的各位朋友,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透明版矿石机制作成功,在试听完成后,把夹子去掉,连接整理一下,会更美观大方,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感谢加分肯定及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电路图中有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一,只有天线没有地线,声音会不会很小啊,二,R40C1磁环用的线 ...

感谢关注,根据我的理解回答您的问题。1,试验结果,短波不接地线效果好于接地线,原理不知,有文章称这是悬浮接地,我个人理解在高频率波段工作,天地线间分布电容相对大,会将高频信号短路,悬浮地分布电容相对小。2,调谐线圈10圈,约9.5uh,这个数值与可变电容有关,目的是覆盖目标频率。天线线圈7圈,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与天线有关,再生线圈5圈。3,2k是两千欧电位器,调再生强度用的,其他电位器也能使用。
补充一下,这个电路只是结构简单,省略一些零件,效果不是最好的,人体感应比较大,要耐心调整,但可玩性高,利于感性理解短波传输特性。祝节日玩机快乐。

网友:
感谢1397朋友的详细回复,心里有一些丝路了,明天利用手上的元件开始试制。祝节日快乐!

网友C:
做的不错。电路简单易做。收藏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根据我的理解回答您的问题。1,试验结果,短波不接地线效果好于接地线,原理不知,有文章称这 ...

我做的短波大环矿级也改在覆盖5MHZ了。感觉5到6MHZ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短波大环矿级也改在覆盖5MHZ了。感觉5到6MHZ收不到台

5-6MH在短波里波长相对较长,大环接收效果不如外接天线,建议接15-20米天线,不要接在大环顶端,这样会影响LCQ值,接在靠近底端1/3位置,相信效果会好,5-6MH傍晚时段传播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电路简单易做。收藏了。谢谢!

感谢关注。

网友:
实践中探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