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头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02):
                     指针万用表头失磁,其他电路元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各档测量值偏大,还是偏小。如电阻。电压。电流请师傅们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指针万用表头失磁,其他电路元件都正常的情况下,电阻测量值偏大,其余测量值均偏小且呈比例。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谢谢,看来我的500万用表不是失磁了。测量电阻偏小。但是用数字表测量X1档的分压电阻也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等楼下来解答

网友:
简单地说,每个档测量时指针转动角度都小。

网友:
调零正.常么?

网友:
首先用标准表测量一下50微安档,看看误差怎样。如果误差较大那就需要测量表头电流满度值。比如500型41.5微安,看误差,在这个基础上在说怎么办。

楼主:
调零正常,但是有的说49.5毫安,不知那个准确,谢谢。

楼主:
       我用电池加电阻,可调电阻把500表和福禄克万用表串在一起。500表放50微安档。调电阻,指针表50微安满刻度时,福禄克表为52微安,500表是内磁表,没磁路调整铁,该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表头失磁了,要充磁

楼主:
        测量一电阻和福禄克比较电阻偏小,一个3,9欧姆电阻在福禄克测量是3,9欧姆。在500测量是3,5欧姆,是失磁了吗?谢谢。

网友:
表头是不是失磁,单用测量值来佐证是不够的,因为测量值偏差不仅仅是表头问题,还有测量电路问题都会引起测试不准确,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测试表头灵敏度,大多数500型内磁表的表头灵敏度是40μA,也有39.5μA的,外磁表则一统为39.5μA。电流的精度测量用标准的数显表200μA档(只有mA档的数显表不可用)与被测表头串联测试,只要表头灵敏度不大于40μA都不算失磁,没有必要充磁,有轻微失磁的(42μA以内)都可以通过调整表头回路中的可调电阻来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池加电阻,可调电阻把500表和福禄克万用表串在一起。500表放50微安档。调电阻,指针表50微安 ...

前提是被测表测量电路无故障无失调;当测量表读数为50μA时,被测表头必须满刻度,如不达则是失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零正常,但是有的说49.5毫安,不知那个准确,谢谢。

49.5μA表头是可以扩展用来测量50μA电流,但这个灵敏度绝对不是500型万用表的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