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电脑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9-02-02):
我现在这台电脑是自己组装的,CPU是G1840,主板铭瑄的最便宜那种小板子的。

第一年冬天就出现问题了,那年电脑放在半开放的房间,最冷不到零下10度,但是开机要连续按超过1分钟才能启动,以为电源问题于是买了个台达的问题依旧,后来即使夏天也要按很多次才能启动。

今年冬天怕不能启动特意把电脑放到了室内,一开始还算好启动,按不超过10下就能启动,但是前天晚上窗户没关严室内可能不到5度,第二天早上就无法开机了,症状风扇转一下就停止,就这样循环。我以为是主板上什么元件天冷失效了,用电吹风对着主板吹了一会能开机了,看BIOS里面CPU温度20度主板0度,就这样运行了十多个小时一切正常。

今天早上要启动又拿着电吹风吹,吹了一会能启动了,但是运行一会温度降下来了就死机,总不能一直给主板加热吧,于是把主板什么的都拆下来,分解了重新装起来居然按一下就能启动,没修过电脑搞不懂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电解电容故障,分辨给电容加热,如果加热至哪只电容后电脑立刻正常,就把它换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电解电容故障,分辨给电容加热,如果加热至哪只电容后电脑立刻正常,就把它换掉即可。

重新组装后现在一切正常了,开机按一下就能启动了,等再出现这个问题试下你说的这个方法。

网友:
是否内存松动?

网友:
应该是主板质量问题,买主板宁可稍贵点,买一线大厂的最保险。

网友:
我想大多是电容问题。按2楼的办法应可解决!
楼主你也真利害,冬天在这么冷的地方工作(用电脑)!
佩服!佩服!

网友:
我明天把电脑拿去外面零下30度冷冻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也有可能是芯片或者 cpu 底座虚焊了。然后你加热或者摆弄一下又接触好了。温度过于极端对电子产品是个很大的考验……

网友:
换一块好一点的主板吧,也不贵

网友:
如果后来好了,那就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
很多人都不重视机箱接地(注意:不是指220伏零线)有人把主机随便连个电源插线排,这样机内静电无法释放,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提醒大家,金属机箱需严格接地。尽可能不要用插线排。有段时间网吧有几台电脑出现故障,有的开机无法联网,有的开机自己乱跳,有的键、鼠失控。一查,这几台共用一路电源,接地线松脱。修复后故障排除,当然不排除其他原因。

网友B:
室内仪器工作条件就是-10----+30度。没什么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室内仪器工作条件就是-10----+30度。没什么不正常。

感谢老哥,其实这个就是“钱没花到”的典型症状。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总是发热严重,有时需要用嘴吹气降温,这个笔记本如果拿到你那里应该工作正常了。

网友(2019-04-27):
可能性最大的还是主板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事电源问题,还有是看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有可能是当初组装电脑配件时没有安装好的原因,组装电脑有时确实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安装多个硬盘时,换一个sata接口,主板就识别

网友:
有检测卡  跑码试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总是发热严重,有时需要用嘴吹气降温,这个笔记本如果拿到你那里应该工作 ...

风扇脏了吧,拆开清下灰会好得多,特别是风扇扇叶和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脏了吧,拆开清下灰会好得多,特别是风扇扇叶和散热片。

        谢谢,也许是,从来都没拆过,因为是别人家的笔记本暂时用着。

网友(2019-08-13):
不要贪便宜买便宜的主板,还是稍微买贵点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