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美国珍妮丝调频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9-02-03):
位论坛前辈朋友,小弟近期在某鱼上淘了一台美国珍妮丝调频电子管收音机。到手发现外壳严重缺肉,但好在机芯还算完整,唯一不知足 就是天线接线都断了,无法判断怎么接。通电后FM可以收到几个强台,AM收不到台。估计是没接天线。所以在此向各位寻求帮忙,看大家手上是否有该机的电路图,EBAY上看到同款的显示型号是=ZENITH TABLE RADIO MODEL A724Y=在此先感谢了。

EBAY上查到的图片

EBAY上查到的图片

整理后的外壳

整理后的外壳

机芯前脸

机芯前脸

抽拉式电容调频

抽拉式电容调频

天线断线

天线断线

后盖

后盖

后盖1

后盖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调频双联,在底盘下面?

调频不是用空气联的,是用的抽拉式电容。我图片有照,第五张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频不是用空气联的,是用的抽拉式电容。我图片有照,第五张图

那是调感线圈,磁芯或铜芯在线圈里面进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调感线圈,磁芯或铜芯在线圈里面进出。

是的,补上了一张图。

网友:
电路图己找到

schematic (1).pdf

楼主:
真是感谢了,朋友果然强大,谢谢!接下来就是要修复了。再次感谢!

楼主:
朋友你好。想请教下,请问帮我找的图是在radiomuseum这个网找的么。请问是否一定要注册才能下载上面的电路图片呀。先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想请教下,请问帮我找的图是在radiomuseum这个网找的么。请问是否一定要注册才能下载上面的 ...

不用注册也能下载, 一天最多3个文件

,
国外电子管收音机资料网站求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594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注册也可能下载,一天最多3个文件

,

太谢谢啦!小弟去研究下,手头还有太古董电子管收音机。想找电路图修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注册也能下载, 一天最多3个文件

,

成功下载电路图了。再次表示真诚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功下载电路图了。再次表示真诚的感谢!

   为你高兴, 以后可以帮助别人找电路图了

关于    美国珍妮丝调频电子管收音机ZENITH TABLE RADIO MODEL A724Y     网页上有8个文件, 我只下载了两个电路图,余下的你自已下载吧
https://www.radiomuseum.org/r/zenith_a724y_ch_7a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你高兴, 以后可以帮助别人找电路图了

关于    美国珍妮丝调频电子管收音机ZENITH TABLE RADI ...

一定一定,接受你的帮助,也可以继续帮忙别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