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坛潜心学习多日,选中这款图纸。请坛内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款图纸有没有错误。

楼主(2019-02-03):
我想抽时间自己学习热转印法制作电路板。谢谢。

楼主:
我水平有限,多多麻烦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
图不错,中规中矩。动手吧,祝您成功。

调试时注意切换板上的C1。按目前参数,上电后大概0.2s左右才能达到预设值,这可能会引起J1、J2在机器上电伊始出现一次没必要的跳动。如果发生此现象,酌情考虑减小C1。这个电容用个104就行了吧,没必要用47uf这么大。

网友:
30V3A的主电路有问题,输出是射極输出,最高 30V吧,驱动Ic的电源也没30V, 限流的取样电阻貌似是在负端的吧,....

网友:
粗看是由输出电压来决定变压器抽头,当限流生效时会可能继电器不停的在跳。

网友:
有没有考虑在某天当调电压的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R20,4.7K的电压取样不该接2.5V,应接到AGND端(+输出端)。你选的电路和我的基本相同,电路好做,性能也很好。运放的电源我也用正、负12伏。最大输出3A用一个调整管也行,散热器要足够。

网友:
看到了,agnd才是运放的gnd

网友:
疏忽大意了

楼主:
谢谢,谢谢版主及各位老师。我把图纸在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4、BG5先并联再与R11、R12串联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双极型三极管的Vbe具有-2.2mV每摄氏度的温度系数,也 ...

谢谢老师的热心指正,太感谢了。能否麻烦老师再发一次改正后的原理图么?图纸显示不出来,总是转圈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热心指正,太感谢了。能否麻烦老师再发一次改正后的原理图么?图纸显示不出来,总是转圈圈。:h ...

调整管并联要串均流电阻,R11、R12左端分别接BG5、BG4的发射极,增加R21、R22两只电阻引出电流反馈,阻值没什么严格要求,用大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4、BG5先并联再与R11、R12串联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双极型三极管的Vbe具有-2.2mV每摄氏度的温度系数,也 ...

谢谢老师的讲解及赠图,我将图纸改完后再请老师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管并联要串均流电阻,R11、R12左端分别接BG5、BG4的发射极,增加R21、R22两只电阻引出电流反馈,阻值 ...

谢谢版主的讲解及赠图,图纸已按您的要求改正。正在画PCB图,我选用的电源机壳比较小,电路板细长尺寸单面板,到时再麻烦版主及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
这个电路能工作?怎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C:
不要那么费事,我有个30V3A龙威电源转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那么费事,我有个30V3A龙威电源转让

谢谢,电源我有。在本坛主要是为了学习,也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