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好坏

楼主(2019-02-03):
请教一下老师傅们,这个优盘上拷的都是老电影,前段时间在看戏机上能正常播放、半年后有三分之一的影片放到一半就自动跳到下一部电影或者卡住不动了,插到电脑上播放也停在同样位置。是优盘问题还是影片损坏?这是测试u盘的图片。谢谢指教。

网友:
U盘要买好的,旗舰店,3.0,slc,
买着贵,用着便宜,同样的10G文件,好U盘复制只要1分钟,差的10分钟也不一定搞定

网友A:
U盘内的文件损坏了,并不是U盘坏了。

网友B:
优盘在唱戏机上使用难免经常碰触造成接触不良,读数据时如果触动会造成数据损坏,损坏的视频文件只能删除重新拷贝。

网友C:
这种事经常有~~!

网友:
U盘在每次读的时候都会对其中的磁道产生破坏性作用,尤其是第一扇区,这是大家共识的。所以U盘的制式要采用FAT制式(FAT32的改进型,能支持大于4GB的文件读写)。以前人们普遍认为FAT32制式不好,N制式好,但后来经过实践证明N制式的确会降低硬盘或是U盘的使用寿命,这就是后来被广泛应用于U盘的展扩FAT制式的出现。尽管如此,FAT制式的反复读写也是会对U盘产生不良的影响的,所以在使用U盘时尽量不要把U盘挂在电脑上反复地读写,除非万不得已。U盘的主要功能是应急的备份,不是当硬盘来使用。

网友D:
读不会影响u盘寿命,写才会。

我就喜欢把u盘挂电脑上,至今没有坏一个,楼上你白操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不会影响u盘寿命,写才会。

我就喜欢把u盘挂电脑上,至今没有坏一个,楼上你白操心了。

我上面说过,要看你U盘的制式!要看你用的是移动硬盘还是U盘。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是用N制式来给U盘分区,在每次读的时候必定会在U盘上写入一个你不知道的数据。不然微软就不必出来什么U盘的展扩FAT制。当然,如果不坏是最好也没有了!

网友:
相信写是会对U盘造成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内的文件损坏了,并不是U盘坏了。

U盘内的文件损坏了是有两个可能引起的,一是有病毒感染,病毒破坏了U盘中的文件,二是U盘个别区块损坏,读不出数据。但一般以后者据多。

网友E:
根据描述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最新的扩容盘  问下度娘 有教程  先检测再分区 处理下当个搬运盘用吧 重要的东西不要往里放 不然不知道啥时候就嗝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盘在唱戏机上使用难免经常碰触造成接触不良,读数据时如果触动会造成数据损坏,损坏的视频文件只能删除重 ...

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盘建议买品牌的,我的一个金四顿是买电视机送的,若干年后电视机坏了,后来又买了个新电视机,后来新电视 ...

恩 的确要品牌 尤其重要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描述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最新的扩容盘  问下度娘 有教程  先检测再分区 处理下当个搬运盘用吧 重要 ...

学习了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经常有~~!

也肯能是原件虚焊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内的文件损坏了,并不是U盘坏了。

存在文件文件问题的可能

网友:
只要使用就会影响寿命。        ‘

网友(2019-03-05):
重新格一下,再试下读写文件

网友:
有个金士顿32G优盘,中病毒了!格不了怎么办,哪位有好的软件?

网友:
u盘,存储卡都有可能损坏。重要文件还是多几个备份保险。

网友:
读盘对U盘(闪存芯片)的寿命影响不大吧。楼主这个情况考虑闪存坏块太多。可以量产试试,屏蔽坏块,但是容量肯定变小。

网友:
好坏相差很大的

网友(2019-04-13):
估计是优盘问题~

网友G:
优盘/固态盘不作仓库,带盘片的硬盘才适合做仓库。

因为 FLASH 介质数据保存能力不如硬盘磁道。
这也是现在 SSD 替代不了 HDD 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优盘/固态盘不作仓库,带盘片的硬盘才适合做仓库。

因为 FLASH 介质数据保存能力不如硬盘磁道。

这是明白人,看看磁盘阵列哪个用SSD?

网友:
U盘质量也有问题。。

网友:
根本是影片档损坏了。 不一定和U盘有关

网友(2019-07-17):
学习了不少知识,顶出来。

网友:
明显的扩容盘,影像从开始到卡住不前的文件信息就是实际容量,这个是实测过得,不管标多大,影像文件最简单的实际测试工具!
用“Usboot”软件(网上有免费的,下载一个)一测就显原形

网友:
应该是U盘的问题,建议储存着东西需要买好牌子靠谱点的,推荐闪迪的,以前也是老丢数据特别是照片,丢了很是可惜,所以我用的都是闪迪

网友:
1、主控好
2、大牌flash
读写速度快、稳定就好

网友:
我喜欢买SanDisk Extreme系列,比较贵,但很稳定,质量可靠,速度也快。
每隔几年升级一个,容量从16G、32G、64G、128G到最近的256G都有。最早的16G,所有标识都磨没了,还能正常使用,只是现在只作启动盘偶尔用下了。

网友:
看描述感觉比较像扩容盘,这个测试只是通过控制芯片按地址读出写入,实际不管写入的物理位置的,只要将地址指向好的存储芯片就可以了。原来播放可以,也可能不是全盘每个文件都播放过的。

网友:
收旧手机的小贩在大街小巷吆喝;,收购坏内存卡是做什么用滴?

网友(2019-09-04):
买大品牌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内的文件损坏了,并不是U盘坏了。

U盘内的的文件放着好好的为什么会损坏?其实是U盘损坏。

网友:
U盘的损坏和硬盘不同,硬盘的损坏多见于老化,也就是说是硬盘的磁头磨损、盘片退磁或是锈蚀。但是U盘在写入或是读出文件时其本身也是会对某个区块进行一次损坏的过程的,如果是对某个区块进行反复地读写则更为严重。微软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了,这是NT制式来分区U盘的致命伤。这方面FAT制式要优于NT制式,重新回到FAT制式?不行,FAT制式不能考贝大于4GB的文件,所以微软出了能拷贝大于4GB文件的FAT制式,这就是展扩FAT制式。所以使用U盘的朋友在使用U盘前应该看一看这个U盘是不是展扩FAT制式。

网友(2019-10-24):
拷贝到另外一个u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