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几个r f t的管子,没参数,估计只能做个电压放大。

楼主(2019-02-03):
见图,图左上角怎么有减号

网友:
6ab4/1/2.12at7

网友:
我的资料:

               电子管参数-- 欧洲产电子管          E/P C92

                      类型:       旁热式阴极三极管

                      主要用途:   低频电压放大

       (基本数据)

         灯丝电压(Uf)=3.1V;              灯丝电流(If)=0.3A;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15A;

         阳极供电电压(Uaa)=250V;         阳极电流(Ia)=12mA;

         栅极电压(Ug)=﹣0.9V;

         跨导(S)=7.2mA/V;

         内阻(Ri)=kΩ;

         放大系数(μ)=67.

       (极限数据)

         最大阳极电压(Uamax)=250V;

         最大阴极电流(Ikmax)=15mA;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2.5W

         最大栅极电阻(Rgmax)=1MΩ.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100V;

      管脚排列:

         1     2     3     4     5     6     7

         P           F     F           G     K

网友:
EC92,单三极管,楼上已经给出数据了。

楼主:
看参数还不错,怎么两种灯丝电压?

网友A:
         灯丝电压(Uf)=3.1V;              灯丝电流(If)=0.3A;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15A;

这是2个灯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压(Uf)=3.1V;              灯丝电流(If)=0.3A;

         灯丝电压(Uf)=6.3V;           ...

两个型号,一个是PC92;一个是EC92,还有个UC92是9.5V0.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型号,一个是PC92;一个是EC92,还有个UC92是9.5V0.1A。

哦,这么回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