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响功放不上电

楼主(2019-02-03):
新入手雅佳功放和卡座一套不能开机,卡座可以上电。请大侠指教如何检修?

网友:
先查保险丝,再查电源整流。

网友A:
太脏而且进水引起部分腐蚀甚至漏电,先拆卸清洗烘干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脏而且进水引起部分腐蚀甚至漏电,先拆卸清洗烘干再说.

这个极有可能。

楼主:
电源输出电压是对的

网友:
先插电源部分吧

楼主:
怎么查呀哥?

楼主:
电源输入输出电压是对的!

网友B:
变压器输入输出都用上了绝缘胶带,变压器输出如有电,那看看两个大电解有电吗?还有三个稳压块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输入输出都用上了绝缘胶带,变压器输出如有电,那看看两个大电解有电吗?还有三个稳压块输入电压

谢谢大侠指点,我测一下!

网友:
网上查下电路图再修嘛。先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C:
先看看保险吧,好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保险吧,好像有问题

保险是好的,电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