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360误差大请教

楼主(2019-02-04):
得到一天宇360,用直流10v档测9v电池为10v,用50v档测为11v。用交流250v档测市电为250v,用1000v档测为320v,电路板背面用的是贴片电阻,没发现有什么烧的痕迹,我不需要多高的精度,但这也太离谱了吧。炮灰表的资格都没有。求解。

楼主:
求原理图求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原理图求原理图

做工这么差的表,还是别修了,不够耽误工夫。换一块表吧。

楼主:
修好了。其实不是修好,是改好了,原厂用的贴片电阻值并不正确

网友A:
这个换个修法:精确的校正一边,重新画表盘,保证刀刀压线。反正是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个修法:精确的校正一边,重新画表盘,保证刀刀压线。反正是个玩。

画表盘这种大工程的事还是算了吧还是改电阻实在,现在改了电阻也基本是刀刀压线。看来这种表出厂时根本就没检测过,一个可调电阻都没有,电阻焊上去怎样就怎样出厂了。230v交流测得250v,可能是厂家的百年大计,等用几十年后表头退磁灵敏度降低后就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表盘这种大工程的事还是算了吧还是改电阻实在,现在改了电阻也基本是刀刀压线。看来这种表出厂时根本 ...

真正需要小心的是拿他测市电无电---表坏了,人着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