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年第一帖:谈谈拆机中低压电源变压器在胆机制作中的利用

楼主(2019-02-05):
值此新春佳节给各位拜年!假期闲来无事,和初学者谈谈中低压电源变压器在胆机制作中的利用。
     胆机需要较高电压,除非是旧电子管收音机或扩音机,半导体器件普及后,其拆机电源变压器往往很难满足胆机制作的需要,比如笔者手头就有一些从VCD或组合音响里面拆出来的电源变压器,比如万利达N-28VCD的电源变压器,其次级几个绕组分别为:黑8.5V,白16.5V,蓝16V,绿25V,黄3.5V。
飞利浦3VCD组合音响拆机电源变压器,其次级绕组分别是10V,4V,20V+15V+15V,20V。
        这类变压器很少有适合6.3V灯丝电压的绕组,以万利达N-28电源变压器为例,用8.5V绕组较高桥式整流,用7806稳压,得到6V直流电压供灯丝,不但满足要求而且对降低噪声大有裨益(电子管灯丝电压允许±10%,以6.3V为例可以在5.7~6.9V之内),其他绕组串联后接近60V,整流后超过80V(实测接近90V),如果需要较高电压可以采用倍压整流(七十年代最受业余爱好者欢迎的北京825-2黑白电视机就是用倍压整流)。
      由于这类变压器次级电压较低,因此在制作胆机时尽量选择屏压较低的电子管,比如6J1、6N3、特别是6N11(6DJ8、ECC88、E88CC、6922)
实际电子管手册很多型号都有低屏压的参数:
RCA公司给出的应用数据就有供电电压90V的资料:
12AU7屏极电阻47K,次级栅极电阻220K,阴极电阻2K,输出电压14V;6SN7GT屏极负载电阻50K,次级栅极电阻250K,阴极电阻2.4K,输出电压17V;12AX7屏极负载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4.8K,输出电压8V;6SJ7GT屏极负载电阻100K,帘栅极电阻310K,阴极电阻1K,输出电压28V。
   一、胆缓冲器的设计制作:
      缓冲器采用阴极输出电路,阴极输出电路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失真小,抗过载能力强等特点。本人曾经用6N3制作一台缓冲器,用于CD与石机之间,效果不错,其输入信号电压高达7V(信号发生器的最大值)仍然不失真。其基本电路如下,阴极输出电路电压增益Go=μ/(1+μ)小于1,6N3μ为36.其电压增益≤0.973,因此可以不用电位器:
阴极电阻Rk因管而异,经验数据为12AT7(ECC81)1K,12AU7(ECC82)2K,6SN7GT1.8K,6DJ8(ECC88,6922)620欧姆,试验中根据波形可以适当调整,一般供电电压低阴极电阻需要适当加大。栅极电阻也因管而异,经验数据为12AT7(ECC81)220K,12AU7(ECC82)270K,6SN7GT100K,6DJ8(ECC88,6922)68K。由于栅极电阻不同,其输入端耦合电容取值也不同,C≥318/Rg·f,设最低频率f为10Hz,12AT7(ECC81)0.33微法,12AU7(ECC82)0.33微法,6SN7GT0.68微法,6DJ8(ECC88,6922)1.0微法。输出电容由于实际输入阻抗多为47K,可以取2.0微法。
本人制作的胆缓冲器采用6N3,阴极电阻470欧姆,栅极电阻470K,阴极下负载电阻10K,屏极电流2.4mA。
      底盘可以利用台式电脑的电源盒,本人利用旧塑料音箱后盖,用铝塑板做底板,铝板做前面板。
      滤波扼流圈利用拆机旧空调控制器的电源变压器改制,把次级拆掉用细线绕满与初级串接,铁芯改顺差留空气隙。这也是一种废物利用:
二、胆前级及简易收音机:6N11(或6DJ8、ECC88、E88CC,6922)制作一台胆前级或二灯再生收音机。笔者手头有美国军用6922,其内阻为2.64K,用于功放可以使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国产管再生栅极检波可以用6J1,功放用6J1三极接法。
6DJ8(6N11、ECC88)为低噪声高频框架栅极双三极管,灯丝6.3V/0.365A,屏极90V/15mA控制栅极电压-1.3V,互导12.5mA/V,内阻2.64K,放大系数33。是现代胆前级的热门管。                ,
6922(美国军用管编号,商用型号E88CC)为6DJ8(ECC88)的高可靠管,两者参数接近,灯丝6.3V/0.3A,屏极100V/15mA,阴极电阻680欧姆,互导12.5mA/V,放大系数33。
       这类变压器输特别适合直流收音机试验,以国产四灯超外差式收音机为例,7806稳压输出恰好满足1A2+1K2+1B2+2P2串接的灯丝,只是其栅极偏压电路与并联式供电有区别:

(未完待续)

网友A:
有两个相同的中低压电源变压器利用率更高。

网友:
非常实用的帖子,单管再生机也可。白版主新年快乐!

网友:
给版主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
不错。手头有电视拆的牛,电压在3--40V,可以玩玩了。
另祝白版春节快乐!

网友:
祝白版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相同的中低压电源变压器利用率更高。

两个相同电源可以反接获得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相同电源可以反接获得高压。

是这样的,我以前用过工业控制变压器,片子还是进口的,有380v抽头,唯一缺点占地方。适合内置机箱的装机。

网友B:
请教白板,我有一台电子管声频发生器,电源牛高压为700多伏,不带中心抽头,想利用上做调频电源,可以用电容分压法分压取电再整流供高频头和中放用吗?谢谢

网友:
给白居不易版主拜年了!顺便听听课!

网友C:
我不记得从什么设备拆下的牛,次级有90Ⅴ,正在用倍压来作胆前级。

网友:
白版新年快乐!也祝所有坛友新年快乐!

网友:
拜读过,并祝白版新春快乐!新的一年多出作品。。谢谢白版指点!

网友:
祝白版主新春愉快。。。

网友:
恭祝白版主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白版老师新年快乐!祝身体健康!
凡是电子爱好者手头多多少少有几个常年睡觉的旧变压器,这宝贵方法极为广大爱好者找到利用处。点赞!

网友:
借此祝白版主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白板,我有一台电子管声频发生器,电源牛高压为700多伏,不带中心抽头,想利用上做调频电源,可以用电 ...

电容分压理论上可以,但是带负荷后很难保证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记得从什么设备拆下的牛,次级有90Ⅴ,正在用倍压来作胆前级。

北京牌825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次级150V,就是利用全波倍压整流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分压理论上可以,但是带负荷后很难保证正常工作。

好的,实验一下

网友:
白版新春快乐,能给个6n3牛出前级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白版的思路好。。。。
以前也这样用过,就是有些变压器的低压组电流不足,比较麻烦。。。。

网友:
白版老师新年快乐!祝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