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指针式万用表动圈维修工具

楼主(2019-02-06):
       参赛DIY作品:

       1、万用表动圈多功能梯形尺
       2、高精度万用表动圈绕制模具

       一、前言
       指针式万用表核心部件是表头总成,其中表头总成最为重要的就是动圈,一块故障万用表,动圈只要是好的,对于一个动手能力稍好的指针万用表爱好者来说,一般都能修好,一旦动圈断了,维修起来并不是很容易,这里面要涉及到拆表头,拆动圈,焊游丝等几个工序,这些都是考验技术的细致活,难度有,但是也不是绝对难到什么程度,对眼睛,对操作手法,细心程度要求高,好多的老表爱好者,一般修到这里都会有一种畏难情绪,好多人维修的探索,因工具,技术认知,维修手法,信心等不足,就止步于此!
       一套安装好指针和游丝新的动圈系统,换到表头里不难,可是好多朋友常常是买到一些新动圈只带两端轴尖的,游丝和指针都需要自己焊接和安装,或者是游丝变形了,套圈了,扭矩发生变化等等问题,需要换新的游丝,朋友们焊接游丝各有各的手法,但总结一点,就是能工整,完美的焊好游丝不容易!
       因此,诞生了一个做焊接游丝专用工具的想法,设想过三轴细丝杠,微调节的方法做个焊接游丝架,原理不复杂,可是成本不低,想想作罢!本人从接触万用表开始,一直想有个梯形尺,但淘宝上没有看到有卖,索性就自己做一个梯形尺,但使用起来还是有诸多不便,尤其是焊游丝,很不方便,就考虑能不能把游丝焊接功能加到这把梯形尺子上,酝酿了几天,有了基本的思路,用厚度一厘米的电木板,使用数控雕刻机(本人自己去年设计diy的工具机),切出一把正常的梯形尺,然后在尺子上分别雕铣出来500型,mf62型,mf7 型等系列的动圈槽A mf10.12.14.18.20.35等型号表动圈槽B ,根据不同动圈的轴尖和游丝焊桩高度,设计出游丝托盘位置,保证游丝圆心在轴尖上,同时把500表轴尖座所需空间铣好!需要焊接游丝的时候,把动圈放到相应型号的槽内,调整动圈垂直于梯形尺,然后把游丝放入托盘内,转动游丝,是游丝内圈端头贴上游丝桩,进行焊接!

        二、DIY 所用物品
        1、工具:电脑,制图软件,雕刻软件,自制的雕刻机一台;
        2、原料:电木板,不干胶,高目数砂纸。

        三、多功能梯形尺制作基本步骤

        1、精确测量已有动圈尺寸,使用了5个500表动圈,和3个10表动圈,用游标卡尺,螺旋测微计等精心测量,平均测量结果,得出数据,500表的动圈框内尺寸为(以两个轴尖为转动中心,)横向16.8mm ,高度20.1mm,动圈宽度3.05mm,mf10型为15.02mm,15.75mm 动圈宽3.02mm。有了这些数据,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2、电脑设计制图

        3、输出雕刻程序,转换成刀路程序(略)

        4、上机实雕打样

        5、根据自己使用,进行改进,在众多型号的500表中,上轴尖座游丝焊桩有的是调了180度,修带有旧表针的动圈时候,那就需要把动圈反过来放,第一版指针槽的那个位置,放不进去指针螺旋配重,所以指针槽需要重新设计,增加宽度!
        通过自己实际操作,发现,游丝虽然放在托架盘上很稳定,焊接相对容易,但掌握不好烙铁动作幅度的时候,很容易在焊锡还没凝固的时候,把焊好的游丝在移开烙铁时候带下来,或者错开位置,所以在下一版种设计了游丝托盘旁边固定游丝的挡片孔,起到固定游丝的作用!并且不伤游丝!
        第二版,对槽周围进行了倒角处理设计!
        第二版设计图

         6、第二版上机实雕样品图

         固定游丝的挡片,用那种焊接电路板的引线的镀银薄铜片,没有拍照!

         四、高精度万用表动圈(暂制500型动圈模具)绕制模具制作步骤

         1、第一版模具,根据万用表动圈实测数据,设计动圈绕制模具,思路是用厚10mm电木板雕铣出方框厚度为1.55毫米厚度的动圈模,2片,两片为同一设计,通过设计凸柱和凹圆槽使两片模具相互卡扣成为一整体,中间开10.1mm 圆孔,放置在普通绕线机上,进行动圈绕制,绕制定型好之后,分离两片模具,进行脱模。 这个思路我放置坛子里,得到了大家非常好的建议,主要是说脱模不方便,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线圈线径非常细,脱模的时候,稍控制不好,就可能断线,导致前功尽弃!

         2、先看设计图:

        3、仿真雕铣截图:

        4、成品图:

         5、改进版,再设计的时候,jiedamotuo 坛友的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采用了模具四分形式,这样非常容易脱模,只要是内侧线圈不粘住,脱模对线圈没有任何伤害,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做到便于取材,精细,精准,容易操作,不伤漆包线这几个方面费力很多精力,好几种的思路在脑子里交织,用电脑一稿一稿的设计完善,最后成形,上机出样品,再完善,再调整数据!最终到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设计图

        实操

        实测验后,再修改参数之后成品图

       五、结束语
       制作这两个小工具皆是爱好使然,好的工具事半功倍,在自己DIY 的过程中,经常是跑了主题,做件物品经常是没有善始善终,为了做这件东西,却D 了些相关工具,到最后,D 那件物品的兴致没有,烂尾了,可是做工具的兴趣却是很浓,这是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呢? 唉,高兴就好!
       用这个绕线模具绕了个500T 的线圈,线径0.05,脱模特别的简单。
       后续会有一些使用方面的照片,如大家喜欢,请关注!

网友A:
很好!但是缺少一张关键的照片,请参见大赛公告中对参赛作品要求的有关章节,或是参考已通过审核的作品,尽快补齐照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但是缺少一张关键的照片,请参见大赛公告中对参赛作品要求的有关章节,或是参考已通过审核的作品,尽 ...

谢谢提醒,已补,作品中有两件工具,有一件未在房间内,没有拍照。

网友B:
这么高级的模具,为什么不上一个用0.02mm绕制MF10的动圈呢?MF10的动圈电阻大概在4K欧以上的。。。

楼主:
下一步制作mF10系列绕线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级的模具,为什么不上一个用0.02mm绕制MF10的动圈呢?MF10的动圈电阻大概在4K欧以上的。。。

       手里头没有0.02的动圈,也没有10表可维修,因此没有做MF10的动圈绕制模具!后面有时间做一个,设计思路有了,就是调整尺寸的事情了,把雕刻刀具更换更细一些的,出来成品不难!

       谢谢关注!

网友C:
关注你的模具,上次的T型尺很好用,过了年再联系你这个绕线模具也要一个,不过提个建议(也许不成熟)是否能把模具的边倒成弧形(如黑线所画)这样入线排线是否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
我还是希望你上一个绕好的MF500动圈图,再一个MF500动圈用的是0.03mm漆包线而不是0.05mm漆包线,别看差0.02mm,绕的难度就不一样了,最少差一个档次,再一个线径加粗表头内阻变小,跟着一切表的调效和原来的阻值变化很大,这样MF500表失去原来的精度,我还是希望用原始数据线0.03mm绕制。工具是次要的,动圈是主要的。这样的高端工具出来的动圈应该有凌有角的,MF500动圈的尺寸应该是20*16.8mm厚度是3.2mm,再一个MF10的动圈尺寸是15*15.4而不是你的15.02*15.75mm这样动圈太高,轴尖没有位置的。。。。。。希望不要误导人。。。。。。我这是已一个多次试验得来的数据。。。。。。不对仅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你的模具,上次的T型尺很好用,过了年再联系你这个绕线模具也要一个,不过提个建议(也许不成熟)是否 ...

谢谢关注,您的建议非常好,可以倒角的!

楼主:
本次参赛作品制作工具相关介绍!(花絮,花絮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个好用的工具,会让DIY变的更加的有乐趣,好的工具价格不菲,心疼啊,不想多花钱还想拥有高科技的好工具,那只有一条路,自己做,本文中的万用表维修小工具,就是自己DIY的三轴立柱雕刻机加工出来的,精度很好,为了DIY这个立柱雕刻机,各种淘零件,学习CNC数控系统的相关知识,学电控系统组装,学机械加工,还得学习软件设计,有硬件没软件,那机器也就是一堆废铁。

几个代表 D 机过程的照片

网友D:
你 DIY这个立柱雕刻机 不错, 万用表动圈 模具 也不错 支持 DIY 精神,支持你参赛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 DIY这个立柱雕刻机 不错, 万用表动圈 模具 也不错 支持 DIY 精神,支持你参赛的作品.

谢谢支持!

网友E:
作品不错,工具更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品不错,工具更不错,赞一个。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次参赛作品制作工具相关介绍!(花絮,花絮 )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 ...

这个雕刻机做的不错,XY轴得加上防尘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雕刻机做的不错,XY轴得加上防尘才好

谢谢,平时用的不多,没有找到合适的风琴罩,一直再考虑既美观又好用方案

网友G:
非常不错的参赛作品,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不错的参赛作品,支持你

谢谢您的大力支持!

楼主(2019-03-08):
谢谢支持!这个是改进版!

网友H:
这种动手能力,是要气死我们这些菜鸟哇啦哇啦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动手能力,是要气死我们这些菜鸟哇啦哇啦哇~

       哈哈,谢谢支持,只要勤思考,把一件事情认真的坚持做到底,肯定会有所收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这个是改进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谢谢支持!

楼主:
最后完善修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平时用的不多,没有找到合适的风琴罩,一直再考虑既美观又好用方案

我是用覆膜青稞纸自己折的

网友:
工具很给力啊 作品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覆膜青稞纸自己折的

谢谢到帖支持,从宝上找了一家,三防布的,XY安装好,Z轴需拆机!还未装,清爽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到帖支持,从宝上找了一家,三防布的,XY安装好,Z轴需拆机!还未装,清爽多了

你这个结构强度很好,除了台面薄弱,慢点啃钢都可以了
总重得有两百多斤了吧?
这个机器总共花费了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结构强度很好,除了台面薄弱,慢点啃钢都可以了
总重得有两百多斤了吧?
这个机器总共花费了多 ...

万以上!台面没想啃钢,所以弄个铝合金!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覆膜青稞纸自己折的

都是能人呐

网友:
搞一个全套的使用教程,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2020-12-17):
高精度万用表动圈绕制模具有卖的吗?

网友(2021-01-26):
谢谢楼主分享了这么一个好工具。
手头正好有一个MF47的表头坏了,正发愁怎么固定弄呢!
没有雕刻机,只能参考楼主的用木头雕一个架子试试看能不能修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