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前收的医用的电路板

楼主(2019-02-07):
AD712一个、AD845两个、AD847一个、AD848两个

全图

全图

网友A:
双面板上往下拆元件费劲。

网友B:
此电路板上的双运放不错,只是双面板要拆下来得废的劲呀!必须使热喷枪加热。

网友:
可能是心电图机,人体心电信号放大电路,现在已经集成化了,很多用Ti 数字化放大IC,拆了就只是玩了,原来的心电信号数据分析对调节人体人生体验,老化,心理学等都能应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板上的双运放不错,只是双面板要拆下来得废的劲呀!必须使热喷枪加热。

8个脚的好拆 2排堆锡就下来了

网友:
还有胆电解,固态电解,军规电阻,运放要是金封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上往下拆元件费劲。

热风枪伺候,啥元器件都可以取下。

网友:
都是好元件,值得再利用。

网友:
不在意线路板的话,上火枪

网友:
一把好烙铁一支好锡枪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
看到插脚电阻直立安装,排列也不整齐,就知道是国产的。

网友:
貌似用料猛而精,只是“好看不好吃”,拆下来忒费劲...

网友:
看着很着实的板子

网友:
用处不大

网友:
不要拆,有用到什么再拆什么,现在拆下来经常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