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mf79指针万用表

楼主(2019-02-07):
前段时间在网上淘了一个金川mf79型指针万用表,试了一下交流直流电阻,基本上都准,唯一的就是直流电压不怎么准,测量了一下,是直流10v档,有一个800k的电阻变值,变成808k,而后我用两个电阻串联成一个人800k,稍微好一些,但还是达不到理想,请问有这方面的高手老师给个建议,怎么解决? 在此表示谢意,祝大家新年愉快,猪年大发

网友:
直流电压挡校准,基础是0.25V/50uA挡,调表头串接电阻。

网友:
如果直流档正常的话,不能调表头串接电阻,否则电流档就全乱了,先调0.25V档的3.2K电阻使0.25V标准电压下满偏,然后再调2v档的35K电阻使2V的标准电压满偏,然后是50V,250v,500V,1000V,的顺序进行调整,前面的小阻值电阻对后面的相邻远的大档影响很小,先用数字表挨个测一下每档的阻值,做到心中有数,综合考量一下精度和投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