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徒步10000后回家继续缠绕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9-02-07):
冷空气来了,霾汰的空气一扫而光,赶快出去徒步了10000多步,今天运动达标了。于是乎回家继续摆弄电流互感器。这次缠绕了两只120匝。这种电流互感器孔洞直径有些小,我做了一个宽度3.5㎜,长50㎜的梭子,在上面缠绕了70匝,几乎梭子一圈,到电流互感器上是2匝。我计算了一番,32Ω耳机缠绕120匝,正好匹配。做热盘胆机的输入变压器,非常合适。穿绕时才发现,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个穿绕了1个半小时,才完成任务。老眼昏花,手又哆嗦!难为坏了。做这种小孔洞的电流互感器,不是一件轻松事情。赶明在问他们要点大孔洞的电流互感器。等到做完后上胆机试试。再试试矿石机。

网友:
激光老师,直接选1:1的微型电压互感器吧!一个不够用两个串联使用,还可以做推挽输入!选2ma:2ma的就行,也不比5a电流的贵!

网友A:
这是电能表和多功能电力表的互感器,精准度很高的。
       这种互感器是按照工频工作设计的,用到音频上会不会对音质有影响。因为我国制造的计量电表,都是按照50赫兹标准工频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能表和多功能电力表的互感器,精准度很高的。
       这种互感器是按照工频工作设计的,用到音频上 ...

我是问厂家要的样品,他们给出了相关技术资料。工作频率是10-19000赫兹,音频估计问题不大。铁芯是坡莫合金的。只要不过直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厂家要的样品,他们给出了相关技术资料。工作频率是10-19000赫兹,音频估计问题不大。铁芯是坡莫合 ...

其实要能找到报废的漏电保护器,拆出零序电流互感器也可以用的,那个也是坡莫合金的铁芯,次级绕组一般直流电阻在10~20欧姆左右。

网友:
会锻炼 会制作 会生活 激光老师绕的互感器用在哪里?

网友:
今天绕一个输出变压器,差一点就绕好的时候,被朋友叫去骑行了10多公里,明天还得继续绕。

网友:
我用这个做音频变压器,600:8欧,低频响应不好,1000hz以上还行,10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