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响的FM矿石收音机,只收一个台

楼主(2019-02-07):
原来做的fm矿石收音机只能靠近窗口,收到信号。 昨天,太冷,便在室内接了地线,于是收到了一个台,

无意中去掉线圈和电容,换上一只固定电感,发现声音很响,音量大概是是平时听耳机的程度。

因为我手头固定电感很少,没有试其他电感。

下面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相似的电路图。可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5689

谢谢你的提示,原来hhyy99版主早就有研究了!
版主的电感接法我也试过,但没这种串联的声音大,可能和二极管和电感,频率有关?
期待大神进一步解答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哪位老师给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是否是地线起的作用,收到的是本地中波信号?

网友:
实践出真知。点赞一个。

网友:
您这莫不是收到了调幅信号?!

楼主:
我听到呼号是105.6,河南信息广播,但这个台也有调幅同时播出,也许就是调幅广播

网友:
只有示意图吗

网友:
求老師指点FM矿石收音机的解调原理。

网友:
向楼主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致敬。

网友A:
有一个相似的电路图。可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65689

这个电路图中,高厄圈连接的位置稍有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原来hhyy99版主早就有研究了!
版主的电感接法我也试过,但没这种串联的声音大,可能和 ...

支持!希望大神给与科学解释并大力推广。

网友:
收到的大概是调幅信号吧,不是F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m高频信号根本不能通过2.5mH左右的电感,渴望高人解释……

我一直怀疑调频信号检波不出来,但他们都说可以直接检波收调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怀疑调频信号检波不出来,但他们都说可以直接检波收调频。

调频信号确定可以接收到,只是基本是大合唱,  曾经收到过大学四级考试广播,由于离的非常近,音质非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有可能是AM台,不是FM台!!

网友(2023-11-14):
我也遇到过 类似情况 就一个二极管 一个 变压器  一个耳机  二极管并在变压器初级两端   11楼阳台鱼竿伸出2两米  向下下垂五米的双胶电线并联当天线  人当地线 声音出奇的大 就一个台  估计离  发射台很近不超过1000米。到底是短波台还是 调频  或者 条幅  也弄不清楚。。。

网友:
估计离电台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