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2019-02-08):
如题,我参考了几个电路图,把电源,电压放大,功率放大拼凑成一个电路。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用。但是电源整流部分有点感想:看图应该是用6Z4 做整流,如果是供一个声道用其实就用一只管子就足以,这样接是浪费一只管子。如果是双声道,这个接法也不妥,整流电流还是75mA。应该是两只管子1级拼联、7级拼联分别各接高压的一边,整流的电流可达15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但是电源整流部分有点感想:看图应该是用6Z4 做整流,如果是供一个声道用其实就用一只管子就足 ...

好的,谢谢!就是用于双声道,我看看电流多少啊

网友B:
二楼说得对,整流管应该先单独接好,再并联。如图所示。
另外,末级不推荐超线性接法,因为这样接法失真度降低的程度并不确定,反倒是最大输出功率减小。
还有,第一级阴极电阻建议分两节,其中一节并电容,减小第一级的本级负反馈,加大增益,有利于环路负反馈收效。

整流管并联接法

整流管并联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对,整流管应该先单独接好,再并联。如图所示。
另外,末级不推荐超线性接法,因为这样接法失真度 ...

非常感谢!我修改一下电路图。

楼主:
新修改的电路图,各位老师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