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T88单端电路图

楼主(2019-02-08):
求KT88单端电路图,最好是固定偏压的线路,省去大电阻,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说道?哇哈哈,又一种烧症!!

不是烧症  是科学道理。

    自偏压从屏极电流在阴极电阻上产生的压降来获得,这个是基础原理,欧姆定律。 但是屏流随着信号起伏变大变小, 自偏电阻上的电压自然的也会随着屏流的变化而漂移, 这个漂移会导致电路的电流负反馈,为了避免这个反馈加入电容进行旁路, 把自偏电压稳定下来。   问题也就在这里,电容毕竟不是电池, 当屏流减小 电阻压降降低,  同时电阻也是电容的放电电阻,此事不管怎样工作点电压也会降低,  导致工作点偏移,反之,电流增大 偏压上升,工作点反向漂移,  所以  整个管子的工作点几乎都是在一定范围内飘忽, 结果导致整个工作状态都在变化……    固偏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问题,    不信你自己对比 听感那几乎是非常明显的区别。

网友B:
纯三线路,供参考

网友:
对于屏流变化较小的甲类功放两者区别不大,甲乙类或乙类必须采用固定偏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偏压的要比固偏的声音好听是吗?

固偏比自偏好听好几个级别   回看电子管鼎盛时期的名机排上名的基本都是固定偏压

网友C:
KT88固偏。
KT88自偏。

网友:
自偏压/固偏压各有好处,前者保护管子,后者要保证固偏压稳定........

网友A:
固偏的声音没得比,  自偏怎么听都是 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偏的声音没得比,  自偏怎么听都是 软

还有这个说道?哇哈哈,又一种烧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88固偏。

KT88自偏。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三线路,供参考

感谢,谢谢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烧症  是科学道理。

    自偏压从屏极电流在阴极电阻上产生的压降来获得,这个是基础原理,欧 ...

自偏压的要比固偏的声音好听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偏压的要比固偏的声音好听是吗?

对管子肯定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KT88固偏。

KT88自偏。

这电路图不错 ,我有KT100的/4只,做单端应该是一样的,和KT88直观比较管芯差不多.KT88很容易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