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ZVS感应加热焊接

楼主(2019-02-08):
ZVS感应加热网上找的资料,感觉最实用的是数码之家焊接修复t12烙铁,他是加热融化磷铜焊条,温度只要750度左右,我不需要修复T12烙铁头,我要把6MM的批头焊接到5MM批头上,把5MM批头改成6MM通用的批头,这个需要融化黄铜黄铜,需要1200度左右。电路直接用网上的,元件选择通过试验调整。主要零件从废电磁炉主板上拆,经过多次试验黄铜焊条成功融化了,焊接圆满成功。
1.电源12V-18V,空载1.6A,加热线圈线径2.5MM,线圈直径2.5CM,5圈,加热5MM直径螺栓,最高功率10A,150W左右。可以融化磷铜焊条。
2.电源25V-35V , 空载4.6A,加热线圈线径2.5MM,线圈直径2.5CM,7圈,加热8MM直径螺栓,最高功率13A,400W左右。可以融化黄铜焊条。
3.加热频率跟加热线圈圈数有关。增加谐振电容容量可以加大功率。
整机,电路图,测试的几个加热线圈,论坛ID
主要零件拆自旧电磁炉主板。
调整好的加热线圈,接头加了铜柱增加接触面积。
找到2只拆机IRF250
洞洞板搭的线路,
洞洞板小了,增加一个电容架空了。
旧电磁炉板上拆的接线端,里面加了铜片,用长螺栓为了散热。
加热5MM螺栓
黄铜焊条已经跟螺栓融化在一起了。
自己改的大功率可调电源。
12V时的波形,
30V时空载4.7A
30v时波形
5MM批头焊接6MM批头成功。
试试
6MM批头弯成90度角,知道有什么用吗?
最后来个全家福。
感应加热线圈发热严重,只能短时间工作,如果长时间用要改水冷,以后需要再改现在临时用用够了。

楼主:
补一张电路图

网友A:
好制作,DIY精神可嘉。
短时间大约可以多长时间,对这个制作很感兴趣,简易的家庭焊接可以用它了。

网友B:
用铜与铁作螺丝批头熔接,够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制作,DIY精神可嘉。
短时间大约可以多长时间,对这个制作很感兴趣,简易的家庭焊接可以用它了。

1分钟没有问题,烧红8MM螺栓不超过5秒。焊接一个6-8MM直径的东西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与铁作螺丝批头熔接,够牢固吗?

车床车刀头就是用的铜焊工艺,牢度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车刀头就是用的铜焊工艺,牢度没有问题。

不错,有空仿做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分钟没有问题,烧红8MM螺栓不超过5秒。焊接一个6-8MM直径的东西足够了。

谢谢!今后制作时还要讨教楼主赐教

网友C:
oklgl版主虽然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51685-1-1.html中已介绍但是还是感谢你的杰作,制作的不错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今后制作时还要讨教楼主赐教

赐教不敢,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lgl版主虽然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51685-1-1.html中已介绍但是还是感谢你的杰作,制作 ...

看了版主的,是中间抽头加热线圈,制作稍微复杂点,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D:
这么加热焊接出来的东西,相当于进行了一次退火处理,对硬度会有影响。不过这个焊接方法倒是很有创意

网友:
收藏了 有空学着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加热焊接出来的东西,相当于进行了一次退火处理,对硬度会有影响。不过这个焊接方法倒是很有创意

焊接是有退火,同时也可以淬火,就是能淬火到什么程度就需要研究了,我是焊接好后直接放水里淬火,反正硬度感觉还行。

网友:
这个高频感应炉,老师做得真好!

网友:
抄收了,仿制一个。

网友(2019-04-18):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E:
请楼主朋友科普一下你这种电路的上下场管轮流导通截止的详细过程

网友:
工作过程中,场管是什么状态下截止不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朋友科普一下你这种电路的上下场管轮流导通截止的详细过程

我也是网上找的电路,依葫芦画瓢而已,具体什么原理也不太清楚。

网友F:
   看了你的杰作,我在想能不能把加热线圈用多股软铜线做好两头,用于制冷维修焊接铜管,因无法穿进去,而临时绕5~7圈,焊接完成后松开去掉。期望论坛高手实践检验,如果可行,造福制冷维修的师傅,从此脱离氧焊的不便!这是多好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杰作,我在想能不能把加热线圈用多股软铜线做好两头,用于制冷维修焊接铜管,因无法穿进去,而 ...

我也试过,铜管放进去不加热。加热铜管需要更高的功率和频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铜管放进去不加热。加热铜管需要更高的功率和频率。

      铜管不加热,是不是主要原因是铜不是磁性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管不加热,是不是主要原因是铜不是磁性材料?

具体原因不太清楚,但是网上有加热铜管的高频焊机,体积不小,价格估计不是维修人员能够承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焊接是有退火,同时也可以淬火,就是能淬火到什么程度就需要研究了,我是焊接好后直接放水里淬火,反正硬 ...

这样焊接批头同心度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焊接批头同心度有保证?

凭感觉。没办法保证,不行只能重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车刀头就是用的铜焊工艺,牢度没有问题。

这样焊接的批头,强度怎么样

网友(2019-05-22):
感谢你的分享,很好

网友H:
很好也想仿造一个,电磁炉线圈准备到网上买,就是不知买电感量多大的比较好一点,有100uh--300uh的。请楼主能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也想仿造一个,电磁炉线圈准备到网上买,就是不知买电感量多大的比较好一点,有100uh--300uh的。请楼主 ...

测了一下,我用的是200UH左右的。

网友:
能横流工作吗。横流改变频率就是不错的想法

网友(2019-07-01):
不错。我几年前买了空心铜管,想DIY,结果。。。。。。   哈哈。都只是想想,没行动力。

网友(2019-08-03):
我没有这种工具,要焊接这种稍大点大东西都是氩弧焊来。氩弧焊焊接2mm的铁材还是可以的。太小了就不好弄了。

网友I:
楼主,那几个1200V的电容有什么要求吗?还是说只要耐压1200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那几个1200V的电容有什么要求吗?还是说只要耐压1200V就行?

耐压用不了那么高,30V输入时峰值不过120V,这个只是旧电磁炉板正好拆的用上。

网友:
这种加热器还是很猛

网友:
应用的是电磁涡流加热原理,铁、钴、镍可以,铜、铝都不行

网友:
我觉得,只要是金属都能产生涡流加热的,除非这种金属的电阻率非常大。楼上有大侠说铜管不加热,那应该是加热效果很差,以至于烧不红铜管。但肯定是会发热的。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来烧红铜管,就是在铜管上绕上一层细铁丝,这样就应该能很容易烧红铜管了。

网友(2019-09-09):
都能跑铜啦,厉害

网友:
66666感觉66

网友(2019-11-22):
配上一个石墨坩埚,应该可以拿来熔炼一些非磁性的有色金属。就是不功率够不够。正在找材料准备做一个。

网友(2021-04-13):
原材料在几年前就有,但一直没有动手,懒。

网友:
朋友我请教你个问题,我做了一个你这种,三个0.27的电容,电感100,线圈内径3.3CM左右,大约6圈,12v供电,空载电流3A左右,加热细铁丝不发红只是热,电流在5A左右,如果我把线圈改成2.5CM左右空载电流到4A左右,放进铁丝电流会巨增到十多安,场管非常烫,还会烧场管,我先提升下功率要改哪些地方,多谢了朋友

楼主:
放进铁丝电流会巨增到十多安,是正常的,场管非常烫,还会烧场管要查一下电路或者加大散热,或者是场管质量有问题,我的场管400W功率输出温度也不高。提升功率要加大电压电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放进铁丝电流会巨增到十多安,是正常的,场管非常烫,还会烧场管要查一下电路或者加大散热,或者是场管质量 ...

明白了  多谢了朋友    线圈内径的大小是不是和电感的大小也有关      是不是要想线圈内径小点就要加大电感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白了  多谢了朋友    线圈内径的大小是不是和电感的大小也有关      是不是要想线圈内径小点就要加大 ...

这个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K:
进口坏头白光T12的烙铁芯可以加换936头子,用这产品可以焊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进口坏头白光T12的烙铁芯可以加换936头子,用这产品可以焊接么?

这个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

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