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杂志1978~1979 有一6P1推挽电路介绍,哪位朋友有。。。

楼主(2019-02-08):
1978~1979年 有一6P1推挽电路介绍(那时曾经做过,后来上学、搬家弄没了。。),哪位朋友还有记忆。。。

那个推挽电路介绍 类似下图电路,好像作者也是 冯报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指教!
第1图 那个电解标错了,图中标注的电容值却不是电解而是电容。。。 那个 ...

阴极电容错印成电解符号,不足为奇,不是什么错误,哪里会有0.01μ的电解啊。以前的纸介(非极性)电容,封皮表面有一黑圈,在这里它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发,attachimg]11376773

[上图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电解,在10期有更正,问题是G ...

没有错。这是直耦电路不需要加交连电容的。至于阴极电容错印成电解符号,也不足为奇,哪里会有0.01μ的电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能够在网上可以说清楚的。你弄这本书读一读吧。好像有电子版。

哦 比较复杂!   非常谢谢于版的推荐! 我去找一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于版帮看看 26楼的2张图,是不是第1张图 有点儿问题?还是我理解的不对?

两个图都是对的,第1个图是电压负反馈,第2个图是电压电流串联(复合)负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篇文章,谢谢您的帮助!

您有6楼于版提到的  无线电1981年7期 高保真扩音机的文章吗? ...

是这个吧? webwxgetmsgimg (13).jpg webwxgetmsgimg (14).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帖图 !
是78的!记得 那年曾按这图做过,1980年上学 太忙,从此再也没弄过6P1推挽, ...

是这个吧? webwxgetmsgimg (12).jpg webwxgetmsgimg (11).jpg webwxgetmsgimg (10).jpg webwxgetmsgimg (9).jpg

网友:
这个图在《无线电》杂志在1962年第八期发表过

网友:
A:  文章详见http://www.doc88.com/p-784674411495.html

B:威廉逊电路

网友:
那时的玩家倒也省心,除了6P1,6N1,6N2,没别的了。

楼主:
朋友 非常谢谢您!!!
好像就是这个,记得那个电路 6P1阴极有电位器(调整电路时要用到。。。)。这篇文章是1979年的吗?

请问  这个机器您做过吗?

网友:
        6P1推挽做过,但可是电路图跟这个相似,是《无线电》81年或者是82年的记得不是很清楚,推动级好像是6N2,那个电路图,没有单端高音部分,做得不完整没有电源牛,所以电源部分没做。

网友A:
是这个吧。81年7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吧。81年7期。

谢谢于版提供的[81年7期]电路!
70年代末到80年中期 曾涌现出很多不错的电路! 很遗憾,1980年以后再也没按装过6P1推挽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 非常谢谢您!!!
好像就是这个,记得那个电路 6P1阴极有电位器(调整电路时要用到 ...

这是78年第7期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78年第7期文章

谢谢您的帖图
是78的!记得 那年曾按这图做过,1980年上学 太忙,从此再也没弄过6P1推挽,如今有点儿怀旧!

请教 您有[无线电]1977年9期吗?那一期有  “喇叭音箱”制做的文章,如有可能  麻烦您传图上来,谢谢您!

楼主:
感谢 于老师推荐的2个电路!
6P1 威廉逊————三极接法的电路很先进,它克服了 屛-阴倒向对高频的不利影响,不足的是 整机输出功率太小。。。
还是寻找一款  标准6P1推挽电路吧。

向于老师请教  下图中的红色圈内的0.33欧电阻是不是画错了?它有何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吧。81年7期。

        正是这个电路,当时时兴落地式,但那时都是单声道,这个电路不错,还可升级为6P14,当时《无线电》还有电牛,输出牛,阻流圈,芯片或成品邮购。

网友:
又都开始玩小馆子了-------

楼主:
是这篇文章,谢谢您的帮助!

您有6楼于版提到的  无线电1981年7期 (胡仲康)高保真电子管扩音机的文章吗?如果有,也请您上传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于老师推荐的2个电路!
6P1 威廉逊————三极接法的电路很先进,它克服了 屛-阴倒 ...

这是哪里来的电路,其问题多多,基本的问题看看它是如何倒相的?
另外小于1欧姆的电阻一般都是保护电阻其功率较小。功率大较5-20欧姆的电阻一般都是限流电阻常常用于电源输出端。

楼主:
是这个,实在太谢谢您了!
您也是一位资深无线电爱好者了,连6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您都有,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里来的电路,其问题多多,基本的问题看看它是如何倒相的?
另外小于1欧姆的电阻一般都是保护电 ...

谢谢指教!
这图是网上找的(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这图下面倒向管子的输入栅极端被0.5uF的电容  对地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实在太谢谢您了!
您也是一位资深无线电爱好者了,连6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您都有,向 ...

我觉得冯报本的“双频带扩音机”要好些高低音分开有层次感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冯报本的“双频带扩音机”要好些高低音分开有层次感电路简单

请教  冯报本的 62年和78年 2个版本的电路 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  冯报本的 62年和78年 2个版本的电路 哪个比较好呢?

都差不多,78年的能好些,这个电路我做过(可能81年)年头多了记不住了,做时用二极管桥式整流效果会好些,变压器绕制也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78年的能好些,这个电路我做过(可能81年)年头多了记不住了,做时用二极管桥式整流效果会好些 ...

78年那个图 我是78~79年做的。。。现在看78年那个图 好像不太对?由输出牛次级引入的大环负反馈--到推动级管的阴极那处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78年的能好些,这个电路我做过(可能81年)年头多了记不住了,做时用二极管桥式整流效果会好些 ...

78年那个图 :由输出牛次级引入的大环负反馈--到推动级管的阴极那处好像不对啊。。。
请见下图:红线框内

【下图红线框中,大环负反馈是通过一只没并联电容的电阻而加进的;这个应该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里来的电路,其问题多多,基本的问题看看它是如何倒相的?
另外小于1欧姆的电阻一般都是保护电 ...

请于版帮看看 26楼的2张图,是不是第1张图 有点儿问题?还是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于版帮看看 26楼的2张图,是不是第1张图 有点儿问题?还是我理解的不对?

两个图都没错,上面的图,是双频道放大器,推挽部分是负责低频音频放大的,下面的单端负责中高音频放大。所以,上面的推挽电路是不可以直接拿来做全频放大器。下面的则是一个全频放大器,一个推挽电路负责整个音频放大。两个图毫无对比的意义。

网友B:
78年那个图 :由输出牛次级引入的大环负反馈--到推动级管的阴极那处好像不对啊。。。
请见下图:红 ...

上图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电解,在10期有更正,问题是G4的7脚的前面应加一电容而不应直接接到G4的1脚你发的下图也存在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电解,在10期有更正,问题是G4的7脚的前面应加一电容而不应直接接到G4 ...

对不起发错了

网友B:
重发,attachimg]11376773

[上图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电解,在10期有更正,问题是G4的7脚的前面应加一电容而不应直接接到G4的1脚你发的下图也存在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发,attachimg]11376773

[上图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电解,在10期有更正,问题是G ...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没有耦合电容的。因为下一级是剖相电路,栅极有很高的电位,所以可以直接连接前一级的屏极,形成直偶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没有耦合电容的。因为下一级是剖相电路,栅极有很高的电位,所以可以直接连接前一级的 ...

欢迎指正,学习了,是啊,G4的8脚阴极电阻也很大,没看清楚,没细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都是对的,第1个图是电压负反馈,第2个图是电压电流串联(复合)负反馈。

谢谢于版指教!
第1图 那个电解标错了,图中标注的电容值却不是电解而是电容。。。 那个地方如果是个电解 就没有电压负反馈的作用了。。。

向于老师请教:6P1单端标准接法,6P1输入推动电压是8.8V 、阴极对地电压12.5V、屛对阴电压250V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容错印成电解符号,不足为奇,不是什么错误,哪里会有0.01μ的电解啊。以前的纸介(非极性)电容, ...

向于老师请教:6P1单端标准接法,6P1输入推动电压是8.8V 、阴极对地电压12.5V、屛对阴电压250V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图都没错,上面的图,是双频道放大器,推挽部分是负责低频音频放大的,下面的单端负责中高音频放大。 ...

谢谢指教!

1楼和2楼 的2张图,1楼是分压倒向电路,2楼是 屛-阴分割倒向电路,      【请教】这2个电路各有哪些优、缺点?
2楼的电路 高频差些,那么1楼电路的高频也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年那个图 :由输出牛次级引入的大环负反馈--到推动级管的阴极那处好像不对啊。。。
请见下图:红 ... ...

【上图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电解,在10期有更正。。。】

哦  后来更正了!  我光看到那个电解电容的符号了,那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指教!
第1图 那个电解标错了,图中标注的电容值却不是电解而是电容。。。 那个 ...

一般电路图不做特殊说明其标注的电压都是指对地的电压。80年代--2000年家用电器随机要求带电路图,其所标电压都是对地电压(直流电路)且上面都特别说明是用500型万用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路图不做特殊说明其标注的电压都是指对地的电压。80年代--2000年家用电器随机要求带电路图,其所标 ...

向于老师请教:
1.您的6P1推挽A图中,6P1栅极引入-24V电压,其作用是为了使推动级更容易推动末级6P1吗?
2.为什么要取-24V呢?是否特意要取约2倍于 6P1阴极对地电压12.5V?   这个  -24V是依据6P1 哪个参数而定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于老师请教:
1.您的6P1推挽A图中,6P1栅极引入-24V电压,其作用是为了使推动级更容易推动末级6P1 ...

电子管曲线决定,6P1甲乙类推挽,屛压250V时,固偏-24V(这里用25V),自偏-15V。甲类单端,250V屛压栅偏-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曲线决定,6P1甲乙类推挽,屛压250V时,固偏-24V(这里用25V),自偏-15V。甲类单端,250V屛压栅 ...

谢谢于老师的指教!

能反应出 【 6P1甲乙类推挽,屛压250V时,固偏-24V(这里用25V),自偏-15V】的 电子管曲线图 ,您有吗?能上传这一图吗?我想看看这曲线图是啥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的指教!

能反应出 【 6P1甲乙类推挽,屛压250V时,固偏-24V(这里用25V), ...

这个问题不是能够在网上可以说清楚的。你弄这本书读一读吧。好像有电子版。

网友(2021-07-21):
这是81年无线电里的。

网友:
真是好东西 ,这么老的书还有

网友:
无线电杂志1978~1979 有一6P1推挽电路介绍(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