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波炉变压器改成稳压器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9-02-08):
微波炉变压器很多人用它改成电焊机和点焊机,一只可能感到功率不够,效果并不理想。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变压器,当成LM317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源变压器足够用了。

微波炉变压器是特殊的漏磁变压器,在初级和次级绕组之间插入了起漏磁作用的磁分路铁心,工作中起稳压作用,次级不怕短路。但是我用它不是修复微波炉,(也不做电焊机,做电焊机是利用原初级线圈,拆除次级高压线圈),而是想做三端稳压可调电源的输入变压器。

微波炉变压器是设计为短暂工作的,初级220伏的线圈不可以长期通电,空载电流很大。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将次级高压线圈作为220伏电压的输入级,将原220伏的初级线圈作为输出级,会得到一个大约为21伏的电压,整流后大约为24伏,用LM317稳压后可调压1.25伏----20伏。如嫌电流不够可改为LM338K或更大电流的三端稳压块。

如果不拆除漏磁铁心,这个21伏的输出电流不够大,也不怕短路,做电源不够用。建议拆除。

拆除漏磁铁心很简单。它是两块由矽钢片叠成一堆的,两端与变压器表面几乎齐平,用改锥和锤子轻轻敲动取出即可。

别怕原变压器是顺插并且是焊接的,实测接入220伏后铁心完全没有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二次侧电流能到多大

我这里市电电压太低,测试很粗略。用电阻丝当负载大概测了下二次侧的交流电流,空载大约20伏,电流1安时电压下降到18伏。看来当小功率变压器使用时委屈了。

网友:
好主意,废物利用。不过现在多用它做点焊机,如果是铜线包买一个得50元左右,还不如在友情交换栏里卖给需要的人,再花10元买个老黑白电视机用的变压器。

网友B:
这么做能得到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能得到多大的电流?

这个变压器功率作为一般使用三端稳压块的稳压器还是足够的,比一般20瓦左右的小变压器强多了。输出20伏交流能多少电流我没有细测,轻轻短路打火花试了几下,火花很明显,接触点有焊接粘连感,估计2安以上。因为它的初级线圈比正规设计的圈数要多,输出功率会打折扣,估计百十瓦不成问题。有时间我再具体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功率作为一般使用三端稳压块的稳压器还是足够的,比一般20瓦左右的小变压器强多了。输出20伏交 ...

你把原、副绕组各量一下内阻,即可估计损耗、能承受功率。
另外,这种变压器做小功率输出,体积重量都太夸张了

网友A:
这样用二次侧电流能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原、副绕组各量一下内阻,即可估计损耗、能承受功率。
另外,这种变压器做小功率输出,体积重量都太 ...

夸张是有的,因为这就不是一般意义的正常的变压器,只是对闲置器材的试验和利用而已,高压线圈圈数比正常设计得高,输出必定会减少。

网友D:
想法很好 但是体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能得到多大的电流?

我这里市电不稳。大概测一下。空载21.2伏,负载1安时18.6伏,2安时14.6伏。电流把粗电炉丝瞬间烧冒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市电不稳。大概测一下。空载21.2伏,负载1安时18.6伏,2安时14.6伏。电流把粗电炉丝瞬间烧冒烟。

作为旧物利用,不考虑体积的条件下,这是个很巧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很好 但是体积有点大了

不做电焊机做一般小电源确实大了些,但是电流强劲不怕短路也是优点。废物利用也是尝试。也许另绕几圈可以当做我的老电子管收音机的2.5伏灯丝电源。原来的几圈灯丝组输出只有0.45伏,加几圈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旧物利用,不考虑体积的条件下,这是个很巧妙的办法。

这只是一点尝试,变着法玩而已,因为此前看过很多资料都是做电焊机用的,没有人反着用。谢谢您对新想法的认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市电不稳。大概测一下。空载21.2伏,负载1安时18.6伏,2安时14.6伏。电流把粗电炉丝瞬间烧冒烟。

压降太大了。功率低。

网友F:
感谢老师提供方法DIY升级.如果能拆原来绕组重绕的话,可能有200-300W额定功率,能供长期使用.

网友G:
微波炉变压器有的已经把铁芯焊死了,不好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波炉变压器有的已经把铁芯焊死了,不好拆啊

我的这个没有拆铁心,仅仅拆除了磁阻铁,这个铁两头是暴露的,可以剔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老师提供方法DIY升级.如果能拆原来绕组重绕的话,可能有200-300W额定功率,能供长期使用.

正是这样。把焊缝磨开,改为对插,原高压绕组拆除1/3圈数,功率会大大提高。次级电压也会提高。

网友:
看起来,DIY变压器也很好玩哦!
我又要废品收购站去转转,看有没有废微波炉整一个来,还得网购一台电动打摩机,才比较好拆那焊接的铁芯.

网友:
想法不错,只是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