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单端小胆机制作汇报

楼主(2019-02-09):
目前的进度情况,准备焊机了

网友A: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麻烦楼主能来张清晰点的吗

网友:
有个性,不一样的视觉。

网友:
有创意,新颖!牛也够壮。

网友:
        这结构新颖,占地面积小,主要向空中发展。

网友:
造型很别致,安全起见,变压器还是需要加个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麻烦楼主能来张清晰点的吗

是电路图吗?自己手画的,比较粗糙。重新传一下看看。

网友B:
整机结构挺奇葩的,那是前脸呀?有点怪怪的,连音量电位器都没有吗?难到总是最大音量放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结构挺奇葩的,那是前脸呀?有点怪怪的,连音量电位器都没有吗?难到总是最大音量放声?

以前做机子带音量电位器,但是总是放在最大音量,而且音量电位器转到一定角度有时候会有噪音,索性就去掉了,后来做机子也不带音量电位器了,在音源上调整音量。平常都是用电脑 手机  音乐播放器这些连接功放。

网友:
创意无限、、、、。

楼主:
一上午就焊了电源进线部分,电源插座进来后,一根线通过保险座,另一根线通过电源开关,然后加到电源滤波器上,电源滤波器从台式电脑电源中拆的,带金属屏蔽盒,测了一下滤波器是好的,经过把屏蔽盒简单打磨装到侧板上了。电源开关带蓝色LED灯,在灯的两端反向并联一个1N4007二极管,然后和一个150K金属膜电阻串联,并联在保险管座和开关的输出端。接线上面使用了红色和透明的热缩管,提高安全性。

楼主:
多开了三个孔,扩了两个孔。让地线和高压直流线走不同的孔,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
6p14做推挽机不错,按照隔壁DIY论坛路板电路做了一台,确实很好听。

楼主:
电路图重新画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