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代6Z4实验

楼主(2019-02-10):
用IN4007代6Z4的实验,在熊猫601-3G型收音机测试,收音机工作正常,安一旧的6Z4管测5脚电压(B+)不到230V,音量小收台少,安一新的6Z4管测5脚电压为250V左右,声音大,收台增多,用二极管代6Z4测5脚电压达280V以上,音量大增收台明显增多,但同时杂音也增大特别是中波,满波段都是杂音,现在的中波收听环境太差了。这样的长时间工作都有什么优劣。
webwxgetmsgimg (15).jpg webwxgetmsgimg (17).jpg webwxgetmsgimg (18).jpg webwxgetmsgimg (19).jpg webwxgetmsgimg (20).jpg

网友:
输出功率增加,噪音增加,电子管衰老速度加快,功耗降低。

网友:
        有一利必有一弊,收音机电源牛够用,还是用6Z4比较好。

网友:
用两只晶体管1N4007代替6Z4整流,使高压供电高出(原250V)+30V使各电子管屏压都提高30V,造成各胆管屏极消耗增加,会影响管子寿命的。建议临时代替,6Z4也不值几个银子,而且市量多,还是买个换上为好。另外将电子管换晶体管,从机芯上看也不上眼呀!

网友:
改硅整流最好加一级RC滤波。使6P1帘栅极电压和其它电子管乙电降低30V。6P1屏极接到整流输出端无妨。熊猫电子管收音机6P1栅负压形成方式特殊,第一级滤波电解电容接法和其它收音机不同,改造时需要注意。

网友:
晶体管代替电子管整流,整流电压会升高30多伏。加一级滤波,把电压降下来,保持电压不变,还能减小交流声。

网友:
我用一个废6Z4底脚改,加2个二极管,再串300多欧电阻,为使输出高压不变,就插在6Z4位置用,更换方便。

网友:
硅代什么也不用动,就看电源变压器是否过热(屏流加大了),如果过热就需要增大滤波电阻。收音机易损的管是6Z4与6P1。对6P1做功放的收音机,VB+只要300V以下是安全的。对6V6的收音机VB+350V以下是安全的。
把晶体管焊在管座背面,管座上插个断丝的6Z4,或者剪断其中的一个管脚。

网友:
利多弊少,要注意安全,把元件焊在下面为好

网友:
没有6Z4整流管可以这样临时搞,没有预热直接加高压/滤波电容不是好办法.

网友:
  得串联电阻,直接这样弄,输出电压高。比原来6Z4时高20%。

网友:
楼上的老师也说明了问题,用石整流再加一级RC滤波降压,省了6Z4的灯丝功耗。或者换一个外国型号整流管,整流效率高点,就是管脚要调整一下。

网友:
不如直接做一块串联稳压电路板,既可以稳定高压,又可以更好的滤波。反正用6Z4,那部分功耗也是白白消耗掉了,不如消耗在稳压电路中。

网友A:
整流电路用二极管可以节约一个电子管的灯丝电流。还可以使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是二极管的正向内阻比电子管低的太多。电压高了不要紧,可以改成电感输入再滤波。

网友:
改石整理后,再加一级电子滤波或稳压,好处是既降压又降低电源100Hz波纹噪音。

网友B:
整流不是说用快速整流二极管效果会更好吗,我做数字功放,别人这样讲的,用高速二极管音质更好,不知道在电子管里面整流,对不,

网友:
把省电进行到底,次级高压中点与地断开,串10-15微法风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不是说用快速整流二极管效果会更好吗,我做数字功放,别人这样讲的,用高速二极管音质更好,不知道在电 ...

电源提供一个电压而已,50赫兹用什么管都一样

把滤波电容比作水塘还是贴切的,二极管是来水,输出是去水,只要水塘足够大,只要来水充足,来水有波动时水塘水位也不至于有变化,对去水的影响就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电路用二极管可以节约一个电子管的灯丝电流。还可以使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是二极管的正向内阻比电子管低 ...

既节能又提效。可加大电容量,滤波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