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帮助查电子管25BB14参数

楼主(2019-02-10):
收藏25BB14电子管超过30年了,一直没有办法查到其参数和使用条件。谢谢老师帮助。附图

网友:
又来一个这是待价而沽?

网友:
鬼子电视机行输出管。君不见外形与国产6P12P神似。

网友:
楼上 正解 其相同的还有6BB14与17BB14.其实是小日本仿造USA雷神25B-B14(25V/0.3A)。

网友:
这管子只能听响............拍!

网友:
小日本是东芝先仿造USB-(制造商-雷神 mfg. co.;马萨诸塞州剑桥)的25BB14。英文网仅提供灯丝电压与电流还有用途:电视接收机。要查具体参数就得到日文东芝网站。

网友:
和PL504一样,黑白电视行输出管。可用6P12P代替。

网友:
灯丝电压25v,灯丝电流0.3A,屏极电流100mA,跨导14mA/v。从指标看,和6P12 P相同,管座也一样是中九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