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目黑7125调试哈曼卡顿T610鉴频曲线

楼主(2019-02-10):
没有找到原机图纸,在网上找到了一个HA11225的图,老师们看看,7125的输出和输入应该分别接在哪里

楼主:
老师们呢,都忙啥呢

网友A:
楼主你应该有这台扫频仪的说明书吧。仔细阅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应该有这台扫频仪的说明书吧。仔细阅读一下。

回版主,没有啊,现在主要是不知道7125的输出和输入测试线应该接在电路的那个点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应该有这台扫频仪的说明书吧。仔细阅读一下。

我有目黑7125扫频仪的说明书

网友A:
先声明一点,本人没有用过扫频仪。楼主试试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目黑7125扫频仪的说明书

这设备的说明书是很难得到的,虽然是英文,大家都可以看个大概,也可以慢慢翻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版主,没有啊,现在主要是不知道7125的输出和输入测试线应该接在电路的那个点上

测试线带探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声明一点,本人没有用过扫频仪。楼主试试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线带探头吗?

谢谢,测试线。没有探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测试线。没有探头

没有探头好像不能直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探头好像不能直接用吧。

都说7125原厂就没有检波探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说7125原厂就没有检波探头的

看中频频响曲线要用检波探头。看音频S曲线,可用一般开路探头。但扫频输出应该通过一个电容后(几百P就够)再接入中放输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中频频响曲线要用检波探头。看音频S曲线,可用一般开路探头。但扫频输出应该通过一个电容后(几百P就够 ...

应该接集成块那个脚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接集成块那个脚啊,谢谢

1脚引入信号,8脚(或9脚),用检波头看中放曲线。在鉴频输出处,用开路线看S形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脚引入信号,8脚(或9脚),用检波头看中放曲线。在鉴频输出处,用开路线看S形曲线。

学生笨啊,我就是把7125的输出接了一个0.01的电容,输入接了一个1微法的电容,输出接1脚了,输入接任意脚都试了,啥也测不出

网友(2019-07-01):
能发给我一份7125A的说明书,谢谢YWMXYZ

网友:
我的QQ号:987337433

网友:
对集成电路的收音机我也做过此测试,,扫频信号自天线调谐回路注入,在鉴频器输出端也是测不出S曲线,不过自制胆调频在鉴频输出端,可以看到漂亮的曲线(鉴频输出端,看S曲线不需要检波探头,安全起见需要串接0.1uF的电容器,对各级中频曲线的调整需要检波探头)

网友:
扫频信号从中频输入进去,鉴频输出到扫频仪,测S曲线不用检波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