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欠把硬盘一个分区给删除了

楼主(2019-02-10):
电脑G盘由于存储文件太多,剩余空间不足二十G,百度说WIN7磁盘管理中可以扩充,今天没事决定一试,开始把E盘压缩出20G的空间,扩充到G盘,扩充后达到300多G,可是却有两个G盘,本来对电脑就一知半解,心想把压缩出来的20G还删除了吧,结果删除卷后原来的G盘也空白了,头一下就大了,里边可是有好多资料呢
无奈继续找度娘吧,下载了两个恢复软件,打开是英文看不懂又删了,最后选定DiskGenius,打开后选择恢复设备的文件,下一步选中误删分区的这个磁盘进行扫描,漫长的等待后,逐一的查看恢复出来的文件进行恢复选择,点击恢复,靠 需要收费59.9 ,无奈准备掏银子,想起万能的X宝,一搜还真有注册码卖,便宜30大元呢,下单,掌柜发货还挺快,复制注册码粘贴还真成功了,然后又是一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有用的资料大部分恢复了,没用的删除掉,大年初六多半天的时间就这样消磨折腾掉了,哎,给自己留个难忘记录吧

网友:
类似的教训我也有过,不如楼主的是数据全部丢失,只好从其他备份处找回一部分。

网友:
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1.请不要随意使用磁盘分区调整软件去调整分区大小,有可能会造成分区丢失、文件丢失甚至硬盘损坏,因为它们的工作原理类似于把堆砌好的砖从左边搬到右边,途中如果有一块损坏就破坏了原来的完整性。
2.磁盘分区空间不够时,可将部分文件整理存放于其它盘符中。
3.全盘空间小于80%时,就要考虑更换更大容量的硬盘了,现在硬盘便宜,数据是无价的
考虑购买一个移动硬盘,将照片等存放进去,不要使用U盘存储重要的文件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还好损失不大,待经验积累足够多,离电脑专家也就不远了。

网友:
分区丢失、删除类的文件恢复不是难事,难的是硬盘物理性损坏后的恢复。

网友:
要找软件可以找我,baidu可以搜到,但是免费的要排除,坛友义务帮忙小意思啦

网友:
数据无价,重要的资料还是备份在一个移动硬盘或网盘比较保险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恢复分区
diskgen有这个功能
你要记得原来大概多大

网友A:
把数据备份在移动硬盘里是最稳妥的办法。在机器的硬盘中修改分区处理不好风险太大。权当一次教训防止以后不要再犯。

网友:
格式化不能随便做,做了会付出代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备份在移动硬盘里是最稳妥的办法。在机器的硬盘中修改分区处理不好风险太大。权当一次教训防止以后不 ...

快把这个念头删掉
usb的东西存数据才最不保险

网友(2019-04-27):
如果找到靠谱的分区表恢复软件,几乎可以完美恢复删除的分区内容,前提是后来没有写入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把这个念头删掉
usb的东西存数据才最不保险

建议了解下 U盘/HDD/SSD 三者的区别。

目前看来最安全的是 HDD版本的移动硬盘,无论是稳定性还是安全性。
因为平日离线存储,基本不存在中毒(包括勒索病毒);
只要注意不磕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了解下 U盘/HDD/SSD 三者的区别。

目前看来最安全的是 HDD版本的移动硬盘,无论是稳定性还是安全 ...

最安全的是备份,多备份
靠设备保障安全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网友:
用大白菜里的硬盘工具回复分区就可以,我有一次把4个盘全部删了都全找了回来!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是把数据刻到光盘上!

网友(2019-07-07):
数据无价,要做好备份的准备。

网友:
删除的分区都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