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仿制数控直流电源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2-10):
请教几个仿制数控直流电源出现的问题
我仿制了一个电源,想请教下
1.调节电压时,电压下降很慢,比如说从10V调到5V,电压要间隔大约每秒1V 的往下降,为什么不是一下就到5V呢?
2.我的变压器是抽头的0-8-20-39,是原30V5A的拆机变压器。当我用0-8时,最大电流只有3A,为什么呢?

网友A:
问题一:适当减小输出电容上的负载电阻阻值。另外检查一下DAC输出,是否有缓降的现象,如果有,想办法检查、解决。

问题二:0-8V抽头挂个负载(灯泡、电炉丝什么的),看看电流到3A以上压降大不大。如果电压跌的很厉害,换变压器。还有,是否恒流值设置在3A附近造成CC控制介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适当减小输出电容上的负载电阻阻值。另外检查一下DAC输出,是否有缓降的现象,如果有,想办法检查 ...

1.原有一个1k电阻,刚才又并联了一个1k电阻,电压下降速度快了,还是较慢。DAC输出没有问题,设置后电压直接跳过去
2.我把0-8的直接整流后,接了2欧姆的电阻,电流大约在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管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多大,如果很大,在负载阻抗也很大的情况下电压当然下降得慢。

用了2个4700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吧,整流桥后用这么大的可以,调整管后用几百微法就够了。
两个4700uf搭配500Ω电阻,时间常数 ...

两个电容都拆除了,试了试,电压调节秒变,但是多了个不太大的声音,向警车那样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2个4700uf的。

输出电容的容量不宜太大,一只470UF足以。您用两只4700UF,太大了。
变压器带载压降有点大,没电路图只能猜,最好把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吧,整流桥后用这么大的可以,调整管后用几百微法就够了。
两个4700uf搭配500Ω电阻,时间常数 ...

请问那个时间常数怎么算啊?我把电容换成470uf的了,声音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的容量不宜太大,一只470UF足以。您用两只4700UF,太大了。
变压器带载压降有点大,没电路图 ...

现在换成一只470UF的,速度快了,只是小数点后的数字跳动,小数点前的秒变。
我传不了图片,不知为什么,电路图就是咱们论坛那个30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时间常数怎么算啊?我把电容换成470uf的了,声音没有了。

常用的电学计算,在线式的:
http://www.eechina.com/tools/

楼主:
发个图试试

网友A:
EI86*46铁芯变压器,如果不是非标的片,功率在100-110W左右,次级主绕组最大电流也就差不多3A左右。您做5A的电源,这个变压器不太够,不能坚持长时间满额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86*46铁芯变压器,如果不是非标的片,功率在100-110W左右,次级主绕组最大电流也就差不多3A左右。您做5 ...

这个 应该是 安泰信30v5A的拆机变压器,安泰信是怎么做到5A的呢?还是他缩水了

网友:
固纬调整管输出做的很有意思。整流滤波大点,调整管输出接100uf以下电容。泄放电阻几百欧姆,哪怕30v输出,泄放电阻功率也不大。有意思的是,固纬会把调整管前后压差在允许范围内做大一些,对纹波有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应该是 安泰信30v5A的拆机变压器,安泰信是怎么做到5A的呢?还是他缩水了

或是用了非标铁芯,或是缩水。

缩水的可能性大一些,您可将变压器满载测试4-5小时试试,看看温度是多少?变压器用小点,不是输出不了5A,而是不能坚持长时间工作,温升太高有冒烟的风险。

安泰信的电源没用过,但有个安泰信的焊台,里面的变压器严重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是用了非标铁芯,或是缩水。

缩水的可能性大一些,您可将变压器满载测试4-5小时试试,看看温度 ...

我倒是还有个35V5A的环牛,不过没有抽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是还有个35V5A的环牛,不过没有抽头。

做30V5A的电源,简单算算,变压器铁芯要用到96*55或105*50这么大才行,都比您这变压器大一圈。

环牛没抽头,调整管最大功耗210-230W,要配4只调整管和比较大的散热器才行,很麻烦。您原来的变压器也可以凑合着用,短时间出5A也行,加个温度保险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30V5A的电源,简单算算,变压器铁芯要用到96*55或105*50这么大才行,都比您这变压器大一圈。

环牛 ...

我那个环牛直径105高60,打算拆开引出抽头。
调整管手头就两个tip35c,散热片用的是65  50  35的,不知道散热片怎么选?有算法吗?
补充个问题:
电压设时候,测量的输出电压,小数点后的数字跳动,不稳定,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C:
变压器功率缩水已经是正常情况了。太大的变压器反倒不合理了。这个世界的产品逻辑全他妈的变了-----如果设计寿命到了(7年)你的变压器还没坏那就是设计的失败,美其名曰增大了温室排放,混蛋都做了工程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功率缩水已经是正常情况了。太大的变压器反倒不合理了。这个世界的产品逻辑全他妈的变了-----如果设 ...

用这个方牛做3a的也好,可我有个3a电源了,不过不是数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吧,整流桥后用这么大的可以,调整管后用几百微法就够了。
两个4700uf搭配500Ω电阻,时间常数 ...

HP 663x 电源电路,调整管后边好像一个电容都没接的 662x 好像有个纳法级电容。

但人家都还有吸电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引出抽头就方便了,散热压力会小很多。散热器面积可以估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您看看下面这个在线散热 ...

您好!
1.我查看了tip35c的datasheet,上面有一个参数Rthj-case,它的值是 1度/瓦。根据您介绍的网页公示计算结果为2500平方厘米,这个结果太大了,是我用错了参数吗?
2.我用的lcd2004液晶屏显示,尾数跳动是指9.88的88

3.我用的是洞洞板,关于布线,我不了解
4.运放用的是op177
5.水平有限,图纸画的不好

电路图

电路图

6.简单介绍下我的电源,用的单片机12c5a60s2,DA用的是tlc5618,AD用的是77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1.我查看了tip35c的datasheet,上面有一个参数Rthj-case,它的值是 1度/瓦。根据您介绍的网页公 ...

您好,逐条大概说说:

1、您查的参数是管子外壳到结的热阻,而网页用的是散热器到环境的热阻,两者不是一回事。您看看网页右侧的说明,带入的参数要自己动手算。
2、您先用表或示波器看看输出电压是否真存在跳动,如果输出电压是稳的,只是显示跳,就是AD后的数据处理的事了。最简单的,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再送显。
3、如果输出电压确实有跳动,就查查布线吧。比如电压反馈的线、DAC到运放的线都比较敏感,走线太长容易引入干扰。还要,改改C2的值试试看。
4、运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逐条大概说说:

1、您查的参数是管子外壳到结的热阻,而网页用的是散热器到环境的热阻,两者不 ...

你好!
1.是不是这样算:datasheet上有Tj=150度,假设环境温度25度,加在管子上最大功率为35w。Rrz=(150-25)/35=3.57,然后根据网页计算程序得出196cm2。对吗?
2.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存在跳动;c2因为手头没有2nf的,实际用的是104;
3.输出接上2欧姆负载,就不跳了,为什么呢?

楼主:
AD和DA与运放之间的确用约20cm导线连接的
换了环牛,电流可以达到5A了,看来还是原来的变压器功率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是不是这样算:datasheet上有Tj=150度,假设环境温度25度,加在管子上最大功率为35w。Rrz=(150 ...

你好:
1、散热面积的计算您的算法和网页的介绍差不多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无特殊说明,环境温度一般取40度,这样算下来散热面积大概254cm^2。您可以核算一下,由面积算温升系数的那个“计算器”,用的环境温度就是40度。
2、C2是在CC控制这一路,您说的应该是C3吧?尝试再把C3的容量减小试试,这个电容容量越大,“调整速度”越慢。一般也就用到1nF,原值2nf感觉有点大了。
3、尝试给DAC到运放的连线换成屏蔽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散热面积的计算您的算法和网页的介绍差不多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无特殊说明,环境温度一般取40 ...

您好!
1.如果环境温度取40度,计算结果与您的结果一致。
2.c2和c3我用的都是104,回头我换成102的再试试。
3.手头暂时没有屏蔽线,用磁环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 应该是 安泰信30v5A的拆机变压器,安泰信是怎么做到5A的呢?还是他缩水了

很大可能是你的驱动有问题,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无论多大的变压器只要你驱动的到位烧掉它都会有那个相应的输出的。现在没有足够的输出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大可能是你的驱动有问题,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无论多大的变压器只要你驱动的到位烧掉它都会有那个相应 ...

你好,我试了,不用驱动,把变压器0-8V整流滤波后直接接了2欧姆电阻,测量也是3A,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了,不用驱动,把变压器0-8V整流滤波后直接接了2欧姆电阻,测量也是3A,这个是为什么呢?

把变压器各绕组直流电阻测出来,贴出来研究一下。测的时候用直流电源流过一个安培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各绕组直流电阻测出来,贴出来研究一下。测的时候用直流电源流过一个安培测电压。

按你所说,通过1A电流,0-8V抽头电压0.11V,0-20V抽头电压0.25V,0-39V抽头电压0.5V。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我换了一个变压器35V5A的环牛,相同的电路就可以到5A电流了,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1.如果环境温度取40度,计算结果与您的结果一致。
2.c2和c3我用的都是104,回头我换成102的再试 ...

可能不仅仅是屏蔽问题,您要是方便拍些整机、细节照片看看。

您用这个图要是我做,会取消AR2这个运放,电压反馈直接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即减少了一个出问题的环节,原理上也没问题。
还有,运放的供电,图上也不全,正电源直接用主电压,负电源怎么处理的?正电源最高到50V以上了,运放啥型号?吃得消吗?

电流采样放大是AR1吧?R10的下端接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所说,通过1A电流,0-8V抽头电压0.11V,0-20V抽头电压0.25V,0-39V抽头电压0.5V。
我还有个疑问,就 ...

你的这个变压器可不怎么样,就说8V档,直流电阻0.11欧姆,别忘了初级还有一份直流电阻再加上交流的阻抗呢。一般滴说变压器二次侧短路时出不来8-10倍电流就不会好用。两个办法,忘了效率吧,提高电压,再就是换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仅仅是屏蔽问题,您要是方便拍些整机、细节照片看看。

您用这个图要是我做,会取消AR2这个运 ...

您好!
1.AR2是把反馈电压反相,取消了电压变成负值,怎么处理?
2.运放采用op177,其供电:变压器另有正负13v的绕组整流,用7812和7912,见图
3.AR1的R10接在正负12v的0,也是输出电压的正极。电路图完善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1.AR2是把反馈电压反相,取消了电压变成负值,怎么处理?
2.运放采用op177,其供电:变压器另有 ...

这下明白了,使用了辅助电源,稍微改了改图,您看是不是这意思:

整机地其实是辅助电源的地,即是“OUT1+”。
推动管用+12V供电没问题,但调整管怎么也接到+12V上了?稍微改了改,调整管集电极接POWE+。
如果是上图的意思,AR2不能省。有办法解决反馈为负压的问题,但AD负压就没办法了。

您使用了辅助电源,且加了稳压,运放的供电环节应该不会出问题。如果DA过来的基准是稳定的,输出电压飘的根源大概率在AR2、AR4这俩运放及其外围布线上。C1、R5适当调整试试,R7、R11、R16两端的连线长不长?

网友C:
实际上,电源电路很忌讳没有辅助电源的,辅助电源那么简单的就解决了驱动的困境,其实成本很低,有旧的手机电源变压器拆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明白了,使用了辅助电源,稍微改了改图,您看是不是这意思:

你好!
1.看了您改的图,和您的意思一致。
2.那个tip41是推动管,用了两级推动,调整管用的tip35c。
3.改变了c1为102,电压不跳了,偶尔电流的末位数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电源电路很忌讳没有辅助电源的,辅助电源那么简单的就解决了驱动的困境,其实成本很低,有旧的手机 ...

换了一个环牛,35V5A的,变压器另有正负13v和0-10.5的绕组,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环牛,35V5A的,变压器另有正负13v和0-10.5的绕组,用着还可以

合适就好,做个电源三扣九拜的都过来了不在乎那个一哆嗦。辅助电源就是一哆嗦的事,但是性能可太有关系了。以前是穷光蛋思维省的就是最有用的这个东西,现在都数控了却怎么都想着省掉一个不值几个小钱的辅助电源,牺牲了重要的性能,我怎么都想不明白谁折磨聪明,在论坛里扩散这个观点,也许我是真的老了,没钱就别搞这些东西省事省心还清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看了您改的图,和您的意思一致。
2.那个tip41是推动管,用了两级推动,调整管用的tip35c。
...

恭喜,顺利解决问题。
这个电路还是挺不错的,手上的成品电源和您的图几乎相同,用了几年一直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顺利解决问题。
这个电路还是挺不错的,手上的成品电源和您的图几乎相同,用了几年一直很稳定。

您好!谢谢!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与LCD显示电压不一致,最大差了0.28V
这个是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与LCD显示电压不一致,最大差了0.28V
这个是示意 ...

程序是您亲手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您亲手写的吗?

不是的,我买的模块,用的自带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买的模块,用的自带的程序

您的模块,程序里应该没有校正环节。不做校正,难免误差大一点。
因为ADC、DAC的离散性,校正用的参数每块板子都不一样。手工确定校正用的参数比较费时,程序写成自校正也可以。不过从您贴出的曲线来看,厂家是把校正环节给省了。

您没有源程序,校正这个环节做不了,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模块,程序里应该没有校正环节。不做校正,难免误差大一点。
因为ADC、DAC的离散性,校正用的参 ...

您好!所谓校正是不是这样:假设根据现在单片机读出的数据,可以做一条斜率为0.9的直线,比如是函数y=0.9x,而用万用表测的数据据,做的出的直线斜率为0.95,函数为y=0.95x。然后我把单片机读出的数据乘以0.95/0.9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所谓校正是不是这样:假设根据现在单片机读出的数据,可以做一条斜率为0.9的直线,比如是函数y=0.9 ...

原理上大概是您说的意思,就是把AD后的值经修正后使其等于表测值,再把经修正的值送显,这样屏显值就与表测值一致了,DA同理。
因AD、DA的误差不是线性的,您说的招数不能用。我的数控电源在此处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做分段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大概是您说的意思,就是把AD后的值经修正后使其等于表测值,再把经修正的值送显,这样屏显值就与 ...

您好!请问您用最小二乘法分了几段?根据什么分段?最后误差减小到多少合适?

补充内容 (2019-2-21 14:10):
我试了试,感觉误差不小。

楼主:
我是每隔1V取样,取样点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用最小二乘法分了几段?根据什么分段?最后误差减小到多少合适?

补充内容 (2019-2-21 14:1 ...

AD、DA共4个校正函数,分段数不太一样,大概分5-7段吧。
ADC、DAC都是12位的,屏显最小设在百分之一伏(0.00V)。校正后,显示基本与"标准"表相同,正负2-3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每隔1V取样,取样点少吗?

您手上有源程序吗?

如果有源程序,给您一个我现用的校正函数供参考:

/*********************************************************************************
*   函 数 名  : ProcessVoltage_ADC_V()
*   功能说明: 输出电压DA值转换并分段矫正为与实际输出相等,用于显示
*   形       参:Temp
*   返 回 值 : 输出电压值
*   日      期: 2018-5-26
*********************************************************************************/
float ProcessVoltage_ADC_V(float Temp)
{
    Temp = Temp* 3267 / 4095;    //单位:mV   3267是3V3的实际值

/*******************************以下为最小二乘法校正*****************************************/
    if(Temp<=50) Temp = 1.027777778 * Temp + 1.305555556;
     else
       if(Temp>50 && Temp<1000) Temp = 1 * Temp + 2;
         else
           if(Temp<1500) Temp = 0.99915493 * Temp + 3.932957746;
             else
               if(Temp<2100) Temp =1.0025 * Temp - 1.05;
                 else
                    if(Temp<2500) Temp = 1 * Temp - 1;
                      else
                        if(Temp<3000) Temp = 1 * Temp - 1;
                          else  Temp = 1 * Temp - 1;
     Temp=Temp+0.5;
     return (Temp);    //返回mV时Temp*1000
}

其中诸如“Temp =1.0025 * Temp - 1.05”是校正公式,公式中的两个常数项,是根据各分段高低点的实际值和理想值计算得出的。
所谓校正,就是经测量、计算,确定这两个常数项的值。

网友:
应该调整输出端的电容,再看负载电压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手上有源程序吗?

如果有源程序,给您一个我现用的校正函数供参考:

这两天捣鼓捣鼓,有效果,一般在2-3字误差,个別的到4-5字,电压小于0.2时误差就太了,搞不定,是不是ad和da的位数低的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捣鼓捣鼓,有效果,一般在2-3字误差,个別的到4-5字,电压小于0.2时误差就太了,搞不定,是不是ad ...

请详细说说您是怎么校正的?
能把这部分的源程序贴出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说说您是怎么校正的?
能把这部分的源程序贴出来看看吗?

if(v>29000)                //′大于29V时
                v=v*0.993428323;
        else if(v>21000&&v<=29000)
                v=v*0.987636749+199;
        else if(v>19000&&v<=21000)
                v=v*1.282051282-5384;
        else if(v>8800&&v<=19000)
                v=v*0.984317699+275;
        else if(v>3988&&v<=8800)
                v=v*0.979700811+281;
        else if(v>880&&v<=3988)
                v=v*0.968642437+259;
        else if(v>170&&v<=880)
                v=v*1.058301433+220;
        else                                                                小于0.17V实际显示为0.00
                v=v*8;

楼主:
访问论坛,浏览器有时候就死了,用的360浏览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v>29000)                //′大于29V时
                v=v*0.993428323;
        else if(v>21000&&v19000&&v8800&&v3988&&v880&&v170 ...

程序没啥问题,校正公式里的两个常数项您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啥问题,校正公式里的两个常数项您是怎么计算的?

现在只有周末有点时间捣鼓
21        21.05        442.05        443.1025
22        22.08        485.76        487.5264
23        23.08        530.84        532.6864
24        24.11        578.64        581.2921
25        25.1        627.5        630.01
26        26.12        679.12        682.2544
27        27.13        732.51        736.0369
28        28.16        788.48        792.9856
y均值        x均值        Σxy/n        Σx方/n
25.00000         25.11143         631.83571         634.68454
k        b        n
0.987636749        0.199030329        7
用excel计算的,今天下午又改了改程序,还是那样

我的AD用的是TM7705不是AD7705这个有关系吗?

补充内容 (2019-3-2 20:44):
应该不是芯片的原因,我用自带程序试了,虽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不至于0.2以下没有数

网友:
把程序全传上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周末有点时间捣鼓
21        21.05        442.05        443.1025
22        22.08        485.76        487.5264

您这是使用的最小二乘法吗?
求平均值干什么?

由x、y求k、b的公式能列出来吗?n又是做啥用的?

——————————————————————————————————————————————————————————————

校正过程:

1、校正公式
  Y=X*ma-b

   Y:理想值
   X:ADC实际值
   ma:增益
   b:常量

2、求解ma、b的公式

   ma=(y1-y2)/(x1-x2)
   b=x2*ma-y2

  设两个测试点,高点为1,低点为2
   y1:高点理想值
   y2:低点理想值
   x1:高点实际值
   x2:低点实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使用的最小二乘法吗?
求平均值干什么?

百度百科的公示

楼主:
我想了想,那个0.2以下无数据显示,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了想,那个0.2以下无数据显示,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您用的校正公式里,b<-0.2且输出小于0.2后,送显数据为负数,显示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校正公式里,b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您说的小于-0.2,是说0.199030329吗?他是用于21-28V之间电压校正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您说的小于-0.2,是说0.199030329吗?他是用于21-28V之间电压校正的参数。

您用61楼的公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61楼的公式试试。

61搂是我写的,您说的是63搂吧?
您那个公式是一个点的校正,这么多点挨个校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搂是我写的,您说的是63搂吧?
您那个公式是一个点的校正,这么多点挨个校正吗?

不是逐点,每个分段只取2个点。
每个分段取高低两个测试点,测其实际值Y1、Y2,再加上每个点的理想值(设置值)X1、X2,用这四个值计算出ma和b。
然后在程序里此分段以“Y=X*ma-b”校正后再输出或送显。(X:转换值     Y:输出值)

楼主:
今天反复又试了试,啪的一声,芯片烧了
回头再买个吧

楼主(2019-03-16):
引用 网友A:
不是逐点,每个分段只取2个点。
每个分段取高低两个测试点,测其实际值Y1、Y2,再加上每个点的理 ...

您好,今天买的7705模块到了,我试了试,发现6mv及以下的电压,读出数据为0。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今天买的7705模块到了,我试了试,发现6mv及以下的电压,读出数据为0。不知道为什么?

外接几毫伏电压直接送到ADC的输入端,AD结果直接送显,看看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查电流取样放大的运放及其外围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查查您的校正函数,最低段的校正公式里最后的那个常数,是不是等于6或6mV对应的AD值(取决于您的校正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几毫伏电压直接送到ADC的输入端,AD结果直接送显,看看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查电流取样放 ...

外接电压试了,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今天买的7705模块到了,我试了试,发现6mv及以下的电压,读出数据为0。不知道为什么?

这类称重用的ADC,是有最低输入电压要求的。例如使用内部PGA的情况下可能是0.7V,不用PGA应当会更低一些。请仔细检查手册是否有这方面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称重用的ADC,是有最低输入电压要求的。例如使用内部PGA的情况下可能是0.7V,不用PGA应当会更低一些 ...

你好!手册上说 。TM7705 是双通道全差分模
拟输入,带有一个差分基准输入。当电源电压为5V、基准电压为2.5V 时,该器
件都可将输入信号范围从0~+20mV 到0~+2.5V 的信号进行处理。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电压试了,一样的。

那就奇怪了。
您试着短接ADC输入端,将AD值直接送显看看是多少?如果不是零,芯片或布线有问题。
不经校正,AD值换算成电压送显,看看是多少?如果上面的值是零,这一步也能到零。
加入校正,再看看是多少?如果到这一步才有那个6mV的“残值”,则是校正公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
您试着短接ADC输入端,将AD值直接送显看看是多少?如果不是零,芯片或布线有问题。
不 ...

你好,我试了
发现
如果给分压电阻和7705模块是一个电源,就没有问题
如果用一个电源给分压电阻供电,另一个电源给7705模块供电,即使两个电源的地接在一起,还是要等到电压6mv是读数是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了
发现
如果给分压电阻和7705模块是一个电源,就没有问题

方便拍个照片吗?看看您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拍个照片吗?看看您的布线

luntanshangtutainanle
用单片机板上的电源就没事,用边上的直流电源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luntanshangtutainanle

用单片机板上的电源就没事,用边上的直流电源就不行

6mV指的是ADC输入口处的电压?分压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V指的是ADC输入口处的电压?分压电阻上的电压?

电压表接在洞洞板的插红 蓝两色杜邦线的排针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表接在洞洞板的插红 蓝两色杜邦线的排针上

您再测测DAC芯片输入口上的电压是多少?
DAC的基准在哪?

杜邦线连接,您注意没注意地平面是否等电位?信号线上是否有压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被测点与DAC输入口的电压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再测测DAC芯片输入口上的电压是多少?
DAC的基准在哪?

DAC基准在模块的背面,
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从单片机板上取电源就没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C基准在模块的背面,
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从单片机板上取电源就没问题呢?

只是怀疑因素之一,您直接测芯片输入口电压吧,如果能和AD值对应上,就改进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怀疑因素之一,您直接测芯片输入口电压吧,如果能和AD值对应上,就改进布线。

刚才试了,两个地方的电压只差0.1mv,应该不是布线的原因
您说 地平面是否等电位 是什么意思啊?
会是电压基准的问题吗? 基准芯片 是lm285-2.5

补充内容 (2019-3-23 11:24):
换个基准试了,还那样,不是基准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两个地方的电压只差0.1mv,应该不是布线的原因
您说 地平面是否等电位 是什么意思啊?
会 ...

回复晚了,抱歉。
基准5V、AIN口高于5mV后AD值为1,正好是10位ADC的表现。不熟悉AD7705这片子,它有位数选择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晚了,抱歉。
基准5V、AIN口高于5mV后AD值为1,正好是10位ADC的表现。不熟悉AD7705这片子,它有位 ...

你好!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芯片,从百度来的手册上看是没有位选择功能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地的问题,但我还没找出原由

楼主(2020-01-30):
过年了,又有时间折腾了,上几张图。
电源差不多了,上个正脸

楼主:
再上个屁股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