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放映窗上有块玻璃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9-02-10):
影院放映窗上有块玻璃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就是一块防爆玻璃呗

楼主:
你好不是防爆玻璃是块光学玻璃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一个感觉是隔离灰尘的,另一个感觉是隔音。放映机工作噪音是非常大的,要减小对观影的影响

楼主:
如果是隔音的话以前的放映窗怎么没有玻璃

网友:
放映机看银幕用的,没窗户没玻璃玻璃没法看到

楼主:
你好光是通过玻璃在投到银幕上,这个玻璃肯定是有用的,有专业的师傅说下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啥用的

楼主:
这块玻璃是呈凸状的,这就涉及到光学上的散射,这可以起到放大图像的作用,因为放映机内部很难做到如此大面积的透射,所以用这块玻璃做“放大镜”放大图像

网友:
还兼有监视屏幕和防止物体坠落的作用

网友(2019-03-15):
引用 楼主:
这块玻璃是呈凸状的,这就涉及到光学上的散射,这可以起到放大图像的作用,因为放映机内部很难做到如此大面 ...

电影机有专用的宽荧幕镜,和变焦镜,都是串列镜组,内部有凸有凹相互消除三棱镜分光效应,放映窗玻璃有弧度应该也是保证镜面与光路的垂直,消除三棱镜效应的,不然色彩分离影响播放效果。

网友:
1、隔音,放影视机器澡声太太,放影员之间要讲话,对后排观众影响较大;2、隔空气,观众席是不能抽烟的,但放影室可能允许抽烟。

网友:
主要是开了空调怕冷气跑掉!放映机功率很大!产生的热量大,还有是防尘,无尘放映

网友(2019-04-26):
放大的作用吧,隔尘那是必须的

网友(2019-07-07):
我等一下发个图你们看看

网友:
这是放映机镜头前的一个方形玻璃板

方形的是那个玻璃

方形的是那个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