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频率稳定的成品无线话筒电路图,有制作要点。

楼主(2019-02-11):
    这个无线话筒,电路简洁、取材方便、语音清晰、频率十分稳定。整机由调制振荡和倍频放大两部分组成,由V1及外围元件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话筒MIC将声音信号转变成相应的电信号,经C1耦合到V1的基极,使V1的bc结电容随电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振荡频率发生变化,实现调频。调频信号由C6输入到V2构成的倍频缓冲放大级,得到二倍于基频的较大功率的射频信号,再经天线TX向空间发射。本电路工作频率主要取决于由L1、C3组成的调谐回路。
    MIC选用优质驻极体话筒;电感L2用φ0.35mm漆包线在φ3mm的圆珠笔芯上绕6匝,脱胎而成;Ll用φ0.51mm漆包线以同样方法绕制8匝,脱胎后取一电视机中周(1445)磁芯旋入其中。为了缩小体积,磁芯可从中间夹断,只用一半;V1、V2采用3DG6或3DG201,β≥80。
    这个电路是给过我PS的,与原电路是不同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无线话筒流行时的成品机电路。
    当年本人也喜欢制作无线话筒,也遇到了频率不稳定的问题,当年在天津劝业场南100-200米的地方有个专营话筒的商场购得两只成品无线话筒,频率很稳定,拆解后的电路就是本图,开阔地100米以上。
    经对比,特殊的地方就是加粗部分,一是倍频,二是用3DG201或3DG6(当时用3DG79、3DG80还是有跑频,高手分析一下原因,用收音机套件中的9018试了一下好像和当年效果差不多),三是用1445中周的磁芯(当时能找到的高频磁芯)别的不行,对频率和距离的影响。
    可以武断地说:掌握这三个要点你就能制作一只频率稳定的无线话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zcf1994老师的图纸

老师绝对受之不起,都是业余爱好者
这个图,音频输入最好加一级共射放大最好。在此图的基础上加一级9018高频放大,即可大幅提高无线话筒的稳定性和发射距离。弱再增加一至两级高频放大,便能获得更好的发射效果,功放管使用  正品 2N2222A或2N4401 注意是正品!即可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不需要去找那些昂贵难买的专用管
稳定性我不再多说,你做了就会明白。只要是不去触摸振荡级元件,频率不会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验无线话筒是否稳定,用仪器还有一些难度,手拿着或佩戴在身上现场使用,不管怎么唱跳走动能正常工作才行 ...

如果要达到这种等级直接采用屏蔽+数字PLL电路锁频,一定稳定。这是产品级的做法了。不是一般业余玩具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9VV电压高吧?是因为9V层叠电池电量小?请老师详细解答!

是电量小,只中期贮存就电量大降。而且充电式的6F22寿命不过关.我所在公司上十种带充电6F22电池

无线话筒不是电路问题,而是电池充几次电死了,气死用家

网友:
.几级电路每个细节应注意到的都很完美,唯用9V层叠电池是个缺点。

网友C:
可以这样说,这是2倍频,或是3倍频无线话筒,要使频率稳定,第一不能用磁芯,与三极管的选用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磁芯普遍温度系数大,第二个,跑频原因是因为两组线圈Q值不高,倍频级与振荡级没有退耦电容隔离,第三,振荡级电源没有稳压措施,第四,倍频级用抽头方式输入是有利于阻抗匹配的。但输入倍频级的耦合电容太大了,后级对前级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频率非常稳定的图,黑白电视机本振电路的形式,频率稳定性虽然比不上晶振,但是远不是一般电容三点式 ...

黑白电视机250MHZ本振电路就是改进型的西勒振荡电路,稳定性LC振荡电路里是最好的,但也能稳定频率计显示小数点后一位数不变动,要使做的LC成品无线话筒不受环境震动或其它干扰的话,就用高频蜡固定住振荡线圈和倍频谐振线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频率非常稳定的图,黑白电视机本振电路的形式,频率稳定性虽然比不上晶振,但是远不是一般电容三点式 ...

期待zcf1994老师的图纸

网友D:
我有个频率非常稳定的图,黑白电视机本振电路的形式,频率稳定性虽然比不上晶振,但是远不是一般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比得了的。只要你不触摸振荡元件是不会跑频的,不过这些电路也就业余情况下自制玩玩,作为成品机性能不算好,晚些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述那几个电路太简单频率不稳定不实用顶多就是玩具电路,已经淘汰KTV第一代无线话筒就使用了专用芯片,频 ...

这个电路稍微改变一下,用泛音晶振(30MHZ左右晶振)+变容二极管代替LC振荡就可以让频率非常稳定,只是用晶振+变容二极管被音频调制度小,需要两级S9014音频电压放大才能出的好效果,这样电路就复杂化了,还是把它当成玩具看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说,这是2倍频,或是3倍频无线话筒,要使频率稳定,第一不能用磁芯,与三极管的选用没有多大关系, ...

谢谢您的分析,搬家后找不到原来的电路板了,手上还有新套件,有时间验证一下。

楼主:
又一款修改过的电路

楼主:
焊接调试完毕
用手触摸天线信号非常稳定,只要用手不是特别用力触摸L1信号非常稳定,BG1和BG2是9018,C5 60P C6 18P  C7 30P,频率106M左右。
也许是收音机AFC好
电压3V,5米距离德生R-909T不用拉出天线。
这就是当年的感觉
补充一下:1.5V不拉出天线5米距离有点噪音

楼主:
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换3DG201和空芯线圈试试,还有C7换成10P的试试。
这话筒还能改成有线无线两用。
本想上传个视频,优酷的密码忘记了。

网友E:
上述那几个电路太简单频率不稳定不实用顶多就是玩具电路,已经淘汰KTV第一代无线话筒就使用了专用芯片,频率由晶振决定,使用中相当稳定决定不会出现频率跑偏现象,只不过由于频率固定频率低易受干扰而被智能调整可变换频点的UHF频段无线麦克风替代。

网友:
这种电路,尽管使用了各种手段想稳定频率,但在这样高的频率时,是极其难于随愿的。

网友:
楼主介绍的无线话筒,在静态的条件下,比方说供电电压不变、没有操作产生的震动、温度保持一定范围,最好的情况能有四位数左右的稳定性就不错了。对于通带较宽的广播接收机,频率偏调一点影响不是太大。真正拿去实用的话,效果不会好。

如果将上述电路做成整体去实用,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操作者蹦蹦跳跳、口里呼吸的湿气,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电压变了..........,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效果。

晶体稳频的电路非常成熟,器件也不贵,制作难度并不大,玩玩比上述更有意义。

网友:
        还有个三只晶体管的电路,应该比这个两管的好点,再一个管子的特征频率要高,3DG6恐怕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