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的6P1与6Z4。

楼主(2019-02-11):
这是摘自81年4月一版84年5月3印《《无线电》问与答汇编》一书。另摘自86年6月一版一印《《无线电》问与答汇编(第二集)》。其内容都是各年各期《无线电》杂志所刊载的。如果有错误之处在出书期间编辑部会不录入或进行更改的。对此其正确性勿用质疑。

网友:
上述两机恰恰说明由励磁扬声器的设计转倒永磁扬声器的过程。
上海161,采用了高阻扼流圈滤波,恰是励磁圈的替代品。
北京711,其滤波供电电路是什么情况呢?其滤波电阻多大?阻值?

50年代初到50年代中,社会上尚有大量的美国40年代末战后倾销到中国的收音机,民国自产收音机,基本上都是励磁扬声器。电料行卖的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主流即350v高压和300V高压。低高压250V、230V,是58年以后流行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为什么我变压器270v整流用CRC滤波,给6p1推挽用,用R来降低点电压,电阻计算只有5W,但是用10W的 ...

计算5W功率电阻,使用余量你就给2倍?一般南方气候都要给5倍余量,北方气候偏冷,给3倍余量。你自己看是否合适

网友:
早期收音机变压器高压线圈多是350V——300V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扬声器多是励磁的,需要70V-100V的直流电压驱动。收音机扬声器励磁圈直流电阻多是2000K-1500K。影院或落地式收音机的励磁扬声器多是单独供电。

当功放管为6F6或6V6时,当屏压在250V左右时,屏流约为35—45MA,再加上前级屏流与功放帘栅极电流,整流电流约为55MA。这样,当整流输出在350V时,励磁圈压降约100V左右,这样电路里屏压约250V。如果高压300V,整体屏流下降,屏极电压约230V左右。

后来,由于不使用励磁喇叭,滤波改为电阻,滤波电容由早期的8U逐步增大,变为20U——30u。这样,很多收音机末级屏极就不需要通过大阻值滤波电阻,从而整机高压设计逐步降低,有250V、230V、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为什么我变压器270v整流用CRC滤波,给6p1推挽用,用R来降低点电压,电阻计算只有5W,但是用10W的 ...

      首先说明这是正常现象。电阻的功=I方Rt。你这里无论用任何功率的电阻其流过的电流与R值是一样的(可以说是一个常数),只是时间t是变量。对于不同功率的电阻时间也是相同的,再用热功当量进行换算无论用多大的电阻其发热值是相同的,这样就取决于散热条件,环境温度,电阻的材质与体积(热容量不同),电阻的表面积(有所差别),这你应该明白烫手的原因了吧。
      所用电阻的功率要大些并不是温度问题,而是,是否保证不烧断的事,为此要选用较大的安全系数(理论上1.5--3),及采用耐热的珐琅电阻,线绕电阻(如果过热外皮由黑变白,严重掉粉末)现在用水泥电阻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老师提供资料!我最近用老式学生示波器电源做了一部4灯再生机(6z4、6j1、6g2、6p1),那只电源就 ...

50年代及60年代初用于收音机的配件最贵的是电源变压器,当时常见的是双350V的,用于6V6没问题(买功放管要公安局介绍信),60年代中期6P1管普及,爱好者受经济条件制约也只好能用就将就用。

网友:
本人制作第一台6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时电源变压器次级是2X350V的,只能用两个1K10W絲绕电阻降压。

楼主:
北京电子仪器厂生产的牡丹911高级收音机的功放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北京电子仪器厂生产的牡丹911高级收音机的功放部分。

网友B:
多谢老师提供资料!我最近用老式学生示波器电源做了一部4灯再生机(6z4、6j1、6g2、6p1),那只电源就是次级双300伏,开始也觉得电压高,经过20u-3k-47u滤波后,接负载,高压直流电压300左右,收音机工作正常。变压器工作1小时后微温。

网友A:
请教老师,为什么我变压器270v整流用CRC滤波,给6p1推挽用,用R来降低点电压,电阻计算只有5W,但是用10W的电阻还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来发6Z4的月经贴了,每次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下面发两张图片,大家自己判断去吧
第一张是 ...

请问6z4内阻乘以电流是它的压降吧?好像和您提供的特性曲线有点不符啊

楼主:
其实在50年代生产的收音机就见不到励磁喇叭了,包括当时五金公司买的配件。我接触励磁喇叭是60年代给一校工修理一台小日本侵华时期的超外差5灯收音机。
前面是南京6V6,永磁喇叭采用2X350V 变压器。北京711型是采用北京花生小管采用2X300V变压器。

网友:
我有一个老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标的是350VX2,但实际没那么搞,用表量是315VX2。

网友D:
引用 楼主:
50年代及60年代初用于收音机的配件最贵的是电源变压器,当时常见的是双350V的,用于6V6没问题(买功放管 ...

不少人都自己绕变压器,还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少人都自己绕变压器,还便宜点

是这样的,买的成品输出变压器怎么也不如自己绕的好,我在60年代前没条件绕变压器。在学校也没时间绕(负责维护广播站,25W的线间变压器成堆,电工实验室有绕线机可以用),工作后买了个绕线机,在工厂有许多有利条件,自绕变压器与加工其他金工件比如底台都非常方便,还可以电镀,木工活比如音箱有铸造木型工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买的成品输出变压器怎么也不如自己绕的好,我在60年代前没条件绕变压器。在学校也没时间绕( ...

羡慕。我当时也想买绕线机,可是想到有了绕线机还需要硅片,骨架,各种铜线。。。咬咬牙还是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来发6Z4的月经贴了,每次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下面发两张图片,大家自己判断去吧
第一张是 ...

其实吧~总有那么一些人, 觉得这个6Z4潜力巨大,所以总想另辟蹊径获得独家黑科技。好在圈里提升大神地位。 但是恰恰是这种行为却表现出了大神最弱智的一面。

新手 看看 就当学习,但是 就不要去折腾人家6Z4的极限了, 那么小的管子里做两个屏极,到3W的屏耗 极限了……

   其实于老师的这两本书 多年前看过,并且记忆犹新,  任何管子的正确使用 才是最高效的状态和最长的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说明这是正常现象。电阻的功=I方Rt。你这里无论用任何功率的电阻其流过的电流与R值是一样的( ...

一直很困惑,今天明白了。谢谢老师的解答!

网友:
还是无烟老师的话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