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特性参数怎样理解?

楼主(2019-02-11):
下图是小功放管 在推挽工况下的参数:

Rk 135欧--------1只管子的阴极电阻?
Raa  4K---------推挽牛初级有2个绕组,作2只功放管屛极负载;这个4K是指输出推挽牛1组、 还是2组总的阻抗值呢?

Vi   2X 13.5V————这个怎样理解?
Ia   2X 52mA————这个怎样理解?

楼主:
国内的电子管参数 好理解。。

网友A:
135欧是指两个管的阴极电阻。Raa=4K是指屏到屏的负载阻抗。V1是信号输入电压中点为0;推挽把前面来的信号分为两个分别供给上下两管的栅极,两管同时得到相同的推动电压,这就是音频输入电压2X13.5V(Veff有效值)的意思。2X52mA是最大信号时的每个管52mA的屏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5欧是指两个管的阴极电阻。Raa=4K是指屏到屏的负载阻抗。V1是信号输入电压中点为0;推挽把前面来的信号分 ...

明白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欧是指两个管的阴极电阻。Raa=4K是指屏到屏的负载阻抗。V1是信号输入电压中点为0;推挽把前面来的信号分 ...

谢谢于老师指教!

这个【Raa=4K是指屏到屏的负载阻抗】也就是说:对于一只推挽功放管屛极负载而言是2K?2只推挽管 屛到屛是4K?
不过这种功放管 单端标准接法时 其负载Ra是4K ,请见下面参数表;

如果参考 6P1的数据:标准单端Ra=5K   推挽(屛到屛)Raa=10K ;如此看来1楼所示的 2只推挽管  屛到屛    是不是应该是8K......

网友A:
     对于一只推挽功放管屛极负载而言不是1/2的关系。至于推挽的负载阻抗与推挽的类型甲类,甲乙1类,甲乙2类,乙类。屏极电压(五级管还有帘栅极电压),栅负压,固偏还是自偏,负回授量,三极管接法,还是五级管接法,还是超线性电路等等其值是不同的。
不能简单的用单端甲类做参考去套用。
    你还是读一读给你推荐的《怎样设计放大器》一书。它是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浅显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只推挽功放管屛极负载而言不是1/2的关系。至于推挽的负载阻抗与推挽的类型甲类,甲乙1类,甲乙2 ...

您说的很对!推挽的负载阻抗与推挽的类型、屏极电压、帘栅极电压等、功放管的接法都有关系!

要根据不同的电路,来选取推挽输出牛的初级绕组的阻抗值!

您说的那本书是本“宝书”,龚淡樵出的其它旧书5~30元,唯独这本120大洋(还不好买),电子版的还没找到。。。

补充内容 (2019-2-13 00:42):
谢谢于老师!这本书的电子版找到了。。。!

补充内容 (2019-2-13 02:40):
刚找到的这电子版读物,只能看到目录和第1~第3章,再往下不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