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55的单边带解调

楼主(2019-02-12):
以前没弄懂, 今天总算想明白 ,过程应该是这样

该机也是采用二次变频, 普通调幅时第二中频455kHz, 当接收SSB上边带时变为457kHz, 这样经过后面的455kHz滤波器(宽带/窄带)后,二中频的上边带大部分被过滤,只留下下边带和残余的上边带,与ssb 振荡电路产生的457kHz信号混频, 就能输出天线信号的上边带(因为第一变频是高本振,第一中频的边带和天线信号的边带是倒置, 再经过上面滤波器的特性, 最后解调出来的边带信号恰好和天线是一致的)。 同理,当二中频变为453kHz时解调出下边带。

当然这种方法对上下边带的分离度是不大的, 多少有残余,不过电路简单,也用的多, 山进ATS 909X也是这么做。

这是SSB振荡部分的电路

当选择信号是高电平,接通457k晶振, 低电平则453kHz, 输出后和二中频混频(中频滤波器后)
开始我只看这部分电路,卡住了,一直想不通振荡频率偏移2kHz后再混频也出不来单边带啊,,看来要结合第二本振才行

这是第二本振
调整第二中频的调整电压加到变容管上

调整电压由cpu输出经分立的R-2R电阻网络组成的DAC产生,而909X则是cpu输出PWM再滤波。

网友:
看不懂,看看实物也许好点。

网友A(2024-12-08):
厉害呀,看了你的帖子才茅塞顿开。不过还要在消化一下。以前是我理解不对,以为用455的第二中频和457的拍频来检出单边带。以前一个大佬提醒过我,bfo的频率应该和中频频率一样才对。通过的你帖子,我就能大概想通了。有一句没有理解“二中频的上边带大部分被过滤,只留下下边带和残余的上边带”上边带都被过滤了,咋又能给还原回来呢。要是sw55的单边带解调这个电路用455khz的频率,第二中频还是采用455的频率,能不能把单边带信号解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呀,看了你的帖子才茅塞顿开。不过还要在消化一下。以前是我理解不对,以为用455的第二中频和457的拍频 ...

二中频的上下边带和天线信号的上下边带是相反的,二中频的上边带对应信号的下边带;
如果二中频和SSB本振都是455K, 需要找到中心频率分别为453K和457K的中频滤波器,通过切换中频滤波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中频的上下边带和天线信号的上下边带是相反的,二中频的上边带对应信号的下边带;
如果二中频和SSB ...

收到,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