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环牛电源净化装置--消除哼叫电路

楼主(2019-02-12):
环牛的铁心磁通量接近饱和,电网电压波形有削峰,用超低通滤波器可以得到一个直流偏压,国外文献称为DC offset。

哼叫问题就出在这儿,越大的变压器初级电阻越小,这个直流电压很小就可以产生很大的电流,使铁心进入磁饱和状态。

这种情况下铁心磁致伸缩将大大加强,还有线圈本身也会在磁场中振动。

所以最根本的办法是净化电网,用这个提供的电路可以,电容容量越大越好。耐压高于1伏就坏不了。那电路就是给初级串联了一个电容,四个二极管用来保护电容不会加过高的电压。

网友A:
4只二极管,看图,无法直接使用整流桥。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避免变压器的哼叫声,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避免变压器的哼叫声,是什么原理呢?

超版您好,这个是在hifidiy论坛看到的(原帖http://bbs.hifidiy.net/thread-1042855-1-1.html

据说是净化电网里的畸形交流波,净化电源,对消除环牛哼叫有奇效。供超版审核参考。

网友:
谢谢朋友了。
环牛哼叫的原因,一种是制作工艺问题,不管是铁芯或线圈,有一点松动,就会产生哼叫。一种是电路参数问题,变压器产生了谐振,此时定会产生哼叫。这电路,由于有了电容C,似乎更容易使变压器产生谐振,从而产生哼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整流桥输出短接即可

朋友说得对,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磁回路的铁芯(环形,R型,O型,C型)的通病,即容不得一点直流成分流过,否则就会引起振动,效率下 ...

这样看来国内的电磁环境还是使用EI变压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只二极管,看图,无法直接使用整流桥。

四个二极管确实是整流桥的接法。

电路中二极管的两头是整流桥的交流端,中间是整流桥的正负输出端短接在一起的节点。

网友:
这个原理都懂了。但是为了减少嗡响,加这几个原件到220,隐患很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