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了一个简单笔记本电源,想改可调,但是不懂芯片和结构,请教如何改?

楼主(2019-02-12):
一个hp的笔记本小电源 19V 1.58A 30W 宝光代工的,拆开后看不到芯片管子和光耦的印字,甚至有些电阻都看不清,于是把它测绘了出来,发现与普通的电源不太一样,特来请教师傅们,这电源是什么结构?ic大概是什么型号?改可调该改哪里?过流过压保护该怎么调?翘首以盼,谢谢哈

网友A:
这就是个普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应互为反相,图上标错了。
PC1常用型号EC817(应接芯片的2脚),Q2用TL431,D2(图上画反了)、Q1可用1N4148或其他高频二极管,D052是UF4007。其他也没什么了,几个电阻的阻值可能有问题,用表实测核对。

8脚的电源芯片型号众多,核对出真实型号费时费力,真要是坏了可以用一些常见的芯片代换。板上芯片的脚位与OB2269很相似,把3、4脚的外围稍作处理,原启动电阻改接3脚,4脚对地加一只电阻,差不多就能代换了。

小幅调整输出电压,改变R12、R21的比值即可。U=2.5*(R18+R21)/R21

网友B:
图画的有问题,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出现明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L051一端与Q050漏极接变压器初级线圈端画颠倒了;
【2】D2画反向了;
【3】检查光耦PC1输出三极管集 ...

谢谢师傅们指证,对照板再量了之后,的确把初级线圈都给画反了。因为ad自带库里没有反激变压器的建模,所以自己根据正激的自己改了一个出来。不知道这次全画对了吗?

另外我觉得可能Q2是TL431应该更靠谱一些,所以就重画成了TL431、元件号都是自编的、就跟着变成了U2。昨天画的时候,因为看不清印字,所以就按照分压偏置来考虑、想当然地把2/3脚当成了BE结,画完之后,自己看着都觉得特别别扭

至于D2,好像板上就是这样的,大师们帮忙再看看,是不是板上本来就错了?焊接面底部中间偏左就是开关MOS,从左到右是GDS,G的走线很清晰,只有1条、直上路过一个测试点焊盘之后、首先到达的就是D2(与TL431平行的左侧)的阳极。

还有,呵呵,您请放心,我想改成向下调的,就是想整成6-9-12VDC三档。一来是30W功率太小,往上调一不注意就保护了,觉得没啥意思。二来6-9-12比较常用,而且还经常东塞西藏的、老找不着,这个30W的功率还可以,干脆集中改一个来用

这里说到保护,改画完的图,如果正确了话,TL431调压,但过流保护是谁管的?是E66047吗?它怎么保护的?或者它是不是干脆就没有过流保护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有问题,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出现明显错误。

不好意思,改过来了,请看下o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普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应互为反相,图上标错了。
PC1常用型号EC817(应接芯片 ...

已经大多改过来了,请看下是否正确了

电阻值有?号的因为在板量不准,数字一直跳,可能是受到周围电路的影响,所以动手之前,打算焊下来再量。

看了下OB6629好像很相似呢,谢谢。

另外,这个电源朋友给我,是因为不接笔记本空载就有电流声,打开之后才发现原来这电流声来自共模电感、而不是变压器。
而且这个电源的管理ic供电很特别,整流桥之前电压降压半波整流、最绝的是还不滤波。
所以,共模电感的电流声,会不会跟这个ic供电结构有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大多改过来了,请看下是否正确了

电阻值有?号的因为在板量不准,数字一直跳,可能是受到周围 ...

首先抱歉,上个回帖考虑不周,D2的极性应该是对的。这么接,8脚高电平时通过R13、R12驱动Q505开通。低电平时通过D2迅速释放电荷,D2的存在意义在于加快Q050关闭的速度,降低其功耗。
Q1可以理解成用三极管的BE节当二极管用,图上的接法说得通。

您再量量R14,应该接2脚吧?总之不会接地。

这类芯片很多都有“打嗝”模式,空载时进入打嗝模式降低功耗。因打嗝的频率较低,落到音频范围内,可能会引起电感或变压器发出声音。您在输出端加个负载电阻试试。

过流、过功率保护是6脚实现的,输出电流太大后导致R506的压降大,芯片会关断驱动或减小脉宽。

R3R4这一路是启动电源,芯片启动时靠这一路供电。这种启动接法可能还会附加其他功能。正常工作后的供电在7脚,辅助绕组的输出经Q1、C504整流滤波后提供VCC。

改低输出电压,小幅度可以,幅度太大了不行。根源在7脚VCC,改低电压后辅助绕组的电压也跟着降低,低到一定程度后VCC过低会导致芯片保护停机。然后再用4脚的供电重启、再停机,反复哆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抱歉,上个回帖考虑不周,D2的极性应该是对的。这么接,8脚高电平时通过R13、R12驱动Q505开通。 ...

解释很详细了。我也说说此类电源改造经验:首先,电压改造范围不大,具体需要实验,或者监控控制芯片供电部分。不然反复重启。其次:改此类电源都是调整431的分压电阻。注意光耦电流,超过后,光耦老化快。总之,不建议改这个作为正规使用。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抱歉,上个回帖考虑不周,D2的极性应该是对的。这么接,8脚高电平时通过R13、R12驱动Q505开通。 ...

首先再次感谢版主大大热情周到的分析帮助,幸亏版主眼尖,又量了一遍,R14果然是接2脚的,不然反馈就不存在了。。。已经改过来了,请看新截图。

汗。。。这都第3版了 难怪第一稿自己看图,哪儿哪儿都觉得特别扭

希望这次是真的全画对不要再给大神们烧脑了 也许是觉得这个电源第一眼看上去零件少看起来比较简单、可能有搞头,所以各个部分都过得太快。

根据如上各楼的分析帮助 综合起来,结合其他找的图,给那个不知名ic E66047 大致猜测了一下各自的引脚定义,希望能瞎猫撞上死耗子吧 特别是4脚启动,不请教的话以为它是VDD、所以一开始一直觉得7脚的气质特别怪

关于改低电压会影响VDD,好像突然有点明白,改到输出6V的话、会不会要连变压器的辅助绕组一起改?而不仅仅是改TL431的分压。

是的话,好吧,我还没有过拆变压器的经历呢,这个电源玩大了正好当玩具,反正人家诚心不想要拆废了也不心疼哈哈。昨天还翻过一篇拆atx电源变压器的帖子,夹心饼干绕法,但愿最外侧的就是这个辅助绕组

还有,打嗝模式,呵呵好可爱的模式,收到并且记下了,可能真的是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负载,再说也已经拆得比较凌乱,装回去还能用的话一定测试一下并报告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释很详细了。我也说说此类电源改造经验:首先,电压改造范围不大,具体需要实验,或者监控控制芯片供电 ...

多谢您的帮助和经验,已经记下,开改之前一定会通电认真实测一下ic、gds、R17/R18/R19/R21的静态电压。万分感谢,嘿不说我还真是忘了考虑光耦电流了

现在既然VDD都有影响,干脆当玩具吧,哈,凡事总有第一次,12V电源有好几个也全给放得七七八八、6V 9V的都失踪了,每次都盼着它们自己会蹦出来然而事实上没有。用不着的时候,嘿,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抱歉,上个回帖考虑不周,D2的极性应该是对的。这么接,8脚高电平时通过R13、R12驱动Q505开通。 ...

改完图,刚才认真在看(请忽略前2张图 ),已经明白6脚和R506一起控制总功耗。

这样来看,其实低压部分不存在限流保护的,对吧?TL431只是让输出电压稳定。可是看不到6脚的内部结构,这里先再记录一笔,只能加负载直到电源被保护、才能想知道实际被保护的功率值了。

网友:
分立式开关电源好改,集成电路的改电压过多会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完图,刚才认真在看(请忽略前2张图  ),已经明白6脚和R506一起控制总功耗。

这样来看,其实低压 ...

您这IC不知道型号,好在这类IC原理都差不多,找了个UC3842的内部框图代用,能直观的看明白SENSE脚的作用。

3脚(SENSE脚)接电流反馈,1脚或2脚接光耦反馈。平时这俩脚通过内部电流比较器决定PWM脉宽,通俗的理解,2脚决定高电平开启时刻、3脚决定高电平关断时刻。关断时刻由检流电阻决定,基本是固定的。而开启时刻根据光耦的反馈可以“伸缩”。负载重的时候,光耦的反馈较强,驱动脉冲的开启时刻就往前“伸”一点,而关断时刻不变,总得结果就是脉宽增加了,变压器传递到次级的能量也增加了,输出电压回升,反之就反向调整,大概就是这么个稳压原理。再此基础上再引入一个逻辑,如果输出短路或负载太重,会引起MOS管电流异常增高,也就是3脚电平异常增高,检测到几个周期内都是这种情况,就把PWM输出关断一段时间,这就是短路或OCP保护了。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吧,说的不一定准确。

这类电源的保护基本上是通过控制PWM脉冲实现的。哪怕是冷端有保护电路,最终也是通过控制光耦的发光强度,从而把信息反馈到热端,最终的保护动作还是在热端实现。冷端的保护电路只不过是给光耦增加了一路控制,或者干脆另设一个光耦。例如某些充电器的充满自停,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再次感谢版主大大热情周到的分析帮助,幸亏版主眼尖,又量了一遍,R14果然是接2脚的,不然反馈就不存 ...

您别客气,以前做过这类电源多少了解一点,说的不一定准确,希望有用吧。
佩服您的钻研精神,除了图上有几个电阻的阻值看着还不太对劲,其他没什么大问题了。
给你传一份OB2269的资料,里面有与4脚类似的启动方式,除了启动,还有OPC补偿功能。其他功能大多也与您这图类似。

改低电压,VDD也跟着下降,理论上要增加辅助绕组的匝数。如果芯片供电不足都不工作了,再怎么改431的分压也没用。
反激电源对变压器漏感敏感,用的都是三明治绕法。最内、最外是初级,中间是次级和反馈绕组,而且磁芯中心柱有气隙。只改431分压不改次级匝数,实际上是靠吃电源的“稳压余量”来维持输出的,其工作包线范围会变窄。如果到了拆变压器这步,增加辅助绕组匝数以外,正好可以把次级匝数减少,这样可使电源工作在最佳状态。
改变压器的时候,辅助绕组增加的匝数适当多一些也没关系,可把L051换成电阻,并在C504上并联稳压管,实现对VDD的稳压,这样比原版电路更好。次级匝数按电压比例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别客气,以前做过这类电源多少了解一点,说的不一定准确,希望有用吧。
佩服您的钻研精神,除了图上 ...

呵呵也谈不上钻研吧,只是想在实际动手之前多准备一些知识储备,毕竟电源目前只要能复原、就还可以用,虽然19v 1.58A说实话用处真的很小。但无论如何,也比瞎折腾废了强

测绘的目的,其实主要也是不晓得保护是怎么工作的,否则一旦盲目动手被保护了、反而一头雾水无从下手。

谢谢大大和OB2269文档,解释也很详细和浅显,再不懂有点说不过去了,呵呵。昨天正是通过提示百度了OB2269的图、和其他几个图,才试着给ic脚猜的定义。

也是根据打嗝模式,猜的PWM芯片通过改变频率实现低压端的感应强度、尤其是空载待机频率甚至会接近或落入音频频段。由此突然联想到为什么ic的vdd会跟着改变,这跟线性电源工作方式很不一样。

后来关帖时又一想,猜是辅助绕组圈数要加、加几圈也是未知数,毕竟开关变压器头一回折腾不会算呀 而且,19V改6V之后、会把ic的VDD拉低到ic不能启动对不对?等比例的话,新VDD就相当于是原来的1/3。

那我可不可以干脆把R11断开、并串进3倍压电路,不也在输出6V时维持了原来的VDD值了么?L501改电阻、C504并稳压管等都照做,那么这样就不需要再拆改变压器了吧?反正VDD电流看起来很小的样子。

这样做显得很投机取巧吧?

楼主:
还有关于 —— 只改431分压不改次级匝数,实际上是靠吃电源的“稳压余量”来维持输出的,其工作包线范围会变窄

之前猜想这个情况,觉得有点类似管子线性区的样子,无奈知识受限、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总有试试看改变压器的意图,为的是假如不将就的话

甚至还想过把原始次级绕组按比例打断做6-9-12V的三个抽头,但,这种方法,在开关变压器上能实现吗?得怎么弄才行呢?百度了一下,开关变压器对同名端和绕向是很不能随意的,甚至会不会影响到变压器的电感量、还有大大说说的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也谈不上钻研吧,只是想在实际动手之前多准备一些知识储备,毕竟电源目前只要能复原、就还可以用,虽 ...

改次级匝数与不改次级匝数两种情况下,增加辅助绕组的匝数,用意是不一样的。
不改次级匝数,通过改431分压比的办法降低输出电压,是通过减小PWM脉宽实现降低电压的。脉宽变窄,辅助绕组电压也跟着下降。为了维持VDD,就要增加辅助绕组的匝比。
改次级匝数以后,PWM脉宽基本维持原设计不变,辅助绕组的“工作环境”没变化,VDD不会降低,可以不改。此情况下增加辅助绕组匝数,意在提升电压,为后面的稳压留余量。增加稳压后VDD更稳定,电源整体表现也会更好一些。因为芯片允许供电电压有一定幅度的变化,很多电源就把芯片供电的稳压省了,降低成本。

不改次级匝数、只改431分压比降低输出电压,VDD也会跟着等比例下降,您的思路是对的。理论上在开关管开通时反激变压器只是个储能电感,不向次级传递能量,倍压能不能实现一时想不明白,从没这么想过。即使倍压原理能用,也相当于辅助绕组负载翻倍。而反馈又不在VDD上,驱动脉宽不会因辅助绕组负载加重而变宽,VDD可能也上去不了多少,您试试吧。

网友D:
我有个想法没试验过,如果想解决辅助绕组输出电压过低导致IC不工作问题,试试能否把辅助电源绕组输出改成全波整流(全桥高频管子)试试! 这样低压输出问题解决了! 省的还得加绕组啥的!反正改动变压器的就不推荐了!太费劲!

上面方法不行在这样试试,反正此类芯片都是先主电整流后给IC某一引脚启动电压,当7脚电压稳定后自动转换成7脚供电!麻烦点,电容降压,桥式整流,加稳压管,单独给IC供电,跳过变压器辅助回路试试!

之前改过X宝买的 萨基姆2.5A12V的电源,控制方式和你这个有差异,只改动431上臂电阻取样,可以调整到7V-15V之间稳定工作!
电子负载老化测试,温度,稳定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次级匝数与不改次级匝数两种情况下,增加辅助绕组的匝数,用意是不一样的。
不改次级匝数,通过改431 ...

明白了   又学到了,开关管不开启,变压器不释放能量。倍压只是我灵机一动的一厢情愿,呵呵,谁知道呢,说不定真搞上去ic可能要冒烟

看来还是得先找帖子 看看怎么抽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想法没试验过,如果想解决辅助绕组输出电压过低导致IC不工作问题,试试能否把辅助电源绕组输出改成全 ...

谢谢,应该是个很好的思路。无耐刚才拿板子和外壳比划了一下,有难度,空间不够,其实跟倍压一样,降压升压电容,就有现有滤波400v68uf的一半大了。有机会一定在空间比较充裕的盒子里试试。

其实,在拆壳之前,就考虑过干脆用dc-dc模块挂3个分别6-9-12v。不过,挂一串板左右不是个事儿,或者又一个附加的盒子。另一个是,找来找去,找不到输出5A(6V或5VDC)又很小巧的板,2~3A的倒是好解决。

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开壳吧,1来看看电流声能不能灭掉(应该已经解决,即楼上提示挂负载灭打嗝 ),2来还是为了稳定起见不同电压各司其职,即版主所讲的“最佳状态”。

嗯,还是先去翻翻帖子如何拆变压器、如何抽头。反正最好是最后不改变压器,现在先花多点时间把知识准备好   我也真心不想碰变压器,可是非拆不可、或改变压器才是最理想的方式的话,玩儿呗、试试看废了就废了,以后不能这么玩

网友:
技术强贴,必须留名

网友:
一个普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改光耦那边的取样电阻就可调节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