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胜利VC890D电路图?

楼主(2019-02-13):
买的一个胜利VC890D有点费电,装一个电池用不到一个月就没电了,以前买的那几个还不错,最近买的这个就有这个现象,现在想拆出来检查一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可是没有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不用都打到OFF档,就是在这个档位下用电都非常大,大概一个月左右电池就没电了

胜利VC890D电路图

网友A:
那个版本的!这个表版本有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的!这个表版本有多个

有一个2000UF电容档那个

网友B:
刚买的表,直接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表,直接返厂维修吧。

太麻烦了,自己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表确实费电  且每换一次档位 就会响一下

网友C:
你买的应该是最近的版本,这种方案是一种软关机,并不是彻底的切断电池供电,关机后应该还有uA级的电流功耗。换挡蜂鸣器发声这个确实很讨厌

网友D:
最好少用自动关机。分别测下手动关机和自动关机状态下的电源线电流是多少。再看看稳压管和附近元件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应该是最近的版本,这种方案是一种软关机,并不是彻底的切断电池供电,关机后应该还有uA级的电流功耗 ...

拆出来测了一下,关机有0.1mA左右的电流,正常工作2mA电流,这个表电池直接接7333稳压IC,这样感觉不合理啊,不管关不关机都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少用自动关机。分别测下手动关机和自动关机状态下的电源线电流是多少。再看看稳压管和附近元件有没有坏 ...

一般情况下不用都打到OFF档,就是在这个档位下用电都非常大,大概一个月左右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在oFF档位0.1mA有点大,一般应该在10uA左右差不多,通常是稳压芯片7133不良,建议更换看看

网友E:
这个表我测量过,关机后有0。1ma的电流。直接在外面加了个开关。这电路最要命的是装上电池几个月不用的话就可能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我测量过,关机后有0。1ma的电流。直接在外面加了个开关。这电路最要命的是装上电池几个月不用的话就 ...

这样子非常不好,表都不用放着就没电了,浪费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子非常不好,表都不用放着就没电了,浪费电池!

朋友找我维修,发现停机耗电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找我维修,发现停机耗电0

停机不耗电吗?

网友F:
一直用自动关机的吧,用oFF档位来估计看看耗电量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自动关机的吧,用oFF档位来估计看看耗电量差多少

就是在OFF档耗电

网友:
就是太耗电了,所以找我修。表不带开关完全靠自动关机,关机和开机差不多的功耗,这设计也是奇葩

楼主:
改装成功,把原来的按键改成开关,断掉相关电线,飞线直接使用开关控制电池关断,原装按键和改装开关外观一样,

楼主(2019-03-19):
改装过程

网友(2019-06-08):
看起来还不错,支持!

网友:
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2021-12-13):
这样背光没法控制了,不如另外弄个开关切断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出来测了一下,关机有0.1mA左右的电流,正常工作2mA电流,这个表电池直接接7333稳压IC,这样感觉不合理 ...

主要是7133吧,我拆过好几个版本都是,容易被击。也有见VIPL?

网友:
这个是V1.4版本,用单片机的,楼上分享的那个是用的是7106,V0.0版本的。同求V1.4版本的

网友:
我的VC9205更厉害,开机2.6mA,关机0.2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