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第二版6N2推6P1 依然有底噪

楼主(2019-02-13):
这次买了个壳子   也把输入变压器用铝箔纸包了一圈  把所有的地都接到了一点  然而没估计到线的硬度   里面做的乱七八糟  甚至连盖子都盖不上了
底噪依然有  不多比起第一版强一些了  第一个试验机的底噪就像几百台拖拉机同时在开“咚咚咚~”的   这次的底噪就像显像管电视出雪花时的那种“沙沙”声
请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我想在0信号输入时求得无底噪或是基本可以忽略   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第一台试验版

第一台试验版

第二台的外观

第二台的外观

内部

内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噪声的频率,幅度,对这一点心中有数才能对症处理。

网友B:
首先必须确定噪音类型。
到底是交流声类:50HZ——100HZ,都是交流生类。交流声类还必须区分是整流不良交流声还是电源变压器漏磁造成的交流声。这是必须要分清的,否则解决不好问题。
如果不是交流声噪音,而是“沙沙”声,就属于热燥动噪音。
这就与滤波无关,而是前级6N2增益过高。“沙沙”声噪音属于电子管内部热躁动噪音,或电路屏极电阻、阴极电阻不良,栅漏电阻阻值过高,或电位器与输入管输入不用电容隔离而电位器又是不良碳膜电阻等原因构成。

最简单的办法,6N2屏极电阻降低阻值,以降低增益、拓宽频率范围;且屏极电阻两端并联高耐压云母电容300P,可以有效降低细微躁动“沙沙”噪音。

网友C:
电源加个5H 左右电感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D:
不好说,所有的都注意了,也很规范,还可能有噪音,有可能来自电子管,电容内部的引线与极板的连接,电阻膜颗粒之间的接触,电位器弹簧片与膜片的接触等等。6N2栅极是最容易引人噪声的,减小栅漏电阻以及把6N2换成6N1试试看。

网友E:
输入插座要安装时和外壳绝缘!外壳一点接地

网友:
同楼上看法,加强电源滤波。

网友:
加个电感,走线要注意,国产电子管有些是噪音一般,多试几只

网友:
电位器外壳接地了吗,接地的几个原则了解一下

网友:
前级用放大倍数低一点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噪声的频率,幅度,对这一点心中有数才能对症处理。

没有示波器  借也借不到   将来会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必须确定噪音类型。
到底是交流声类:50HZ——100HZ,都是交流生类。交流声类还必须区分是整流不良交 ...

感谢指点   一会去改一改试试   300p的没有  470p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加个5H 左右电感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呃~~~~~  电感一点没玩过   能否给个电路图? 应该加在哪?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所有的都注意了,也很规范,还可能有噪音,有可能来自电子管,电容内部的引线与极板的连接,电阻膜 ...

感谢指点  一会去试试  请问12AX7这样的管子比起6N2来说会不会好一点?都是国产的情况下

网友:
给你一个小提示,把每个管子的地都就近连接牢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开机后拧大音量会有很大的低沉的吼声一样的噪音  就像直升机压着房檐飞时那种声音  但是握住输入线的热端就没有了   剩下比较明显的“沙沙”声   做的目的就是想做一个高增益的放大器   接吉他用  大音量下的过载到失真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这个“沙沙”声   让我有点挠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一会去试试  请问12AX7这样的管子比起6N2来说会不会好一点?都是国产的情况下

12AX7引进国产型号是 6N4,6N4特性参数与6N2是相同的它是后者的低噪管,当然比6N2要好。

网友:
我刚开始做的6n2推6p1也是用搭棚架,弄得很整齐好看,可是有噪声,后来拿根粗铜线乱搭,居然没了噪音,就是很难看,反正是在底座里面的,外面也看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输入插座要安装时和外壳绝缘!外壳一点接地

看得出,朋友深得接地妙法。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接地,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大学问。接地问题处理得好时,噪声,自激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开机后拧大音量会有很大的低沉的吼声一样的噪音  就像直升机压着房檐飞时那种声音  但是握住 ...

你的低频功率放大器,已经成了低频信号发生器,电路自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得出,朋友深得接地妙法。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接地,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大学问。接地问题处理得好时,噪声, ...

谢谢夸奖,和矿坛前辈相比还差很多!來矿坛就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
买个最简单的学生示波器,几十上百元的东东,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调试问题。有时,仅凭用耳朵听,那是很不能让人放心的办法。
有了示波器,就可以看到如果有自激,其自激频率就可以大致判定。改变电路元件参数或电路结构,就可以消除自激。波形是不是失真,也可以用示波器大致得到判断。示波器,真是制作音频功放时不可稍离的利器。
当然,没有示波器,有经验,也是可以把音频功放调试得很不错。

网友:
灯丝接个平衡电位器试试

网友:
前级的元件摆放位置是很重要的。有些电阻距离靠的忒近会互相干扰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楼主是否是二级电压推动,而且还是6n2,这种情况出現噪声是十分可能的,現在放音設备输出大多是高电平,不需二级电压推动,一级推动就足夠了,如果是一定要二级推动,那就必須注意级间退耦,引线要短,进线一定要隔离线等等,才能做好二级以上的电压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