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6脚的小贴片

楼主(2019-02-13):
一个蓝牙鼠标上的6脚的小贴片,不知道功能,印字好像是CKS,感觉像是个电源芯片,测1脚和5脚等于电池电压1.45V,2脚和4脚等于1.07V,3脚等于0V,6脚约0V,按一下电源开关有0.1V多的电压,然后下降。请高手指点。

网友A:
TPS61221DCKR,丝印CKS,自己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61221DCKR,丝印CKS,自己查一下。

谢谢,我搜一下资料。

网友:
6脚约0V,按一下电源开关有0.1V多的电压,然后下降。请高手指点。

6脚是使能脚,正常工作时必须是高电平,否则即使电路没有故障也会无输出电压,这是一个深压IC 。

网友:
顺便说一下,如果是CKS,那么该IC的深压输出输出电压就是3.3V(即第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