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中的基准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2-14):
数字万用表中的基准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积分电容经常听说,但是基准电容没听过,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
发错了,请版主删除。

网友A:
保存基准电压用的吧,双积分AD转换器对于正负极性的输入信号,需要正负极性的基准电压,大部分设计里面没有用运放去颠倒基准电压的极性,而是把基准电压存在基准电容上面,断开基准电压后,再用4个模拟开关把电容上面的电压搞成正或负基准电压送到积分器里面。这种做法绕开了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失调,是一种很稳定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基准电压用的吧,双积分AD转换器对于正负极性的输入信号,需要正负极性的基准电压,大部分设计里面没有 ...

有道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再好好吸收推理一下。

网友A:
看时序图,有AZ,INT,DE三相循环的,再看电路图,圆圈里面有个X的就是模拟开关,对应不同相位时间导通,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AZ相,基准电压给基准电容充电,在DE相,通过DE+DE-四个模拟开关基准电容给积分器提供正或负基准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时序图,有AZ,INT,DE三相循环的,再看电路图,圆圈里面有个X的就是模拟开关,对应不同相位时间导通, ...

谢谢。

AZ阶段相当于基准电容器储存了两端基准的电压(所需的电荷),然后INT阶段相当于波形的run-up, DE阶段相当于在输入信号的基础上施加+-refv(之前存储于Cref中的电荷形成),然后对该阶段再进行时基计数,实现ADC转换。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AZ阶段相当于基准电容器储存了两端基准的电压(所需的电荷),然后INT阶段相当于波形的run-up, ...

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
参考本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7883&extra=